NB維修公廠怎麼看不到~~

楼主(2012-04-10):
來測試滑鼠左鍵,但是發現產品構造拆解討論下面的NB維修公廠點去看是空白,請問這樣是有算摳摳嗎?還是請問別人點的開嗎?

网友A:
我不能自己按廣告,否則會被點油做記號,所以只能請其它人試一下再貼上來。
另外請問上次我請你找的塑膠管不知道有沒有下落了?
還有你要的40Mhz示波器拿回來了,探棒我再去問那裡賣的比較便宜,有看到這篇請撥空找烏骨雞學姐拿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能自己按廣告,否則會被點油做記號,所以只能請其它人試一下再貼上來。
另外請問上次我請你找的塑膠管 ...

大哥,用別的IP連線論壇吧
不容易抓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哥,用別的IP連線論壇吧
不容易抓包

我是用固定IP,跑不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固定IP,跑不掉的。

一個帳戶可以使用 1組固定+7組浮動
或是全部浮動,看你怎麼設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個帳戶可以使用 1組固定+7組浮動
或是全部浮動,看你怎麼設定

我是企業用戶,全部使用固定IP。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個帳戶可以使用 1組固定+7組浮動
或是全部浮動,看你怎麼設定

不是每個人都用PPPOE方式上網....
我以前還用過500K專線上網....IP也都是固定IP....

网友:
用proxy連回來也不行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企業用戶,全部使用固定IP。

那就有點麻煩了...
如果可以借鄰居網路,或是自己有無線網路(3G)可以試試
只怕你沒有這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每個人都用PPPOE方式上網....
我以前還用過500K專線上網....IP也都是固定IP.... ...

哦!?
專線上網阿,當時的費率很高吧

我用DHCP,固定-1 浮動-4
遠傳設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有點麻煩了...
如果可以借鄰居網路,或是自己有無線網路(3G)可以試試
只怕你沒有這東西... ...

這個靠我一個人不會有大作用的,這是要靠大家一起來才會力量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個靠我一個人不會有大作用的,這是要靠大家一起來才會力量大!

請問企業用一個月多少?
速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問企業用一個月多少?
速度?

這個講過N次了。
8M/16M,每個月2800元,綁2年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這個講過N次了。
8M/16M,每個月2800元,綁2年約。

w大您這個已經很便宜了.

小的在921那年ADSL剛正式推出時就去搶了(512/64K, 固8 IP), 光是每個月的網路費就要三張小朋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w大您這個已經很便宜了.

小的在921那年ADSL剛正式推出時就去搶了(512/64K, 固8 IP), 光是每個月的網路費 ...

其實也不能這樣比較,網路費有再調降,而且頻寬是越來越大,不過比上國外,台灣頻寬還真的是算很小,又不是很便宜,更早之前56K數據機時代就更貴了,要是用數據機架論壇,不只速度慢,而且光電話費就會嚇死人!
不過大多數東西都漲價,最近油價和電價漲滿多的,就算網路費比以前便宜好像也沒太大效果,其他都漲了,唯一的方法就是回到古老時代,一切電器設備都不使用,不開車通通騎腳踏車才會夠省。

网友:
引用 网友D:
w大您這個已經很便宜了.

小的在921那年ADSL剛正式推出時就去搶了(512/64K, 固8 IP), 光是每個月的網路費 ...

pen5說的對啦!網路費只會越來越便宜。
我記得以前還沒有ADSL時我是接ISDN了(設備我現在還在哩!),後來拉了64K/64K專線(這個最貴),再來才是ADSL,跟現在比起來,現在的使用者真的太幸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