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另一個LCM溫度計時鐘 240128

楼主(2012-04-11):
複製的價值就是"不太需要再花太多心力,就可以得到以往的成果",這個LCM時鐘是我的第三個,雖然和前兩個外觀有一點不同,但是,95%的通用性,我只要把電路板焊一焊就可以了,程式完全移植! 當然還是有碰到一點點插曲,也還好!!

這一個LCM是LED背光,沒有背光之下比起"藍幕"的LCM好辨識多了,POWERTIP 的產品 當初資源回收廠買回來時,發現接點有焊接痕跡就知道一定是"不良品",後來才知道他的"對比"和 SDEC240128 不一樣,前者 VCC --10KVR -- VEE , 後者 GND -- 10KVR -- VEE, VEE電壓都是約 -12V ,電壓昇壓的SMD電感故障所以沒有足夠電壓讓LCM顯示,更換後OK!!

向網路金剛先生買的 18B20溫度IC 已經用完了,待料中!!電池座也待料!!

因應LCM面板接點為單排20PIN方式,於是使用紅色雙面PCB對應,電路上面"寬鬆"多了!!

AT89S52也被我用完了!! 有設計ISP編程好日後方便"再燒錄",為了方便把STC 8952放進去使用這種"TEXTOOL"方便拆裝...材料來自"資源回收廠"

後計: TEXTOOL的接腳比較特別,他無法直接與IC座連接,一般都有轉接板,我的轉接板是42PIN的,沒有其他原因,只是在回收廠翻到這個寶貝ONLY!!
         這次LCM有一隻PINMD2 選擇行數,剛開始我沒有接,發生許多雜訊!!後來接上一顆 104的電容到"地"就解決了!!
         D0~D7 要接上10K的拉上電阻喔!!
         背光LED 22歐姆電阻亮度還不夠!!
         外殼待尋找....

抱歉:少畫了一條線 89S52 pin31要接vcc喔!!這是藍色螢幕 SDEC LCM240128的圖!! 綠色螢幕 POWERTIP 並不是這一張喔!! 接腳不同

這一張是POWERTIP LCM 240128 綠光LCM

网友A:
>AT89S52也被我用完了!! 有設計ISP編程好日後方便"再燒錄",
>為了方便把STC 8952放進去使用這種"TEXTOOL"方便拆裝...材料來自"資源回收廠"

您去的資源回收廠怎麼都有那麼好料的,"TEXTOOL"不便宜耶.

网友:
對阿  TEXTOOL 我買過新品40pin最便宜也要130
資源回收廠也可以買到這個好料真是太強了

网友:
不錯喔,程式功力增加不少喔.......

网友B:
那個回收場的東西,種類多變,東西都是可遇不可求

呂兄,這個玩具有要出套件嗎n_097|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回收場的東西,種類多變,東西都是可遇不可求

呂兄,這個玩具有要出套件嗎 ...

雄爸:
    您要LCM我可以送你一塊(藍色) 線路圖我可以手劃給你,其他的零件你應該都有吧!! 沒有的話在告訴我,上次買的60%可用,.. 要做玩具說一聲,我幫你準備...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89S52也被我用完了!! 有設計ISP編程好日後方便"再燒錄",
>為了方便把STC 8952放進去使用這種"TEXTOOL"方 ...

40PIN 先前有看到一批,後來就變少了... 最近看到的是 42PIN "窄PIN"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雄爸:
    您要LCM我可以送你一塊(藍色) 線路圖我可以手劃給你,其他的零件你應該都有吧!! 沒有的話在告訴 ...

我一直在想,回收場其他的LCM,不知道否有機會修復使用
畢竟你手邊的,也是你花錢收購的,沒理由一直A你的好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在想,回收場其他的LCM,不知道否有機會修復使用
畢竟你手邊的,也是你花錢收購的,沒理由一直A你的好 ...

我那天還有看到幾片 SDEC 藍色比較好! 綠色的DATA VISION 沒有內建VEE 負壓所以兩片都無法顯示,其中有一片鐵定完但因為"長霉"很嚴重... ,但是,這些LCM背光都完蛋了!需要加LED才可以把背光搞定!! 那天我把10隻LED的燈管(40W)都買回來了,可以改裝成LED背光...PS 手頭還有兩片,送你一片,另外一片要做"呂氏家訓"....

网友C:
不知道,呂兄有沒有玩過1602的lcm?我最近在玩這個,
還有金剛兄有兩款textool,可兼容寬窄板的40pin,
很便宜的一個都不到一百元!
最近買了一個黑色的,也是3m的還鍍金(不知真假!),
還有資源回收廠在那啊?這是大家都最想知道的啦!
謝謝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呂兄有沒有玩過1602的lcm?我最近在玩這個,
還有金剛兄有兩款textool,可兼容寬窄板的40pin,
很 ...

FATZEROS大:
    我是從1602開始玩起的!! 玩過之後從資源回收那地方只要有 1602 2002 都會不客氣的把它帶回家,雄爸對電線有熱愛,我對"顯示"有熱愛!! 後來接觸到 LCM 12864 又在資源回收廠拿到 TSMC送修的 240128(廠商修不好就把他給報廢了) 所以才有這兩款 240128的LCM... 剛剛從金剛先生那裡拿到 電池座 74595 以及10個 89S52 現在綠色LCM 240128終於可以顯示溫度和"記憶"時間了... TEXTOOL 先前我也拿到一批,資源回收廠在寶山鄉衛生所旁邊 海水屋對面,很不錯的地方,最近,電子零件比較少(過年前超多),去了都不知道有瞎咪可以買(可能是顯示器都被我買光了吧!!)...

网友D:
請問一下antlu大大,像小弟這種的,也可以做像大大那樣的溫度計時鐘嗎?
這個是從HP的複合機上拆下來的~在拆下來之前是可以顯示的!!

反面

反面

正面

正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一下antlu大大,像小弟這種的,也可以做像大大那樣的溫度計時鐘嗎?
這個是從HP的複合機上拆下來的~在拆下 ...

我也拆了一個!! 只是沒有時間去玩它! 現在還放在那裡!! 就請你幫忙把資料找出來好了!! 我記得它好像 2或4行 10或16個字,只要把接腳資料找出來,程式改一改就很快了!! 上次的 2002(20字2行)也可以用 1602來代用!!
這個好像還有其他接腳ㄟ 1602有14腳 240128有20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一下antlu大大,像小弟這種的,也可以做像大大那樣的溫度計時鐘嗎?
這個是從HP的複合機上拆下來的~在拆下 ...

J1 鍵盤掃描用 J2連接到系統,所以有可能用的是I2C介面,不好玩!!

网友:
antlu大大,我又翻了當初拆的東西....才發現這塊電路板的J1連接了一塊按鍵板

果然如您所說的~不好玩

反面,J1連接按鍵板

反面,J1連接按鍵板

正面

正面

网友C:
嘿嘿!我有一堆1602,但是功力還不夠,所以還沒有成品出來,
不知道,可不可以問問呂兄,
atmel的單片機和stc的單片機,
到底是差在那裡咧?
就我所知,一個是世界大廠,一個是對岸大廠,
就網路上的資源來說,都很多,
但是規格上,我覺得stc的比較多樣化!也比較便宜,
初學者還是玩玩stc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我有一堆1602,但是功力還不夠,所以還沒有成品出來,
不知道,可不可以問問呂兄,
atmel的單片機和s ...

你要不要做時鐘啊!! 我的 2002程式可以和 1602 相容 溫度時鐘..
STC 和ATMEL 我都是不管他,因為 網路STC賣的比較貴, 所以我後來都買 ATMEL 價格 STC 35元 ATMAL 27元,我的實驗板用是 STC 而我買了 ATMEL ISP 工具 USB>>ISB 199元,我的經驗到目前 各壞了一個,目前當然是STC比較方便,因為城市直接下載,但是 一但上了板子要現場燒的話 ISP會比較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要不要做時鐘啊!! 我的 2002程式可以和 1602 相容 溫度時鐘..
STC 和ATMEL 我都是不管他,因為 網路STC ...

收一堆1602當然是要作時鐘啊!
我已經準備好DS18B20和DS1302了,
接下來就是一步一步來啦!

就ISP的部份,我覺得STC的單片機加上CP2102真的是一絕,
又可以供電,又可以下載,只要四支腳就搞定啦!

就單片機的部份,ATMEL的DATASHEET,我還沒看過,
但是STC中文的,我就可以念,
STC就晶振方面來說,就很棒啦!
新一代的12開頭的STC有內建晶振,可以省掉晶振電路,
作實驗真的就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一堆1602當然是要作時鐘啊!
我已經準備好DS18B20和DS1302了,
接下來就是一步一步來啦!

CP2102 我沒用過,好像是 usb轉rs232  省掉晶振真的省了不少事,也省了 6元和空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收一堆1602當然是要作時鐘啊!
我已經準備好DS18B20和DS1302了,
接下來就是一步一步來啦!

雙手奉上,請享用

352.56 KB, 下載次數: 85

网友C:
引用 楼主:
CP2102 我沒用過,好像是 usb轉rs232  省掉晶振真的省了不少事,也省了 6元和空間...

CP2102是USB轉UART,連MAX232都不用,
可以參考杜洋的製作
就STC的單片機來說真的是很方便的啦!
還有5V和3.3V的供電,
呂兄可以參考看看,和ATMEL合不合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雙手奉上,請享用

雄爸爸感恩啊!
我就去讀讀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雙手奉上,請享用

雄爸:
    您真是佛心啊!! 我也收藏囉!!
    前天去回收場你的 藍色LCM還在喔!! 怎麼還不動手?我都為你著急了,最近沒有新品上架(電源供應倒是不少,剛剛下雨了,電源泡湯還可以用嗎?) 東西放在范小姐後方,小狗籠旁邊靠牆方向,不要擔心買來修不好,大不了我換一個好的給你!!  前天回收了一些"通訊用光纖"只可惜我沒用 還有小PCB應該也是光通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2102是USB轉UART,連MAX232都不用,
可以參考杜洋的製作,
就STC的單片機來說真的是很方便的啦!

FAT0大:
      杜洋的網站我經常前往,產品精簡到不行,功力強大,我只能望塵莫及...

网友:
看atmel 89s52的datasheet,
看到這裡,我笑了!

译者注:
后面全是编程的时序问题,实在译不下去了。感兴趣的接着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雄爸:
    您真是佛心啊!! 我也收藏囉!!
    前天去回收場你的 藍色LCM還在喔!! 怎麼還不動手?我都為你著 ...

感謝呂兄的熱情關注
小弟最近稍忙
會盡快騰空來去回收場

网友:
20pin的牛角還真是不好Layuot
線徑細,間距又近
這下洗板真的是高難度了

网友:
看到雄爸爸的電路圖,
我有一個疑問,
想請問大家,一直有看到老手說,
電路的路徑不要90度彎角,
這是為什麼呢?
謝謝謝謝!

网友:
找到這個資料:

高速電路器件管腳間的引線彎折越少越好。高頻電路布線的引線最好採用全直線,需要轉折,可用45度折線或圓弧轉折,這種要求在低頻電路中僅僅用於提高鋼箔的固著強度,而在高頻電路中,滿足這一要求卻可以減少高頻信號對外的發射和相互間的耦合。

引用來源!

原來是這個道理,那麼在洞洞板線路中,
應該還是照這個道理嗎?

网友B:
LAYOUT少一條線&尚待優化
故暫不上傳LAYOUT圖檔
其餘直接看圖,不多做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YOUT少一條線&尚待優化
故暫不上傳LAYOUT圖檔
其餘直接看圖,不多做說明

雄爸:
    "執行力"太強了,昨天下午才聊起,今天就完成了!! 我可以下訂2片嗎? 這樣馬上就可以完成時鐘,然後以後"家訓+溫度+時鐘"就容易多了!!  新版溫度可以微調+-2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雄爸:
    "執行力"太強了,昨天下午才聊起,今天就完成了!! 我可以下訂2片嗎? 這樣馬上就可以完成時鐘,然 ...

89S52的RST腳位,跟你給的圖好向對不上
RST應該是在pin9
你給的圖是在pin10

LCM亮度調整的VR,確定是接2  3  17 沒錯喔
ISP要預留排針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89S52的RST腳位,跟你給的圖好向對不上
RST應該是在pin9
你給的圖是在pin10

雄爸:
      你說對了!! RESET PIN 應該在 PIN9 才是. 謝謝更正!
      LCM亮度VR 應該是 1 4 9 才對!!  這是 SDEC版本 藍色螢幕(,也就是你買的那一板)
      2 3 17  這是綠色螢幕(POWERTIP 你沒有買到,我只有一片)
   ISP 預留排針隨你方便囉!! 因為量大就算沒有 ISP也沒問題,你又重洗板子,記得原來的板子不要丟就算沒有洗好,總比一條一條線焊接省下許多事,我手上有三片好的 LCM(藍色螢幕) 另外還有 三~四片故障待修的 其他家的LCM...做時鐘這是基本架構,昨天的 LCM是 2002字比較大... 你買的LCM測過嗎? 加上背光 電源1&2 >>GND, 3>>5V  1>4>9 接10KVR 調整就可以看出LCM是否正常了...

网友B:
基本上的LAYOUT就是這張了
等紙稿列印出來比對零件尺寸無誤
就可以"製版" "光罩" "顯影" "蝕刻"

LCM240128 - 藍色.rar

12.54 KB, 下載次數: 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的LAYOUT就是這張了
等紙稿列印出來比對零件尺寸無誤
就可以"製版" "光罩" "顯影" "蝕刻" ...

雄爸:
   一切拜託囉!! 有加.1UF 旁路電容嗎? 好像有接7805?
   我有迷你電鑽,PCB的洞我自己來!!  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雄爸:
   一切拜託囉!! 有加.1UF 旁路電容嗎? 好像有接7805?
   我有迷你電鑽,PCB的洞我自己來!!  感謝! ...

綠色的pin18才有接0.1電容
藍色的pin18是D7
0.1電容要接在哪??
新版本有加線性穩壓IC&濾波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綠色的pin18才有接0.1電容
藍色的pin18是D7
0.1電容要接在哪??

旁路電容好像在8952 7805 1302都可以放一個(我看人家都放)... 7805前方加一隻二極體(串接)可以保護插錯電源!
日前 老翁的老師傅有提到 7805有2V的壓降需求,所以輸入要7.5V 以上,所以7805需要散熱片空間,因為比較熱所以 1820 溫度SENSOR 最好要外接!! 否則溫度會不太準! 這是我這幾天的經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旁路電容好像在8952 7805 1302都可以放一個(我看人家都放)... 7805前方加一隻二極體(串接)可以保護插錯電 ...

原本是不打算放7805的,想說空間還那麼大,空著浪費,看來只好拿掉了
0.1的積層電容,為求穩定,是可以並在每顆IC的電源上,在此我覺得是可以省略

0.1u電容有需要,再直接用SMD加進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本是不打算放7805的,想說空間還那麼大,空著浪費,看來只好拿掉了
0.1的積層電容,為求穩定,是可以並在每 ...

預留不錯啊!! 至少可以減少 氯化鐵的消耗量 .
看樣子可以量產, 8952 4個PORT 晶振 和 RESET 電路 PORT 0 拉上電阻 做出現成的電路之後,要用的人就省了許多事情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預留不錯啊!! 至少可以減少 氯化鐵的消耗量 .
看樣子可以量產, 8952 4個PORT 晶振 和 RESET 電路 PORT 0  ...

240128LCM最後確定版本就此敲定

89S52開發公板,日後再LAYOUT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0128LCM最後確定版本就此敲定

89S52開發公板,日後再LAYOUT

雄爸:
        感謝囉!!

楼主:
lcm240128.rar (25.29 KB, 下載次數: 11)   SDEC LCM240128 藍色螢幕 的程式 請笑納!!

网友B:
引用 楼主:
SDEC LCM240128 藍色螢幕 的程式 請笑納!!

我又被KO了
燒錄綠色螢幕程式進去,也是如此狀況
使用89S51或89S52均是如此
只有兩個畫面交替閃爍
確定PCB銅箔無斷線,線路無誤
VEE有-8.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又被KO了
燒錄綠色螢幕程式進去,也是如此狀況
使用89S51或89S52均是如此

雄爸:
   有顯示就是成功的一半!! 有交互閃爍就是MCU有動作,印象上好像見過!! 可能是 FONT 自型那一PIN沒接地或沒些HI 還有一個可能是 DATA 線沒接10K到VCC.請查查看 尤其是 P0.0~P0.7 接10K PULL UP 電阻時候的問題.

楼主(2012-05-17):
更新:
     燒錄器問題,程式沒燒進去!(非戰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