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智慧型手機或平版電腦輕鬆取得ROOT權限的方法

楼主(2012-04-11):
雖然Android系統相當好用.可是在硬體廠商的限制下.
還是有很多功能被鎖住.導致操作起來綁手綁腳.
以前要ROOT可說是相當困難.也非常複雜.風險非常大.
現在可方便多了.介紹各位一個Android智慧型手機或平版電腦輕鬆取得ROOT權限的方法:
以下還是以我的ASUS A50來做示範(我這支ASUS A50已經快被我刷機刷爛了).
當然其他機種也是可以比照辦理.
先到手機的系統設定.

應用程式管理.

開發.

勾選「USB除錯」的功能.

然後到我的空間.下載"安機網一鍵ROOT"
下載連結http://www.4shared.com/rar/craWEWKZ/ROOT.html
或到官網下載http://www.unlockroot.com/index.htm
安裝後會出現以下畫面.將手機透過USB傳輸線接上電腦.然後按下〔獲取ROOT權限〕的按鈕.

接著選取已經偵測到的設備:

稍等一會兒之後.如果已經成功ROOT.會出現以下畫面.提醒你將手機重開:
重新開機後就完成了.

ps:"安機網一鍵ROOT"可支援200多種型號手機和平板.
Android的手機進行ROOT或刷機是多少具有一定風險的.請自行斟酌是否要進行ROOT或刷機動作.如有造成手機的任何問題恕不負責!

网友A:
我就是看到這段話一直遲遲不敢動手玩
◎Android的手機進行ROOT或刷機是多少具有一定風險的.請自行斟酌是否要進行ROOT或刷機動作.如有造成手機的任何問題恕不負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看到這段話一直遲遲不敢動手玩
◎Android的手機進行ROOT或刷機是多少具有一定風險的.請自行斟酌是否 ...

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我這支ASUS A50曾經一天被我刷5次機.
還是頭好壯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我這支ASUS A50曾經一天被我刷5次機.
還是頭好壯壯. ...

小弟也有一支A50 是英文版無法改中文版大是否可以提供ROM.或是可相容的ROM.讓小弟的英文機變中文.
謝謝.

网友C:
大哥阿
您好像裝了360防毒和AVAST防毒阿
您手機裡裝什麼,需要靠到兩個防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也有一支A50 是英文版無法改中文版大是否可以提供ROM.或是可相容的ROM.讓小弟的英文機變中文.
謝謝. ...

Garmin.rar:
http://nas.pigoo.com:5000/fbsharing/uLxoWB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阿
您好像裝了360防毒和AVAST防毒阿
您手機裡裝什麼,需要靠到兩個防毒?  ...

360那個不是防毒.是管家.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檔案實在有點大.

請問這個也可以導航嗎(看檔名的)?
如是,刷完後灌進去就可以用嗎?還是不用刷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這個也可以導航嗎(看檔名的)?
如是,刷完後灌進去就可以用嗎?還是不用刷也行? ...

有導航.這個ROM是ASUS A50的繁中通路版.
並不是每支手機都可以刷.還要看有沒有支援.

网友:
HTC的無法直接ROOT (有 S-ON 機制) , 相關文章請自行於網路搜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檔案實在有點大.

感謝大大熱心提供.小弟使用後出現如下
後來用用刷機精靈查看手機內部的資訊
還是無法完成更新
請大大幫小弟看看如何解決.謝謝

网友E:
請問Android的平版,是否要裝什麼驅動程式才能找到機型,因為他一直出現要裝驅動程式的界面,買來也沒有附驅動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大大熱心提供.小弟使用後出現如下

後來用用刷機精靈查看手機內部的資訊

您這支是1.6版本.似乎不支援升級.
這支手機的ROM有中華電信版和一般通路版兩者不同.
另我傳的是一般通路更新版.
還有原始版.有時間再上傳給您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Android的平版,是否要裝什麼驅動程式才能找到機型,因為他一直出現要裝驅動程式的界面,買來也沒有附驅動 ...

您是說無法連線電腦嗎?

网友:
對,沒錯,因為那台是山塞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