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以外的除錯卡

楼主(2012-04-11):
請問各位先進們,是否有PCI界面以外的除錯卡,常常遇到沒有PCI可使用的主機板而很頭痛~_~!!!
先說說我目前的檢測方法,如果主板不上電的話就跟站上的先進一樣追查開機線路,這個到還不需除錯卡
倒是一些會開機但是無畫面顯示的主板就很頭痛了,第一如果有IDE界面的話可以檢測第一隻腳是否有復位,再來就是對BIOS下手,在一開機的時候如果大都正常,可以測量BIOS的腳位看看示波器是否會有一直跳動(BIOS有資料的寫入語讀出腳位...因該是這樣),如果有的話就是主板還有訊號再跑,CPU至少可以確定是有PD跟R和C的,只是後面的追查就真的得要靠點運氣跟經驗了,不曉得是否大家還有其他的檢測方法

网友:
要看你是哪種板子~ㄟ
因為還有Mini pci/usb/LPT這幾種

另外還有一種很特別的!
好像是主機板上本來就有預留腳位(但是名稱我忘記了)

楼主:
主要是一般的桌機用的主板,不過有些主板是不做PCI界面的,至於Mini pci的介面很少看到會作在這樣的主板上一般大都是NB或是AIO的板子或是MINI ITX(好像是這樣叫的吧...)才會有,至於LPT的除錯卡好像很多主板都不是能擷取到COED(我手上那張就不是很實用),至於USB!!!我目前還沒有看過(露天和YAHOO的賣場好像都沒看到有在擺)~~如果有的話因該就可以解除我的疑問了

网友:
新的除了有pci以外還有ltp1和usb的~
但不知usb是不是指是供電的~

楼主:
LPT1的是需要外接USB當電源,至於USB界面的除錯卡還是沒有找到~_~

网友:
恩, 主要就是現在新的LGA1155及以後的主板, 只剩PCI-E槽, 變成都不知給何測了....

网友:
我的廠商告訴我PCIE~已經開發完成!
我有在跟他要SAMPLE@@哈。。。
希望我可以塊點收到

楼主:
說到PCIE也是可以有幾個量測點
A1RSNT#
A2:12V
A9跟A10:VCC3
A11WRGD【因該是復位】
A13跟A14CIE_CLK

楼主:
剛好與系統的笑臉撞字,再補一篇

說到PCIE也是可以有幾個量測點
A1:【PRSNT#】
A2:【12V】
A9跟A10:【VCC3】
A11:【PWRGD-因該是復位】
A13跟A14:【PCIE_CLK】

网友(2012-05-24):
最近想入手一片H61M-P21,看到沒有PCI & LPT也是傻眼...

网友:
另一種介面是 LPC, 但要自己在板子上拉九條線...
LPC D0~D3, 3V, GND, Frame, Reset, Clock

見過的幾種Debug Card介面.
ISA >> 這種板子找不到了吧~~ 就算有, 也要打PCI to ISA (ITE8888) 才能有 POST Code 輸出.
PCI/Mini PCI >> 多數的板子已經沒有, 就算有.. 也可能是經由PCI Bridge轉出, 所以可能不會有 POST Code輸出.
LPT >> 多數的BIOS並不會將POST轉輸出到 Port 378/278/3BC, 所以多數是不能用的
PCI-E/Mini PCI-E >> 各家主板廠的腳位訂義不同.. 有可能不能通用
LPC >> 最為廣用.. 但主板多沒留介面插槽, 就算有.. 各家主板廠的腳位訂義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