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這個吹風機的出風口部份應該要怎麼拆掉?

楼主(2012-04-11):
各位先進大家好,小弟有一支型號為TS-318A的達新牌專業吹風機  ,最近吹頭髮時有焦味想把它拆開看一下,把所有可以看到的螺絲拆下來後,剩下出風口的部份無法拆解   ,看來應該是有二個卡榫卡住吹風機本體,   ,有先進知道這應該要怎麼處理嗎?感謝!

网友:
這個是卡進去而已,如果有黏膠會很不好拆,如果是我會從出風口後方利用槓桿原理慢慢撥開,要注意不要撥到破損,不然要裝回去又是一項挑戰!!

楼主:
謝謝eson0724大提供的方法,我去試試看,感謝您!

网友:
塑膠製品有可能因為高溫而溶化

网友:
simplex,您的吹風機拆開沒?
我也有一台 一模一樣,怎麼也無法在不破壞下拆開(女王大人的,弄壞要受罰的),如果您拆開了請上來教一下如何?

楼主:
aecom大,我還沒成功耶,哎!真難搞!

网友:
我有拆過一隻達新的外觀更這隻差不多 ...我拆的時候前面是卡榫沒錯.. 我也是從吸風口那邊拆

不過要慢慢拆... 不然卡點如果斷了可能密合度就很差了

我拆開後馬達軸心那纏了一堆頭髮

网友:
嘗試一下能否旋轉扭開,有些是設計旋轉卡榫的??

网友:
吹風機, 本體分成兩半 , 應該從後方來拆解 , 抽風馬達取出後 , 再拆機身本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