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三洋電冰箱SR-480B無法除霜

楼主(2012-04-11):
今日主角三洋電冰箱
拆開冷凍室蒸發器結霜情形
(無法除霜)

測量化霜感溫器29.2  28.8K 阻值應屬正常
使用化霜短縮
結果電流變成3.62A
壓縮機與電熱管同時在運轉及加熱
測量繼電器電阻0歐姆
目前先換上電子基板 試用中......
一個星期後一切正常

网友A:
紅色圈起來的繼電器壞了

接點黏住放不開,因此壓縮機運轉不停
判斷的方法其實只要將基板上感溫器的端子拔起,如果此時壓縮機還在運轉,
那就是基板上的繼電器壞了

网友:
這種電路似乎比較複雜....將溫度開關、化霜定時、化霜控制都整合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色圈起來的繼電器壞了

接點黏住放不開,因此壓縮機運轉不停

taso老大  請問這是造成蒸發器無法啟動除霜
          還是到除霜行程時 壓縮機同時在運轉
          所以才除霜不完全 這點我就不明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aso老大  請問這是造成蒸發器無法啟動除霜
          還是到除霜行程時 壓縮機同時在運轉
          所 ...

這故障情形不是化霜系統壞,它還是有正常在化霜
問題在壓縮機持續24小時以上在運轉,沒有停止過,包括化霜時間也在運轉
因此造成蒸發器結霜過多送風循環不良,冰箱冷度不足

這是一個很好的案例,相信很多人遇到此狀況都會判斷為化霜不良,大大維修機器很細心n_116|

网友(2012-05-17):
謝謝大大, 壓縮機不停運轉的原因原來出現在繼電器導通後沒跳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