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夾子~~開箱!

楼主(2012-04-11):
別懷疑,真的是夾子的開箱文!
最近在對岸的"淘寶網"挖阿挖的...挖到這個,又正好有需要就買來啦
從對岸搭順豐飛來的
從袋子拿出來
這個夾子就是夾SOP 8pin SPI ROM用的
超"粗勇"的彈簧
由於要先試用看看,先用測試夾夾住夾子上面的端子
找一塊主機板上有BIOS SPI ROM的
夾主機板的BIOS ROM看看,很"適合"喔!
換成夾顯示卡的BIOS ROM並搭配BIOS燒錄器
BIOS燒錄機可以認到顯示卡上面的ROM,太方便了

有了這個夾子就可以不用再把主機板的BIOS ROM吹下來後再拿到燒錄機燒BIOS

网友A:
哇,看起來超好用的.再掏寶拿理阿?

网友:
好用可惜太貴...
而且夾不到20次出現接觸問題
前後加起來不到40次...就壞了
我買了3個....都是這樣
後來..買3M的...貴到暴...結果問題也是一樣..><
而且很多都不能這樣直接讀....光讀..就會出錯.也會吧裡面的資料用掛...要用這個請三思

网友:
以為這樣就省事多了,沒想到還是要按步就班的做

楼主:
我覺得這應該是個人使用的問題,畢竟SPI ROM的接腳是已經焊好在板子上了,若用夾子時沒對應好溝槽,則很容易弄壞啊.
而這個夾子也有RD SW在用,但也沒遇到說夾個20~40次就壞掉啊,若akgkaylin大覺得不好用,那我建議你買的DediProg的配件來改用吧,那個夾子是專門為SPI ROM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看起來超好用的.再掏寶拿理阿?

hen999大可以在淘寶搜尋"IC測試夾",即可找到!

网友:
謝謝版大回覆:)

网友:
我就是夾子沒對好溝槽就放手..對那個要有很強大的指力..太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