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有人這麼沒公德心!

楼主(2012-04-11):
看圖:

放學時看到,就拍下來了
現在的人都很沒公德心!

网友A:
請息怒...
很多違規停車的只顧自己方便,即使造成公眾危險也不在乎。

這位先生還沒有造成公眾危險與妨礙大眾便利。
只是暫時停車,如果沒有那個標示牌,他的行為是可以原諒的。

有時也要獨立思考一下,標示與規定是否合理....
常見的導盲磚引導撞柱,或是兩線道有一線禁止機車、或是槽化線陷阱
很多莫名其妙的規定
惡法亦法,固然要守法但也不必助紂為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息怒...
很多違規停車的只顧自己方便,即使造成公眾危險也不在乎。

我只有拍到一個
萬X溪對面有人機車停著在釣魚... 這才傻眼勒
其實那人行道不算很大
他的機車佔掉了四分之一

對了!  忘了補充一點
他在機車停下之後,當場把衣服給脫了,然後就換了衣服
也不想想自己是什麼身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