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Kikushi COS5040 40Mhz

楼主(2012-04-11):
這台是最近很多大大在說有一批牛肉很便宜, 馬上找到賣場, 就下定一台了
01.房間突然多了個大箱子
02.這家的東西我常買, 2隻探棒350, 還有很多配件, 很超值!!
03.正視照
04.後視照
05.側照...恩...外觀就..普普, 價錢就很漂亮了 ㄎㄎ
06.上電囉,...恩...怎麼沒掃描線...
07.把照明燈關掉看看...慘了...中時鐘了嗎...我賭到壞的了...
08.突然...ㄟ...有點了...
09.接上校正看看, 恩..還算準...

以不到1000元的價格...能有這台...我絕得..還算划算啦
不過想問大家一下~為何他的0v時,他的軌跡很像蚯蚓?
這是正常的嗎?第一次用視波器, 再請大家不吝指教一下~

网友:
沒接有雜波,應屬正常,我的40年老機(它還比我老)也有,用手指接觸探棒,雜波更多更劇烈??

不過我沒接時波形沒這麼大??

网友:
哈哈,我也買了一台,你那還沒調整好吧

网友:
時間鈕或觸發源等可調整至適當位置試試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回覆~看來我得好好認識他一下了~

网友A:
pmerw大大您好!!

請問您探棒是在哪裡買的??~~還有得買嗎??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erw大大您好!!

請問您探棒是在哪裡買的??~~還有得買嗎??

請至露天搜尋 YANG XUN P6100 100MHz 示波器 探棒 探頭 測量針, 高雄的賣家
我就不打是誰了, 避免廣告嫌疑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至露天搜尋 YANG XUN P6100 100MHz 示波器 探棒 探頭 測量針, 高雄的賣家
我就不打是誰了, 避免廣告嫌 ...

謝謝您!!~~我找到了!!

网友:
我買兩台波段開關都要自己整理過 因為本來就是報廢品 bnc頭最好處理一下氧化處 以免接觸不良產生怪異雜訊

网友:
好人作到底,原文說明 請自行服用
http://www.google.com.tw/url?sa= ... oGYPeNBl295yKjEIjAw

网友:
像蚯蚓或者小正弦波的雜訊 -- 示波器是高感度的儀器,所以當沒輸入欲測之信號時,就會接收空間的雜訊,例如最常見之60Hz,手部則因人體與大地相接,也是感應60Hz.

手冊內27頁為面板操作說明.
你可以先把右邊上面那個大旋鈕(手冊內30號,調整掃描頻率),調整為與地面垂直,若是在最右邊則是測李賽交式圖形(李賽式圖),再根據需要再去調左(頻率減)或調右(頻率增).

李賽交式圖形,page 16.
http://www.ee.cycu.edu.tw/excellent/lab/dow_book/CIRCUIT9705.pdf

你可以用幾種簡單方式去調測:

1. 探棒兩端接在一起,變成測接地,0V時,選擇一條水平軸線做為0V的基準,調整No. 9或20.

2. 左下角好像是2Vpp的方波標準測試信號源,也可以接它,像最後一張圖,若不是顯示兩格時,要調整輸入電壓檔編號No. 12或16,還有在其上的小旋鈕(No. 13或17),要轉到最右邊.

3. 輸入5Vdc,調測為5格.
4. 輸入正弦波5Vpp,調為5格,參考第3.
5. 輸入方波5Vpp,調為5格,參考第3.

原廠英文操作手冊,多一個載點:
http://www.kikusui.co.jp/kiku_manuals/C/COS5040_5041_E.PDF

COSxxx 系列,原廠英文操作手冊.
http://www.kikusui.co.jp/manuals/index_e.php?GROUP=COS

网友B:
S大!!
http://bbs.pigoo.com/thread-37545-1-1.html
我這一台有相關資料嗎???   要去哪找 !!  麻煩了 謝謝您....

网友:
K大的價格跟機器外型有沒這台優!!

http://bbs.pigoo.com/thread-37545-1-1.html

只是這台是20MHZ的!!

很好奇地問一下!!  你這台是哪買的,偷偷PM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您!!~~我找到了!!

我探棒也是跟他買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37545-1-1.html

裡面接的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大!!
http://bbs.pigoo.com/thread-37545-1-1.html
我這一台有相關資料嗎???   要去哪找 !!  麻煩了 謝謝 ...

我已把相關的下載說明貼在該帖上了, 去看看吧.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7545&pid=467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