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屋SP-4001MT液晶亮一下變黑,加5V到高壓板螢幕亮單色跳動

楼主(2012-04-11):
請教各位前輩
小弟有一台西屋SP-4001MT液晶電視,打開電源開闢時螢幕有亮一下,可看到開機畫面然後就不見了,
關電源開闢再重開,都是螢幕有亮一下,可看到開機畫面然後就不見了,拿手電筒照螢幕隱約可看到顏色
在變化,有拆掉液晶看燈管都有亮,小弟是個新手,想請各位前輩指導一下,從什麼地方著手.
A/D
電源
高壓hi40024w2i m

网友A:
電源版上標示的各點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右下的三顆電容呢

楼主:
覺的有一點怪怪的拆下來量,2棵680μ .1顆220μ,測得電容數值分別為755μ 738μ 228μ 請問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版上標示的各點電壓是否正常!!

24v ->24.67v
12v ->11.7v
5v ->5.23

网友A:
680u的換掉

測得的電壓還在合理範圍!!

上了負載再測一次!!

网友B:
電源板電容換新-->日系(680UF提升至1000~1500UF會更穩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680u的換掉

測得的電壓還在合理範圍!!

更換電容後
               5v        12v      5vs     24v
未上負載  5.18     11.88   5.27    24.25
上負載    5.18     11.89   5.27    24.22
ad/m 未按電源 3v   未上負載 3.45v   上負載 3.46v
狀況一樣,是不是跟電源沒關係

网友A:
電源部分應該沒問題了!!

換查燈管,再查高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部分應該沒問題了!!

換查燈管,再查高壓?????

燈管之前有拆面板看過18支都會亮,有什麼方法再做測量確認嗎?

前輩請問下這一塊高壓板該從那裡開始測? 有那些步驟嗎?

网友A:
查燈管就是要用單燈的高壓版去點,能否穩定亮起或閃爍,光色有無偏色等等,最好能加一個電流表觀察耗電流有無異常,目視燈管與線接頭部分有無變黑???

確定燈管都沒問題,再查高壓版,高壓版部分先查各變壓器的電感量有無異常,或是測量個線圈相關聯接點間電阻值,判斷高壓線圈是否隱藏故障,再查各MOS及開關管和其他元件健康度......................再下去很長了,最後剩下靠自己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燈管就是要用單燈的高壓版去點,能否穩定亮起或閃爍,光色有無偏色等等,最好能加一個電流表觀察耗電流有 ...

謝謝前輩指導

小弟有爬了一些文,但是沒看到類似這一種高壓板的文章可參考
這塊高壓板四個變壓器有兩條電壓輸出線點亮18支燈管(拔掉其中一條線都可讓燈管亮一下熄,跟接兩條一樣)
其他就是一些貼片零件,大零件沒幾顆,這是不是EEFL燈管要用EEFL高壓板去點嗎
傷腦筋,真的不知從何下手

网友:
高壓街燈管部分一定都要全部接上,不然會進入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板電容換新-->日系(680UF提升至1000~1500UF會更穩定)

謝謝提醒

楼主:
初步檢測
高頻變壓器板和逆變板,目視並無異樣,保險絲正常,MOS正常,高頻和逆變變壓器無短路.阻值都差不多,螢幕亮出現AUTO ADJUST方框後熄掉
用三用表量電源板,電源關時待機5V輸出正常,其他5V.12V 24V無輸出,電源開待機5V,5V,12V,24V輸出正常,假設電源板應該正常
量24V到高壓板電壓正常,量AD板到高壓板AD/M和ON/OFF,AD/M電源關3V,開時3.45V ,ON/OFF線電源關0.03V,電源開燈管亮時5V,燈管熄時0.03
假設高壓部份沒有問題,是AD板ON/OFF電壓沒維持在5V,所以燈管因為電壓下降熄滅,想說直接從電源板5V拉一條線到高壓板的ON/OFF測試看看
打開電源燈管亮了沒熄滅,但是螢幕在出現AUTO ADJUST方框後,變成灰,紅,藍,綠單色循環跳動,難道是AD板出問題,看來還有的查勒
有沒有大大幫我指點迷津一下呀

楼主(2012-05-17):
目前在有信號狀況下
1.打開電源開闢後螢幕在出現AUTO ADJUST方框時按住音量,頻道,選單其中之一可進入正常狀態,正常看電視
2.電源關掉重開,在出現AUTO ADJUST方框後螢幕右上出現關機前選定信號源字樣後跳出單色循環畫面
但是在無信號狀況下
1.打開電源開闢後螢幕在出現AUTO ADJUST方框時按住音量,頻道,選單出現無信號對話框
2.電源關掉重開,在出現AUTO ADJUST方框後螢幕右上出現關機前選定信號源字樣後背光熄滅
請各位前輩幫我看一下這是什麼狀況?

网友C:
可能問題出在 AD 板上,檢查在開機後背光亮到熄滅的時間是幾秒?

還有當Power on 時,電源板上的 pg 電壓是多少?

確定這兩個數值就可以知道是不是 AD 板的問題了,
之前為了這塊板搞了很久,到最後換板才解決。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在有信號狀況下
1.打開電源開闢後螢幕在出現AUTO ADJUST方框時按住音量,頻道,選單可進入正常狀態,
2.電 ...

樓主 :    對不起…小弟多言一問 :
您一直強調 "有信號" 或 "無信號" ,您是接什麼 " 訊 號 "給電視 呢 ?
一般電視在接"電視訊號"時,開機是不會有 " AUTO ADJUST " 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問題出在 AD 板上,檢查在開機後背光亮到熄滅的時間是幾秒?

還有當Power on 時,電源板上的 pg 電壓 ...

不好意思pg 電壓是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 :    對不起…小弟多言一問 :
您一直強調 "有信號" 或 "無信號" ,您是接什麼 " 訊 號 "給電視 呢 ...

1,信號是指視訊盒上所接的av,tv和a/d板上的dvi,vga之類的電視信號
2,不暁得電視打開電源第一個出現的畫面就是AUTO ADJUST ,因為這台電視是別人不要的我也不知道正常是什麼畫面

网友E:
檢查一下---所有按鍵開關是否有正常---將排線拆下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檢查一下---所有按鍵開關是否有正常---將排線拆下測量

按鍵開關電阻質大了一些,沒短路或開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鍵開關電阻質大了一些,沒短路或開路

排線拆除後測量阻值應該為無限大,沒有電阻值大一點或小一點,一定要完全OPEN,有阻值=按鍵被按到(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排線拆除後測量阻值應該為無限大,沒有電阻值大一點或小一點,一定要完全OPEN,有阻值=按鍵被按到(故障) ...

不好意思是open沒錯 ,是按了電阻值大一點

网友E:
將按鍵板排線拔除用遙控器試試看情形是否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將按鍵板排線拔除用遙控器試試看情形是否一樣

遙控器有很多地方接觸不良沒反應正在想辦法解決
曾把按鍵板拔除用直接短路開機結果一樣

网友:
那AD板故障可能較高,可以先檢查排線端子是否有雜質,再依照電路往AD板查看看

网友E:
可以的話用洗衣粉清洗烘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話用洗衣粉清洗烘乾看看

大大
排線端子是指按鍵排線嗎?
洗衣粉清洗烘乾是指遙控器嗎?

网友E:
是AD板上的白色插座,有些插座底下有雜質存在
清洗是指AD板整片像洗衣服一樣用洗衣刷清洗,可以參考此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AD板上的白色插座,有些插座底下有雜質存在
清洗是指AD板整片像洗衣服一樣用洗衣刷清洗,可以參考此帖 ...

水洗有點怕怕的
大大水洗的用意是怕有雜質造成不知名的短路嗎?

网友E:
是的,你說的情形好像是 AUTO ADJUST 開關被按下,所以懷疑電路板上是否有雜質影響
對了忘了問按鍵板上是否有AUTO ADJ 這個按鍵,若是有此按鍵那可能性就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你說的情形好像是 AUTO ADJUST 開關被按下,所以懷疑電路板上是否有雜質影響
對了忘了問按鍵板上是否 ...

沒有這個按鍵
我在猜想會不會mcu程序出問題
還有a/d板上有一個貼片晶體上面標示fchg不知道是什麼東東?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這個按鍵
我在猜想會不會mcu程序出問題
還有a/d板上有一個貼片晶體上面標示fchg不知道是什麼東東? ...

那就可能是mcu程序出問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pg 電壓是什麼?

說太快,應是 power on/off 信號。

网友:
如果燈沒問題那大都是高壓點燈電路問題,查一下高壓區那些零件看看吧!
有時後是那顆像變壓器高壓零件壞囉~好像叫逆組器??

网友:
樓主.小弟也碰到過這種問題有兩台,小弟當初處理的方式,一台是視訊盒接上TV訊號用螺絲起子輕敲視訊盒,會有異常反應類似接觸不良,拆開視訊盒之後,用手輕壓上面的IC,你會發現一切都正常,就是那顆IC空焊,將他補焊就好了。第二台的處理方式,就是T-CON尚的軟排,在連接的地方用橡皮擦將軟排擦乾淨,軟排的插座用不要的牙刷清清的將它刷乾淨然後T-CON連接AD版的那條街線兩端座用酒精注入之後在用不要的牙刷輕輕刷幾下然後T-CON拿下來,將裡面的酒精甩乾,再用吹風機的冷風將雜質吹出,準備測試,一切正常,可以交貨,希望這兩個方法幫的上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這個按鍵
我在猜想會不會mcu程序出問題
還有a/d板上有一個貼片晶體上面標示fchg不知道是什麼東東? ...

樓主…
小弟個人意見…僅供參考……
您這台電視,可能是多重故障…
1, 按鍵不良
2, 背光板故障
3, 主板可能也有問題
如想完修,請參照上列故障順序依次維修…
小弟假設您有工具:可修1、2 二項,第3項就可能有較大的問題…
再加上您的提問方向,代表您的經驗不足,因此…如只是想玩一玩,也許可以一試…
祝    學習愉快,維修順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