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求助]Seagate ST380013A 80G 開機一段時間敲盤

楼主(2012-04-12):
在網拍上買了一顆故障硬碟,對方說是開機會有咖咖聲,但是BIOS認的到,可讀取
於是就買了下來
主角:

一拆開包裝馬上測試,並且進行壞軌檢測、修復
61個壞軌... 好家在壞在同1區

修復完之後,又開了一段時間,過沒1兩分鐘,聽到連續敲盤聲
拆了下來,對電路板單獨測試
通電3分多鐘後,摸微處理器,很燙,於是關電冷卻

再度上機時,開電表嗶嗶檔下去測量
發現圖片左方的貼片電容有問題

在測量了馬達輸入電壓,一切正常

這時該如何繼續查下去?

网友A:
你對誰~做"BB"測試...

另外你BB檔在多少歐姆以下!!會認定短路呢?...
幹麼不用電阻檔測試
=======
你是對地測試?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對誰~做"BB"測試...

另外你BB檔在多少歐姆以下!!會認定短路呢?...

在停電狀況下,對每個貼片電容做BB測試
測到那個電容就一直狂叫,數字跑20
其餘貼片電容都有250到350左右
紅黑探棒直接貼在正負極上

网友A:
~~你要不要考慮改用電阻擋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不要考慮改用電阻擋阿

好,明天會用
因為時間好像稍晚了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不要考慮改用電阻擋阿

阻值測量結果

网友A:
。。。。看完了,但我都無法確定到底是你量的方式錯還是我觀念錯
1r50,你量出來是0 歐,要嘛你電表誤差大,要嘛你還是不會用電表,要嘛。。。你跟本搞不清楚怎樣量電阻
你現在都只有做對地電阻量測,那原件自己的阻值呢?

你在其他的回應都會要人家標上測量到的電壓,而你目前這片是敲盤
主控晶片發熱。。。你會想到啥?
硬式磁碟機就兩種電源,黃線12伏,主要供應主軸馬達。紅線5伏,主要供應電路板使用。
而照片中那顆smd的三腳應該是線性ic,怎不量量看他的電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完了,但我都無法確定到底是你量的方式錯還是我觀念錯
1r50,你量出來是0 歐,要嘛你電表誤差大, ...

摁,我不太會量阻值,我會多練習的
主控晶片發熱阿,我想應該是有短路,那不然就電壓問題
等等會放上量到的電壓

网友A:
電壓異常也會發熱
高電壓低電流
低電壓高電流。。。
所以假如電壓異常,(ex:5v因為異常而剩3.x)
那就有可以驅動不了而過流發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壓異常也會發熱
高電壓低電流
低電壓高電流。。。

順帶一提
剛剛量電壓時,因為會敲盤
而把電源關了,再次啟動時,突然監聽到一個像是光碟機速度增加的聲音
一聽,不得了了! 7200轉的速度持續升高了,但是轉到一定程度之後就沒再增加了
一量馬達電壓
從1.80V升到了5.60V!!!
摸了馬達晶片,唷! 粉燙,但是處理器晶片溫度卻很正常
之後重開就一直猛敲盤了

网友A:
。。。上面型號寫啥。。。
看不到。。

网友B:
你量馬達電壓,我看你需先了解控制馬達的ic是哪顆,然後找出他的接腳圖與功能再來量比較準確,不過你量的怪怪的,不知你量的什麼?,怎全部都是0v,你確定測量方法是正確的?
正常來說那區域是利用直流檔位去量測的量電壓的,低電壓高電流是一般比較常見的狀況,不太可能你都量不到電壓。
硬碟馬達是3相無刷馬達,正常來說如果控制馬達IC壞掉的話其實也很難找到能代替的,除非是完全一樣的才能用,因此如果壞很嚴重,大概考慮就不會修了,雖然我不知你是怎量測的,圖片上量測的地方不太可能無電壓。
硬碟馬達是3相無刷馬達(Delta-Y或是中心共線),馬達控制器對於這種Sensorless的三相無刷馬達會採用零交越(Zero-crossing)的偵測電路來定位線圈和轉子磁鐵的位置並輸出下一相,而且各個板子控制馬達IC接腳都不太相同。
你量測圖上那顆,我量到電壓大約是0.90V 地 1.82V應該是有電壓才對! 不過我不確定是否完全一樣,我那顆是西傑7代,40GB的! 反正就當參考吧!

网友C:
硬碟開機雖然主板bios偵測得到,Partition也沒問題,但運作時有"ca,ca'聲,就我經驗而言,這顆硬碟差不多快不行了,我會建議使用者趕緊把重要資料備份,不然要有隨時會掛掉的心理準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硬碟開機雖然主板bios偵測得到,Partition也沒問題,但運作時有"ca,ca'聲,就我經驗而言,這顆硬碟差不多快不行 ...

#13的大哥
這一顆硬碟是PO文者從網路買來的"故障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3的大哥
這一顆硬碟是PO文者從網路買來的"故障品"

是滴,我沒看錯,我也知道是故障品..只是給小豬滴滴一些經驗...
硬碟有"卡卡"聲,代表它已經運轉得差不多了,即始電路板修好了,這顆硬碟也用不久,更何況又有壞軌,
壞軌就像傳染病一樣,從一塊壞軌開始,慢慢會越來越多,如果是買來要救相同型號硬碟,那又另當別論~

网友:
抓的到 電路板基本上沒啥問題
敲盤 好似無法以電路維修解決 因為這是機械加物理加電子電路的東西
BIOS認盤 基本上電子電路的部分就沒啥好處理的><"

网友B:
壞軌部分是只能暫時關閉部分區域不使用而已,並無法完全修復,不過如果只有壞軌也是還能撐上不少時間,但是就得捨棄一些容量了!
大部分板子出問題都是bios抓不到也是沒錯,還有那種抓的到但是檢測程式出現硬碟空轉的情形,完全都不讀就直接一直狂跳壞軌!
還有一種壞再0軌的,也是會造成有時抓不正常,0軌還算是能修復的,不過嚴重的大概就沒什用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壞軌部分是只能暫時關閉部分區域不使用而已,並無法完全修復,不過如果只有壞軌也是還能撐上不少時間,但是 ...

這顆是可以關閉壞軌
BIOS抓的到
但是使用了一段時間,大概3~4分鐘吧
就會開始敲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滴,我沒看錯,我也知道是故障品..只是給小豬滴滴一些經驗...
硬碟有"卡卡"聲,代表它已經運轉得差不多了, ...

Yes!
我還有另外一顆硬碟也是壞軌,但是現在只是拿來存不重要的資料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量馬達電壓,我看你需先了解控制馬達的ic是哪顆,然後找出他的接腳圖與功能再來量比較準確,不過你量的怪 ...

直流檔我切在20那裡
明天再切低一點試試

网友A:
..0軌損壞~~~並不能說沒用處
而是看你是用哪一種系統、哪一種格式吧~

Linux可以跳過0軌開機!簡單來說MBR對Linux來說沒有直接的影響

网友:
引用 网友A:
..0軌損壞~~~並不能說沒用處
而是看你是用哪一種系統、哪一種格式吧~

恩 我說的嚴重的是指不只0軌壞,是整個硬碟磁區壞的七零八落,差不多快沒什容量能利用時,不過增加了一樣新知識,我到是還不知道LINUX的MBR會自動跳過,普通WINDOWS的格式並無法自動跳過,要用其他程式幫他跳過。
我沒試過用LINUX去灌再0軌壞掉的硬碟上,說不定以後有機會可以試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型號寫啥。。。
看不到。。
型號:
D430AB

看了相關資料,跟電壓有關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D430AB
只是資料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軌損壞~~~並不能說沒用處
而是看你是用哪一種系統、哪一種格式吧~

如果沒壞在0軌,而是壞在MBR中間的
那可能開機有困難... 我有用一顆壞在MBR的試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沒壞在0軌,而是壞在MBR中間的
那可能開機有困難... 我有用一顆壞在MBR的試過 ...

中間比較好處理,通常先把資料救出來,再來處理就好了! 開機困難比不能開機好,不過0軌是有程式能跳過用1軌取代,其他就看你用哪種程式去把壞軌關起來了,也可以直接把壞軌表寫到硬碟BIOS去就以後不會讀到了,缺點是容量縮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間比較好處理,通常先把資料救出來,再來處理就好了! 開機困難比不能開機好,不過0軌是有程式能跳過用1 ...

上次灌了CentOS在那顆硬碟,結果開機都會硬碟檢查
需要跳過20幾遍才能開機,後來用壞軌隱藏就沒事了

网友A:
...mbr中間?。。。請你告訴我!MBR怎樣壞在中間阿?
Master Boot Recoder,也不過才512BYTE?剛好就是一個Block?
也就是所謂的0軌....

老弟~~~拜託你先去把整個基礎打好~好嗎。。。
系統不懂、連硬碟的結構都搞不清楚,這樣可是很糟糕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r中間?。。。請你告訴我!MBR怎樣壞在中間阿?
Master Boot Recoder,也不過才512BYTE?剛好就是一個 ...

摁,就是硬碟開機有問題,0軌掃過,但是他好像壞在後面
就認為中間了,我對硬碟沒研究,拍謝啦

--------------------------------------------
對了,請問一下
有哪位大大在賣軟排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摁,就是硬碟開機有問題,0軌掃過,但是他好像壞在後面
就認為中間了,我對硬碟沒研究,拍謝啦

小豬大大:真服了您的好奇、進取之心。
不會的沒關係,我們就多拆幾顆練習,摸多了自然就通了!
你有興趣我送您…拿回去拆解研究,
排線、壞的硬碟、cpu、RAM... 都有。
本人工作室在新北三重區,有意限本人自取,我裝一箱給你。
發消息再連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豬大大:真服了您的好奇、進取之心。
不會的沒關係,我們就多拆幾顆練習,摸多了自然就通了!
你有興趣 ...

..哈~~老大
您幹麼強調限本人自取阿
如果沒記錯,它住屏東喔!

假如可以,您可以寄給它,運費他自己出...
===================
to pen5...
也許是在linux過程中您沒有注意到
在安裝過程他會問您grub是要安裝在哪裡
通常預設選項是在MBR...
但也可以選擇其它!
反觀WINDOWS系列,MBR死掉,硬碟等於宣告壽終~因為WIN都是利用MBR當前導區

网友:
引用 网友A:
...mbr中間?。。。請你告訴我!MBR怎樣壞在中間阿?
Master Boot Recoder,也不過才512BYTE?剛好就是一個 ...

我覺得小豬問的應該不是MBR的中間,而是磁碟分割區壞中間區域的磁區才對!
to pen5...
也許是在linux過程中您沒有注意到
在安裝過程他會問您grub是要安裝在哪裡
通常預設選項是在MBR...
但也可以選擇其它!
反觀WINDOWS系列,MBR死掉,硬碟等於宣告壽終~因為WIN都是利用MBR當前導區
恩謝謝你的回答,下次我安裝時可以注意看!

网友A:
︿︿~
哈~我覺得另外一個問題~
小豬只是想要試著把硬碟修好(先撇開空間不足問題)
另外硬碟敲盤我沒記錯,好像在某些情況下會發生(並非電路有問題)

除此,壞軌標記並不是回寫bios,而寫在硬碟中有個區域是紀錄這樣的資訊!
如同file system的block & inode的參照關係

网友:
引用 网友A:
︿︿~
哈~我覺得另外一個問題~
小豬只是想要試著把硬碟修好(先撇開空間不足問題)

對了你的提醒我才想起來是我說錯了,確實不是寫到BIOS裡,而是硬碟機板上有個專門存壞軌資料的地方,雖然我也忘了叫什名子,不過應該是類似存壞軌表的東西,不過只是應用的話,不知道也沒關係,只要知道他能把壞掉的軌道建個表關起來回存硬碟即可,以後就不會讀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哈~我覺得另外一個問題~
小豬只是想要試著把硬碟修好(先撇開空間不足問題)

剛剛又把硬碟啟動了
照著在論壇裡下載到的硬碟維修實例測量了幾個濾波電容
用對地測量馬達晶片那的電容,一直狂叫
而且測量輸出電壓,在6.96V~7.20V中間跳動
但是微處理器那裡沒有叫,可能沒有故障吧
晚上再來慢慢測量

网友A:
小豬
...我還是很好奇!!!
送電中?你用bb檔去量電容!~
那請問一下電容都有兩端~~你到底哪一端是地、那一端不是地?
而且電容充電時、充滿時!!哪一個狀態會近似短路?哪一個狀態會近似開路...~~

為啥你不反過來測試~
直接把PCB拆下來
假如元件真的有問題,那麼5V &12V都送上去了
理論上也應該會有元件發熱的現象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豬
...我還是很好奇!!!
送電中?你用bb檔去量電容!~

大大您好
>用對地測量馬達晶片那的電容,一直狂叫
這時候已經有把PCB拆下來,並且沒送電
黑筆接地,紅筆測量

>測量輸出電壓,在6.96V~7.20V中間跳動
這時把PCB接上硬碟,並且送電

网友A:
你沒有回答到我的問題!!!哪些端點是地、哪些端短不是地!你有區分清楚嗎@
另外WISH吧!以前有PO過文,BB檔並不是用來判斷阻值、判斷短路的依據!
因為每一台對於短路阻值的定義都不同!
若要真的探討對地電阻,請回歸電阻檔~

6.96~7.2~~~~看似正常(但除非有正常的可以對照)
==========
題外話
如果我覺得硬碟到目前為止都是正常的呢?
只因為壞軌過多,造成讀寫頭無法精準定位到所需要的起始引導~~~
那麼就發生SK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沒有回答到我的問題!!!哪些端點是地、哪些端短不是地!你有區分清楚嗎@
另外WISH吧!以前有PO過文,B ...

喔,我看那影片中有說到,那是無極性電容
影片還有說到,請用BB檔測量
我前幾天有找到對岸的一篇文章,說正常電壓輸出應該是1.8V
我的飄在6.96~7.2,過高了

至於SKIP阿,之前剛到手有測試過,可讀取
過一段時間後會開始敲盤
但是現在變成一上電就敲盤,似乎越來越嚴重了!

网友A:
無極性電容~~跟電路板上哪邊是GND沒有直接關係阿!
你的測試點!你在無極性的兩端測試,你要先搞清楚你的測試點好嗎...

馬達的電壓輸出是1.8?....

硬碟剛到手,你測試可以,但也代表壞軌的狀態持續發生
直到壞軌到達某個程度後,就開始有類似SKIP的現象!

你的觀念重頭到尾都是有問題的

到手物品測試正常,你就已經先假設往後都一定要正常..
維修領域既然有一個名詞叫假性故障,那麼肯定也會有假性正常!
這也就是為啥維修要透過熱機程序來確保品質!
又如同剛修好得電腦、螢幕,都會透過72小時以上的熱機程序來確認是否完修~....

你要不要先來解釋一下為啥熱機程序可以維持基本品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無極性電容~~跟電路板上哪邊是GND沒有直接關係阿!
你的測試點!你在無極性的兩端測試,你要先搞清楚你的 ...

不好意思,沒有碰過硬碟,這是第一次修這個東西
所以很多觀念都不正確,感謝您這麼細心教學

>熱機程序
修好一個東西之後,怕有可能再次燒毀、故障
所以要有熱機程序,通常都會啟動幾個小時,或是數天
熱機後如果正常,可以交貨了,反之,繼續追查問題點

网友A:
~~前半段我不回應

我先回應後半段!
熱機的程序不是你想的這樣(你只就維修面)
你沒想到元件面....
電子零件的冷熱狀態下,會有不同的特性
溫度、阻抗...
============

另外~
針對你說到的主軸馬達控制IC
電壓輸出通常在7~8V,特別為了你查到的大陸資訊,我去翻我的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半段我不回應

我先回應後半段!

>電壓輸出通常在7~8V
那為什麼我一斷掉電源後,再次上電,變成直接敲盤?
是不是晶片燒了?

网友A:
...有可能的一個原因!我之前就回應了

還有!
有沒有可能電壓異常造成音圈馬達連帶動作不正常、或是PRE-AMP故障,造成處理晶片認為有問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的一個原因!我之前就回應了

還有!

馬達晶片附近的貼片用BB測過了
在還沒發生電壓飆高前,測量過這兩顆,是不會叫的
但是後來再測量,一直狂叫
有可能後方故障或是前方故障而導致狂叫嗎?

网友A:
硬碟在你手上!!!
我也測試不到!

阻值量出來,也好奇你的量法~
假如你認為電容故障造成短路,何不先把電容請下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碟在你手上!!!
我也測試不到!

我有問過這個賣我的硬碟的賣家了
他說:
這硬碟之前他朋友也有查修過,最後還是因為太麻煩+找不到問題而收場
我看我先暫時告一段落,等到熱風槍到了之後再來慢慢找問題

网友A:
那就~~拿吹風機!用熱小風~~~對ic!!!烘烤!!!
等到連板子都熱了!!!壓緊ic後!!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拿吹風機!用熱小風~~~對ic!!!烘烤!!!
等到連板子都熱了!!!壓緊ic後!!試試看

好吧,順便看看今天運氣好不好...

网友E:
話說你有聽到加速音,那軟體顯示上轉速有到達7200轉左右嗎?
一般敲盤大都是代表讀取失敗又重覆讀取,照前文看來已知壞軌在0軌?
0軌一般就那麼大,會顯示壞了22%代表軔體也已經無法用備用區替代(用光啦~最近的新硬碟好像也沒備用區這玩意)
因為0軌的不可替代性(不能像其他磁區關了當成看不到)
建議可以直接拿下一顆來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話說你有聽到加速音,那軟體顯示上轉速有到達7200轉左右嗎?
一般敲盤大都是代表讀取失敗又重覆讀取,照前 ...

當時沒系統可進行開機,只能進DOS硬碟檢測
硬碟上標示7200轉
不知壞軌在哪,只知道壞在硬碟中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