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求助]1969年的 HIOKI OL-64D 三用電表

楼主(2012-04-12):
這台三用電表是幾年前 ,親戚給我的,因為一直沒有機會使用,所以一放就好幾年,

最近剛加入痞酷, 想重新拾回荒廢已久的興趣, 奈何已不太會使用了,

想借用各位先進的知識, 教導小弟如何使用此三用電表!!

有上網找到電路圖,好像是1969年日本製造的

我的問題如下:

1.  DCV 0.25V檔 和 DCmA 50ua檔在同一處 ,是否代表這一檔可以測量這兩種(範圍內的)電壓和電流??

2.  10K電阻檔要接一個22.5V(BL-015)的電池, 這種電池還找的到嗎??

3.  L.I.檔,dB檔,UF(C)檔,HL檔,是在測量甚麼,如何使用??

謝謝大家!!
001:電表正面

002:表頭明細

003:打檔明細
004:電表內部
005:線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126&highlight=%E9%9B%BB%E8%A1%A8

http://bbs.pig ...

感謝eson0724 大大的提醒!!

請問22.5V(BL-015)的電池, 這種電池還找的到嗎??

网友:
可能找不到了,幫你拜了狗神,都沒有,我也沒聽過有這種規格的電池,那個年代我還不知道在哪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eson0724 大大的提醒!!

請問22.5V(BL-015)的電池, 這種電池還找的到嗎??

淘寶應該有,找找看;
不過沒有裝這顆電池的話,
看起來只有R*10k這個檔位無法測量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寶應該有,找找看;
不過沒有裝這顆電池的話,
看起來只有R*10k這個檔位無法測量而已。 ...

謝謝您!!
沒有裝這顆電池的話
確實是只有10k檔無法測量而已!!
但是若要到淘寶去找的話
那就太麻煩了
我只是想維持它的"完整性"~~物盡其用!!

网友C:
>1.  DCV 0.25V檔 和 DCmA 50ua檔在同一處 ,
>是否代表這一檔可以測量這兩種(範圍內的)電壓和電流??

表示這個電表的基本電流為50uA,而其可以測量的基本電壓就是0.25V,串聯電阻後,利用分壓原理把可以測量電壓的範圍加大,這個50uA的電流是基本單位,那就是為何會放在DC電壓與電流的交界處,往左則串接電阻,加大電壓測量範圍,往右則並聯電阻,將電流分流,以加大測量電流的量程.

>2.  10K電阻檔要接一個22.5V(BL-015)的電池, 這種電池還找的到嗎??

我記得以前好像有看過,可能太特殊又用得少,所以就被淘汰了,若真有需要的話,可以找IC用升壓的方式.

>3.  L.I.檔,dB檔,UF(C)檔,HL檔,是在測量甚麼,如何使用??

以下是我的推測:

L.I.檔         - 可能是電表能輸出的負載電流.
4K - 75mA
400K - 750uA
4M - 75uA

dB檔         - 測量電壓憎益,一般是用於測試音量的大小.
有興趣的話,請看 http://www.rapidtables.com/electric/decibel.htm

UF(C)檔     - 應該是C.(μF),測量電容
HL檔         - 應該是L.(H),測量電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DCV 0.25V檔 和 DCmA 50ua檔在同一處 ,
>是否代表這一檔可以測量這兩種(範圍內的)電壓和電流??

謝謝您!!~~從來沒人教過電表是這樣子看的!!(2檔在同一處的原理 !!), 連學校講師都不會

再請教!!

1.  若更改391K這顆電組大小(接在22.5V的) ,有無可能將22.5V改成9V,

2. 測電容或 電感時,接測棒的位置是否不變??只需轉到紅色ACV 檔(50V 或10V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您!!~~從來沒人教過電表是這樣子看的!!(2檔在同一處的原理 !!), 連學校講師都不會

再請教!!

>從來沒人教過電表是這樣子看的!!(2檔在同一處的原理 !!), 連學校講師都不會

以前的電子儀錶應該有講過,老師不會的話,就是混得太兇了,不知現在的學校是否還有在教指針電表的原理.

>1.  若更改391K這顆電組大小(接在22.5V的) ,有無可能將22.5V改成9V,

後來的電表,10K檔的都是改用9V供應的,所以電阻該降低多少,你要去試一下.

>2. 測電容或 電感時,接測棒的位置是否不變??只需轉到紅色ACV 檔(50V 或10V的地方)

檔位沒錯,不過我在想,可能無法直接這樣量測,照它的內容來看並不可能直接就能測量.

我是這樣想的,你參考看看:

1. 要有振盪信號,才能測LC零件,目前都沒有.
2. 所以要另外準備AC10V(測L)和AC50V(測C),利用電源的60Hz做震盪.
(沒有剛好AC10V和AC50V,或許也可以用,只是可能無法滿檔使用)

3. 把電源AC10V接入→ 串接L → 電表轉AC10V檔 → (+)接電表(-) → 接AC10V的另一端,觀看表頭內的L.(H)欄位,就是電感量.

3. 把電源AC50V接入→ 串接C → 電表轉AC50V檔 → (+)接電表(-) → 接AC50V的另一端,觀看表頭內的C.(μF)欄位,就是電容量.

4. 這樣的方式,只能測量大電容和大電感,因為震盪頻率太低了,只有60Hz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從來沒人教過電表是這樣子看的!!(2檔在同一處的原理 !!), 連學校講師都不會

以前的電子儀錶應該有講過 ...

以前的電子儀錶應該有講過..............,30年前的事, 早就還給老師了!!!!......

10K檔的都是改用9V供應的.................我找時間試一下

AC10V和AC50V不容易取得..................暫時先不考慮,找到可調變壓器再說!!

只能測量大電容和大電感,因為震盪頻率太低了,只有60Hz而已.

我PO圖的最後一張,它的範圍好像是
uf(C).....250u uf~~0.02uf....(表頭內是 250P----.02)
HL........0~~5000H(表頭內是 50----5K)
這算是大電容和大電感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的電子儀錶應該有講過..............,30年前的事, 早就還給老師了!!!!......

10K檔的都是改用9V供應 ...

一般電容用到p,10的-12次方.
用於低頻整流的,大概470uf起跳,這段--uf(C).....250u uf~~0.02uf,算是常用的電容裡較大的

一般電感小到uH,10的-6次方.
用到H來表示電感值是算很大的,一般是用uH和mH.

較低的電感和電容,用較高的頻率測出來才會準,所以專測電感的儀器都很貴,這個就牽涉到頻率響應,用低頻去測高頻的零件怎麼會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電容用到p,10的-12次方.
用於低頻整流的,大概470uf起跳,這段--uf(C).....250u uf~~0.02uf,算是常用的 ...

Sorry!!~~單位搞錯了!!

太久沒摸電表.......快得"老人癡呆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