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 Sampo PM 42K1 電漿電視 亮線

楼主(2012-04-12):
趴了文在這篇的2樓 有看到一樣的情形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pm%2B42K1

其它文好像沒人有這種情形

以下是家裡電視 電漿感覺也不錯快10年了
畫面一樣很棒又亮 無烙印問題

以前有改過上風扇 散熱

之前很細的邊邊一條 最近好像變粗了

請問 這是面板問題嗎 ?(面板好像無法修對吧)

可以修的話 要先往拿變處裡呢 謝謝大家

网友A:
可參考42PX10
亮線位置下方排線端子有可能接觸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參考42PX10
亮線位置下方排線端子有可能接觸不良

chlu大
這種問題請問有教學步驟可以學嗎?

細導線請問是漆包線嗎?
還是有專門用於軟排的專用導線呢?
懇請指導!
感謝您

网友:
我是用漆包線連接的,或許您的只是端子接觸不良而已(只見過被修過的才會有排線斷裂的情形)
焊接技術可能要自己多加練習了

网友:
50pin 排座加焊就可以完修
要小心 不要短路了 其電壓為63v
短路會燒面板的 一切小心

楼主:
家人 不給我拆 真抱歉了 不能PO上完修圖
因為當時購買很貴 老爸會心疼 老爸希望她真的壞了 再丟給我
我只能順著他了 我爸一天看電視6小時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