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SUS-VB171-換燈管

楼主(2012-04-12):
很久沒發帖了,今天修好一台LCD,發一帖軟的給新手參考一下!!  哈哈,我也還算新手.......

今天的主角銘牌

故障狀況!! 上電後LOGO變色!! 確定燈管老化了!!

順便檢查一下P+I版

狀況不錯!!

發現原來這台之前已經換過燈管,只換半套????

面板型號!!

開始拆開面板!!

拆面板外框時,要注意把扣具慢慢撬開,不要讓面板變形或破損,並小心取下面板反面放置

再繼續拆背光板的外框!!

拆這個型號的背光板外框時,要先將燈管線的扣具取下(這裡忘了拍),並注意外框與燈管線間的固定架,要小心撥開,避免扯斷線或折斷固定架。

拆開之後看到兇手了,

都黑掉了!!  這是上次測試還正常的燈管,所以沒有換掉,但撐不到半年,當初應該一起換掉他的......

用原高壓版點新的燈管,確定P+I版沒問題

把面板裝回,

這裡要特別注意扣具在扣上時面板的位置,一旦面板位置不對,扣具一上,面板就應聲破裂?? (已經失敗2次了)

因為太專注裝回面板,忘記拍照了!!  所以裝回的部分沒圖!!

面板裝好後上電測試!!  完修!!

雖然不是很專業的維修,對於個人來說,一次成功的修復所帶來的成就感才是無價之寶,也謝謝本站各位先進的指導!!

网友A:
恭喜完修
只是小弟有一個小問題
在拆換燈管時...是不是要再比較沒有灰塵的地方(快速)換好呢?
因為面板拆開之後如果有灰塵或是毛絮之類(面板後面及偏光板中間)會不會影響到之後有黑影的問題??

楼主:
能無塵當然最好!!

若有沾到灰塵或棉絮,可以用除塵紙或LCD專用的布擦拭,注意不要留下刮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只是小弟有一個小問題
在拆換燈管時...是不是要再比較沒有灰塵的地方(快速)換好呢?

找一個人煙希少無風不會熱的地方就好了

网友:
想請教您當換一個燈管??是怎樣更換???
把白色切開?或是??
謝謝您

楼主:
我是買附燈罩的,所以沒重接接線!!

等蒐集數量到一定量,再重新把堪用的拿出來整理重接!!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詳細解說 ^_^

网友(2012-05-13):
恭喜完修.受益良多:)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修復完成,感謝熱心經驗分享!

网友(2012-07-07):
這個好,感謝,也恭喜

网友:
恭喜完修~感恩分享~

网友:
我也壓破一台17吋的過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換燈管技術能量雖較低 但卻是要最用心
好燈管拆到變破燈管 經常有的事

网友B:
恭喜完修,
請問燈管何處買?
以及如何判斷燈管型號?
感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請問燈管何處買?
以及如何判斷燈管型號?

燈管沒有型號!!  只有長度!!

http://bbs.pigoo.com/forum-105-1.html

WISH大這裡有,找烏骨雞學姊訂購!!

http://xn--45qv7gttcu8ey33botxoky.tw/youyou/category.php?id=12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 ... 149&o=0&m=2

盧大這裡有帶燈罩的!!

网友:
感謝
eson0724大大 換燈管的實例敎學

以前也有換過燈管的少許經歷, 只知 換掉壞的燈管, 其餘不換.
現在明白了
還是全部更新,  比較 靠得住

网友(2012-08-10):
我第一次是買裸管自己接  結果一不小心邊裝邊跟聊天,面板一命嗚呼哀災,所以以後換燈管我不再跟人家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