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可以教我電表怎麼測量主機板~~很想學修主機板

楼主(2012-04-12):
工具都有~~但是拿著電表不知怎麼量~~也不知道電壓的正常值是多少~~我只會拆跟悍

网友:
先找個電路圖,稍微看一下就知道主板上面電壓大概哪幾種!
1.5V.1.8V.3.3V.5V.12V這幾個是常見的主板電壓。

另外您的問題範圍有點大,很難回答。
翻翻站內舊有資料文章有不少適合解決您的問題。

楼主:
喔喔~~我找找看

网友:
這張圖可以參考看看,講得蠻詳細的

要量測主機板,要大概知道這部份供電是給誰用的,才會知道電壓是多少

就......多看主機板區的教學跟實例!!

网友A:
入寶山卻不知寶物在何方 !!

滿地都是寶藏 ~~

就看你願不願自己親自的找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入寶山卻不知寶物在何方 !!

滿地都是寶藏 ~~

賣安捏貢啦

有時候剛入門是需要一點契機跟頭緒的

並不是每個人都跟W大一樣光看主機板說明書上的Block diagram就能貫通任督二脈的

但是j大說的也是沒錯啦,後續還是要靠自己去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賣安捏貢啦

有時候剛入門是需要一點契機跟頭緒的

我也只是好心提醒 !!

這就好像脖子掛滿了餅乾 !!

我們要吃還得自己去找去做 !!!

你卻不願轉頭去吃 !!

我是覺得對不起站內的那些文章啦 !!!

网友:
首先.......你得要有基礎才行!要什麼基礎呢?
1.DIY電腦的基本知識,起碼要組裝過10台電腦以上的臨床經驗...

2.有電子零件的基本概念,一張主機板、顯示卡拿起來要說得出哪個是電容、
哪個是電桿、電阻、電晶體,甚至那些IC是甚麼功能....

3.興趣,這東西沒表面上看得簡單,別以為修主機板似乎有利可圖才有興趣,
那是對錢有興趣,建議你炒股票去...

4.腦袋要有邏輯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545&highlight=%E4%B8%BB%E6%A9%9F%E6%9D%BF

http: ...

收下了  謝謝!!

网友:
爬文後 又得到更多寶貴經驗及先進們的提攜 感恩了 各位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