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統停止支援

楼主(2012-04-12):
微軟在部落格貼文提醒全球用戶,公司2年內將停止支援使用多年的XP系統.
對沒有買新軟體滴電腦使用有影響嗎?

网友:
基本上.....就是那堆網路攻擊的漏洞問題
這個也是困擾現有XP系統的用戶的最大問題
沒灌update,大概上網沒多久就去了

當然如果你不在電腦掛p2p軟體,加個防火牆之類的防護,其實也還好

另一個問題點就是.......硬體上的淘汰
如果其它硬體商死都不出XP驅動,那自然而然的舊有OS就會不得不被淘汰了

所以結論就是.....有影響,但是不一定有立即性的影響,這是個人的看法!!

网友A:
他們應該指的是不再支援WIN_XP的軟體更新了!
所以往後如果有再出現任何的漏洞,被攻擊了或是因該漏洞中毒了!
他們也不再負責出更新程式來修補了!
還是建議轉成WIN7的系統了,往後的走向,所以還是要早點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們應該指的是不再支援WIN_XP的軟體更新了!
所以往後如果有再出現任何的漏洞,被攻擊了或是因該漏洞中毒 ...

就像當年的98那樣,沒UPDATE
學校在消息得知後兩天全部換了整批新的電腦...
幾乎全校換,學務處怕中毒

楼主:
請教 轉成WIN7的系統.主機可以延用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教 轉成WIN7的系統.主機可以延用嗎?

只要HD空間夠,RAM夠大(至少2G起跳才會順),CPU拖得動,裝Win7沒問題。
沒有說裝Win7要強制換機。
是看過很浪費,Core i系列的電腦在跑XP,根本跑不出那個效能。

网友C:
WIN7 說實在還是有他不少的缺點,例如說程式上支援性,或是開到程式不支援WIN7的就會造成當機現象,雖然現在大多數都支援了,但是少數還是有問題,大多出現再舊的軟體上,其實逸倫大說的有點離譜了,跑不出效能這該怎說,效能不是只靠CPU的,作業系統XP確實有可能跑不出他完全的效能,但是不致於太嚴重,本身很快的電腦跑哪個作業系統都很快,只是願不願意使用吧了,不然LINUX那種作業系統怎辦,你不會也說他跑不出CORE I系列效能吧,而且如果說浪費的話,我們那間學校才浪費,整間教室都I7雖然我只進去幾次,因為那間是研究生上課用的,那間教室電腦全部I7但是都裝XP,也是這樣用也沒人說慢,比其他電腦要快多了,一切是看人想法看用途,就像1張高階顯示卡拿來文書,你可能認為浪費,但是就真的有人這樣做,也沒什麼不可以的,東西是拿來用的,至於用途就隨個人喜好而定。
再說其實逸倫大說託不託的動WIN7,我可以告訴你只要單核心有HT技術或是雙核心,都沒問題的純單核裝的話也行,只是一般人可能會覺得慢,記憶體1G也照樣跑很順,我甚至看過有人512MB給他裝WIN7照跑,2G記憶體可能是給需要運用較多程式用的,我也試過用I5 記憶體裝8G其實也沒快多少雖然那是筆電(用WIN7 64位元),就看個人怎用一般人2G是就夠用了,我是覺得WIN 7 64位元相容性有比較好一點,但是沒有絕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要HD空間夠,RAM夠大(至少2G起跳才會順),CPU拖得動,裝Win7沒問題。
沒有說裝Win7要強制換機。
是看 ...

我們學校的電腦阿,真的是有夠浪費
電腦教室整間40幾台Core i5 全灌XP
教師用電腦和學務處電腦Core i7 灌XP
實在有夠浪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們學校的電腦阿,真的是有夠浪費
電腦教室整間40幾台Core i5 全灌XP
教師用電腦和學務處電腦Core i7 灌X ...

作業系統並無好壞之分,好用就好,其實cpu並不影響太多一般使用速度,主要是轉檔和壓縮檔案時,差異才比較大,浪不浪費看個人,我個人是覺得沒差! 作業系統的功能就是讓電腦能動而已,速度則是最佳化的好不好而已,更何況xp是2001年的作業系統了,總不可能要求他要永遠跟的上新作業系統。

网友E:
引用 网友C:
WIN7 說實在還是有他不少的缺點,例如說程式上支援性,或是開到程式不支援WIN7的就會造成當機現象,雖然現 ...

WIN7上面某些程式不能跑有可能是因為"使用者帳戶控制"這東西在背後擋
把這東西整個關掉,有可能程式就能跑,但也不是絕對

OS會不會拖整體運算速度這個,我想還是有,今天你要做一個畫面的更動,一個FUNCTION CALL丟下去
好與不好的FUNCTION,回應的速度及其佔用的資源絕對差很多,被嫌棄到爆的VISTA,除了記憶體佔用量大外
我個人覺得在內部函數上應該也會做改進,不然WIN7跟VISTA那麼像,吃資源的狀況就少很多

當然牽扯到資源佔用,又會扯到CACHE技術,跟在CACHE中找不到時的MISS PENALTY
這也是為什麼後來的CPU要拼命加大L1~L3 CACHE大小,跟一般人要加大RAM
至於PEN5大提到有人拿512MB的單核心電腦來跑WIN7,這個事我做過
只能說,OS會處於常常在做PAGE的動作,硬碟會經常處於讀寫狀態,慢得很明顯

不過在一般使用上面,1G的記憶體算是夠用,我家裡的其中一台電腦也是只插1G的RAM,功能就上網跟看電視
只要RAM不會少到讓OS狂做PAGE的動作,應該都算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WIN7上面某些程式不能跑有可能是因為"使用者帳戶控制"這東西在背後擋
把這東西整個關掉,有可能程式就能跑 ...

恩 您說的沒錯,所有程式都是在記憶體上執行的,當記憶體不足時,就會使用到虛擬記憶體的技術,這樣的技術雖然會把硬碟的空間分一塊區域來當主記憶體的空間來使用,暫時解決主記憶體不足的問題,但各位都知道硬碟再設備裡是算慢的,因此速度上遠比不上記憶體之類的空間,因此要有好的效能,也就不將能記憶體少到連WINDOWS運行都不夠用,以前記憶體很貴時,就是用虛擬記憶體方式,但是現在主記憶體非常便宜,因此一堆人裝一堆,但是實際上對速度到底有無幫助?答案是有用到時才有,不然再多的記憶體也是擺好看的,不過CPU內的SRAM算是更快的,因此他雖然提升了也不會到很大的容量,SRAM提升CPU運算有更多高速緩存能暫存,而不用經過主記憶體再回到CPU,因此速度也會上升!

网友:
學校單位~~~買I5/I7~~裝XP!!
先別批評浪費
請先去瞭解原因!

你們都只是學生、都只是使用者
很難理解學校有一堆校務行政的Client開發的時代是在98/xp
後來應該都有測試過載vista上運作有很多很多得問題

因此當win7成為主流系統時
學校單位為了降低軟體重新開發的成本
只好讓作業系統降版跑XP

還有另外一個主因
週邊配備(尤其是印表機)
是否有SUPPORT 64BIT的OS~~~

我每年銷售學校的電腦約500台~~
其實從VISTA開始!年年都是遇到同樣的問題

网友:
是沒錯學校有學校的考量,所以我才說要看使用者而定,別人覺得浪費說不定你覺得OK,或許是經濟或程式考量,很多不確定因素加上程式的支援性與列表機連接的支援性等,而且貴的通常不是再作業系統,而是在一堆的應用軟體,萬一此OS不支援又是個而外的支出,是有辦法能解決但是通常學校只會灌一種OS而且不斷的還原,所以用XP對他們而言是比較OK的,有時候行政單位就是有很多要考量的,但是學生當然就是為自己想摟,不然怎是學生,不過我覺得就算我的話再組新的電腦也是會考量用XP,因為不用為了程式不支援去麻煩,更何況有的程式軟體很貴,頂多就是依據不同需要建個多重開機就好了!

网友:
說也奇怪
就算XP不支援漏洞更新......有差嗎?
XP SP3走到這幾乎已經算是完美的系統了....
怕被網路攻擊...就加裝IP分享器當簡易的硬體防火牆不就好了?
說實在的~~WIN7現在出的都是64位元版本..
很多32位元的軟體根本不能用....

而且使用WIN98的至少還有1成的人再用(工廠的)
就看大家的應用方式如何~~何必被牽著鼻子走?
廠商出新系統..還不是只為了賺錢.....
但新系統不好用你還要去用嗎?

网友(2012-05-20):
虎一些只會花錢的消費者.會的人還擔心啥.
這樣才有賺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