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 聲寶電漿 ] Sampo pm-a42f4 畫面閃爍問題

楼主(2012-04-12):
故障內容  :

圖中  5顆大電容  100V 2200UF 已經換過了  [ 這5顆好貴... ]

容質大約都掉到16XX - 1800   這中間

可是黃色線  83V會跳動   畫面閃爍時間  偏進 83V跳動瞬間

有點像是液晶背光一閃一閃那樣

不過閃的瞬間有畫面顯示

不知道我需要再把  100V 2200UF 旁邊的  80V  680UF  3顆電容再換掉麻.....?

网友A:
不要再換了啦!
不是主電源板的問題!
處理另一塊(小電源板).....供壓給AD BD的 5V 15V及聲音AMP的

网友:
可能小電源板  如沒有故障
將左右板的排線   白色    重插
就會好了(因為 您拆電源板太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再換了啦!
不是主電源板的問題!
處理另一塊(小電源板).....供壓給AD BD的 5V 15V及聲音AMP的 ...

在小電源板上面

K2843 前面有一個二極體雙向都不通了

編號T3D3D   可是不知道這是哪種種二極體....

网友B:
你有拆下來量嗎,在板子上有時會有這種現象喔!!!

拆下來才能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拆下來量嗎,在板子上有時會有這種現象喔!!!

拆下來才能確定???????????? ...

拆下來量的

我現在準備拆另外一台  來比對看看.....

剛好有兩台  ...不了解   ..  只好土法煉鋼XDD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再換了啦!
不是主電源板的問題!
處理另一塊(小電源板).....供壓給AD BD的 5V 15V及聲音AMP的 ...

小張大請問我遇到一台sampo42v19電漿,面板國際9n,待機橘燈,開機亮綠燈大約1、2秒就變成綠橘燈閃爍交換,有先找一個良品電源板更換毛病一樣,再將y板綠色pin拔除,並無綠燈延長,是否是面板會有此情形,或是該找其它板,可以指引方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