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大家協助看Yahoo廣告會不會卡

楼主(2012-04-12):
麻煩大家幫我測試一下論壇首頁"產品構造拆解討論"版區下方的廣告會不會卡住好嗎?這個是Yahoo的關鍵字廣告,它的廣告點擊對論壇的收入幫助較大,如果會變慢或卡住對論壇是個損失,麻煩請幫我測試一下好嗎?如果會使載入變慢或卡住的話,麻煩告訴我是那一個網站。

网友:
我用chrome 不會
ie8 也不會

网友:
我用火狐
HINET 3M /     開驢子載 中
這兩個廣告開啟正常

网友:
報告, XP IE8 正常.

网友:
IE8, Google Chrome 測試都正常

网友:
Opera沒問題

网友:
XP  firefox 11.0

左邊的OK

右邊的:

网友:
Chrome、Mozilla Firefox、IE8

不會卡卡的~~

网友:
xp firefox 正常

网友:
我用W7(64bit)  ie8 正常

网友:
XP SP3 (32位元)使用FIREFOX 11.0和IE 6.0正常

网友:
使用 XP Firefox 還沒出現過問題

在其它地方的我頂多是做左鍵測試而已 只有這兩個我會點進去仔細看
因為會出現的好像都是跟維修以及電子有相關的東西
或許這就是使用關鍵字廣告的效果

网友:
XP  firefox 11.0
我也ok

网友:
IE 7.0  測試正常

网友:
XP + Chrome 使用正常
Win7 + Chrome 使用正常

以上,報告完畢.

网友:
windows 7 x64 hinet Google Chrome 正常

楼主:
奇怪了!這麼多人正常,那豈不是我不正常?大家載入廣告的速度不會卡一下嗎?還有會像conbawa那樣點不開嗎?
我下星期要跟Yahoo報告情形,麻煩大家了。

网友:
使用 IE8 XP SP3 很正常 !!!

网友:
報告, P3 800Mhz, 1G SDRAM, VIA芯片組 + SIS6326 AGP.

XP SP3 + IE8..... 慢....... CPU 100%

网友:
我的系統是xp_sp3,
用pcman 2007去點~~不會卡~~

网友:
說一下我之前的情形

我是用WIN7 32  IE9

一開始都很正常,過幾天後可以顯示但點了連結卻都是無法顯示

又過了一陣子連圖示都沒了

我還發帖問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464965

我其實也沒禁用javascript

後來裝了JAVA能顯示連結也正常,不過不到一天又回復原來那樣都無法顯示

最後我做了這個才真正的正常~~~

到目前為止都很正常,最慢的不超過五秒都能順利開啟

大家也試試看吧,不順的人清除一下也許就順了~~~

网友:
報告..xp..sp3..chrome..沒有卡卡
報告完畢

网友:
我用 XP  火狐 11.0
HINET 3M /

這兩個廣告開啟   左下角

圖一 10秒內完成

圖一 10秒內完成

 圖一 10秒內完成

圖二 跑約 40秒

圖二 跑40秒以上

圖二  跑40秒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了!這麼多人正常,那豈不是我不正常?大家載入廣告的速度不會卡一下嗎?還有會像conbawa那樣點不開嗎 ...

不知道wish大指的卡廣告
是不是只當載入網頁時,
網頁已經跑完了,但廣告要等1~3秒後才會顯示出來?
我開痞酷的網頁一點就載入完了,
但廣告快的1~2秒慢的要3~4秒後才顯示完成

网友:
用UBUNTU LINUX, firefox
看到廣告, 沒問題

网友:
我這邊是外地   卡卡問題一直都有  一般多能20秒內 開完

到是AD 的 廣告  (在查新帖 點選地)
三不五時進第一次 都會空白  都是點選第二三次才OK
又怕廣告商認為   重覆點選

网友:
我用chrome很快...超快~~~
IE真的不想用了.感覺超慢(我的意思是沒是IE喔)

网友:
左邊點了馬上跳出來 右邊點了要等2-3秒才跳到SONY網站
I5-2400 W7 64 IE9

网友:
會卡約2~3秒
安捷倫直流 DC電源供應器
http://www.home.agilent.com/agil ... 10542-S-16331024542

Error 404: File Not Found
康榮科技-優質二手測試儀器廠商
http://kangrong.com.tw/kongrong3 ... OVADGRPID=969154430

這兩天進來論壇,有兩次讀取論壇網址卡了2秒左右

网友A(2012-05-29):
通報一則廣告BUG
我是網路原始人 能提交的資料如下:

發生時間  2012-05-28    22:30

上圖 是 YAHOO 廣告 點選Housefun

YAHOO HOUSEFUN

YAHOO HOUSEFUN

試過3次一樣問題如下  (點YAHOO 其他廣告   OK沒問題 )

BUG HOUSEFUN

BUG HOUSEFUN

=======這是助我 私房錢多永不被捉    的分隔線=========

點選Housefun 之後的連結網址

http://fix.housefun.com.tw/?WT.m ... 080541&OVKWID=0

=======這是助我 小三多多永不被捉    的分隔線=========
複製後以文字 重貼如下

Server Error in '/' Application.
--------------------------------------------------------------------------------

Runtime Error
Description: An application error occurred on the server. The current custom error settings for this application prevent the details of the application error from being viewed remotely (for security reasons). It could, however, be viewed by browsers running on the local server machine.

Details: To enable the details of this specific error message to be viewable on remote machines, please create a <customErrors> tag within a "web.config" configuration file located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e current web application. This <customErrors> tag should then have its "mode" attribute set to "Off".

<!-- Web.Config Configuration File -->

<configuration>
    <system.web>
        <customErrors mode="Off"/>
    </system.web>
</configuration>

Notes: The current error page you are seeing can be replaced by a custom error page by modifying the "defaultRedirect" attribute of the application's <customErrors> configuration tag to point to a custom error page URL.

<!-- Web.Config Configuration File -->

<configuration>
    <system.web>
        <customErrors mode="RemoteOnly" defaultRedirect="mycustompage.htm"/>
    </system.web>
</configuration>

=======這是助我   99凍蓋固    的分隔線=========

=======這是          純純Pure     的分隔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報一則廣告BUG
我是網路原始人 能提交的資料如下:

那是語法錯誤吧
但是沒關係... 有經過Yahoo伺服器應該會紀錄
還是會算進去的!!
我之前還遇過連過去說找不到網頁

网友:
網路用的是豐盟,6M,用IN8,試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