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U短路保護MOS擊穿(已放棄)

楼主(2012-04-12):
問一個奇怪的問題:

CPU短路保護 功率晶體擊穿~

換上新的MOS用1小時同樣1顆MOS又再次被擊穿...之後換第2顆大約不到1分鐘就又被擊穿

請問各位大大這樣是甚麼問題呢?

主板是GA-M59SLI-S5

MOS是50N024 L66A,我用L68A替換。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2200390843

--------------------------------------------------------------------------------------

請各位大大幫我看看:

這主板應該是由由一顆ISL6559CRZ-T - Multi-Phase PWM Controller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L/ISL6559CRZ-T.html
操控兩顆ISL6614ACBZ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IL/ISL6614ACBZ.html

燒毀的MOS跟這顆ISL6614ACBZ有關係。

网友A:
提供一下 你 換的地方照片.

网友:
這顆..50N024..就小弟所知..技嘉常用做為上下管有兩種:"50N024-06"與"50N024-09"
snake大你可能看錯了~~"L66A"應該是生產批號或日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供一下 你 換的地方照片.

L66A L68A 這個不重要

有影響的是
50N024-06P
50N024-09P

50N024-06P 的ID比較大

您原來的是06P或09P?

楼主:
引用 网友B:
L66A L68A 這個不重要

有影響的是

我原來的是09P

网友:
代用的要很確定才換上去!! 不然壞更大!!

如果確定沒換錯,據一位先進教我的,你的電容或是PWM也一起升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66A L68A 這個不重要

有影響的是

大大這麼一說我才發覺,我不知道還有分。~~我原本是09P我好像換成06P的~~請問這樣會造成什麼影響呢?
----------------------------------------------------------------------
在說明一下:
我原本在廢版上拆了一顆50N024燒機測試用一小時突然斷電,測量MOS已經極穿~
之後我去IC995買了09P的回來,換上開機馬上保護。測試MOS也是極穿。

网友C:
請問您只更換擊穿那顆MOS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一下 你 換的地方照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起來挺熱的,版子有點焦黃,旁邊的MOS有量看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您只更換擊穿那顆MOS嗎

是的,只有極穿的那一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挺熱的,版子有點焦黃,旁邊的MOS有量看看嗎

有的,目前測試是正常的。

网友:
你換 要整各換 不要只單換一顆..相連的  或許都已經出問體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挺熱的,版子有點焦黃,旁邊的MOS有量看看嗎

粗工大,看焦黃的情況,應該是他拆焊MOS時,熱風槍烤黃的。
這是有用導管式散熱,AMD這CPU的溫度不比可以煎蛋的pentiumD,MOS要把板子烤到變色的機會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測試沒問題的話,重載再操看看,若再燒同一顆,思考一下,該顆MOS由誰掌控?剩下的靠自己......不多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粗工大,看焦黃的情況,應該是他拆焊MOS時,熱風槍烤黃的。
這是有用導管式散熱,AMD這CPU的溫度不比可以 ...

喔喔~拆MOS能把板子烤到變黃........挺用(力)的n_043|

网友:
AMD CPU的話因為他的風扇不像INTEL轉速這麼快,所以看起來溫度高,因此需要電源供應器的12CM風扇來幫助散熱,PENTIUM D或舊式PENTIUM 4 "Prescott" (90 nm)是因為本身設計就這麼高溫頻率與製程有關係,INTEL原廠風扇比AMD轉速要快上數倍,比較應該再同風扇同轉速來看比較準確!
我自己就同時擁有INTEL 與AMD的CPU比較過!AMD說實在主要是他原廠風扇轉速不足,只要用舊式的POWER就容易玩出高溫,只要裝了12CM的電源供應器幾乎都不會超過65度,沒裝時可到80-90度差很多,INTEL不管你POWER 有沒12CM風扇幫助扇熱都沒辦法改善他的高溫,表示是本身設計上的問題,而且INTEL風扇轉速都是特別快的所以都不超過85度,不過INTEL晶片組真的是比較好,控制上比較優良! 以上是使用再長時間CPU 100趴的狀態下去試的!
現在的CORE、I3、I5、I7就沒高溫的問題了!
剛剛才注意到我又離題了!
不過算了都留了,CPU要把板子烤黃確實不太可能,尤其距離不是很近,以MOS的位置的話是不可能的,就算CPU風扇不轉,先烤黃也是CPU座,而且AMD頂多到9X度就自動斷電了。
不知這電容是不是有換過,感覺看起來有2顆和旁邊的不同,我記得一般板子好像都是配一樣的。

楼主:
1.請各位大大ISL6614ACBZ  MOSFET Drivers 有可以代用的嗎?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IL/ISL6614ACBZ.html
-----------------------------------------
2.順便想請問各位大大,如果我不能開機了要怎麼測試IC有沒有故障呢?

是否要用新的零件測試燒看看有沒有故障,因為現在已經燒燬了3顆新的MOS一顆12摳摳,每一次只用幾秒這樣燒下去也挺貴的。
我只有買5顆頂多只能在測試1-2次。
-----------------------------------------

网友E:
引用 楼主:
1.請各位大大ISL6614ACBZ  MOSFET Drivers 有可以代用的嗎?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 ...

換了新的mos又被打穿,是不是別處有短路現象?那顆打穿的解焊下來,不上電,在8pin 12v供電處打阻值看看是否還有短路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換了新的mos又被打穿,是不是別處有短路現象?那顆打穿的解焊下來,不上電,在8pin 12v供電處打阻值看看 ...

沒有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短路

#15 s10274chen大已點出你的問題~~
2顆6614 驅動ic分別驅動兩相供電.....以圖來看,右邊6614驅動的那兩相會燒mos,而左邊的則不會...
pwm+driver ic的供電路,通常是先死driver ic...又..怎樣判斷6614有沒掛掉...

网友:
MOS如果有燒毀, 最好是上下的MOS一起換, 兩組以上連PWM一起換掉, 比較保險...

网友:
MOS的代換 要學會看SPEC喔! 他有內阻 電壓 電流 工作特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