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電視盒驅動CRT螢幕

楼主(2012-04-12):
小弟之前曾發問過一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8%A6%96%E7%9B%92

今天想問的是實際做法...

小弟目前想法為 , 把電視盒指示燈電壓和0.5V電壓經過324做比較.
如果電視盒有開啟 , 324輸出高電位 , 驅動繼電器 , 開啟CRT

今天小弟在麵包版上做實驗

但結果失敗了...

通過繼電器的電流太小...無法驅動繼電器ON/OFF

下面是我用的繼電器
規格為:5V 驅動電流68.4mA

請問一下電路該怎麼修改??

网友:
晶體換大一點功率的

並 使用 達靈頓對  !!!

网友A:
繼電器要裝在 945 晶體的 C 腳,E 腳接地,加上一顆 B 級限流電阻約幾 K Ohm,而提升電阻 75 Ohm 不用,這樣就能夠驅動,Relay 線圈要再並上一顆二極體銷除電感之反電動勢。

也可以改換小電流之繼電器 ,就那種黑色單排 4 隻腳的 DIP Relay,就可以不需電晶體讓 OP 直接推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繼電器要裝在 945 晶體的 C 腳,E 腳接地,加上一顆 B 級限流電阻約幾 K Ohm,而提升電阻 75 Ohm 不用,這 ...

根據大大您所說的,電路是下面這樣?

我有個疑問,5V是電源,這樣不就繼電器永遠ON?

网友:
這樣怎麼能動!

繼電器一邊接 5V,一頭接晶體 C腳,並連的二極體不要忘了。

100K 太大了不是說幾 K 嗎,正確的計算公式是 RB=(Vo-Vbe)/(Ic/hfe)=(4-0.6)/(0.1/100)=3.4K 這個附近的阻值都行。

网友B:
E上面要再串顆電阻
繼電器並在電組兩端,當訊號來了,LM324輸出"1"
BJT導通後,電阻跨壓應該約4.7V左右
要注意BJT耐流量還有kenneth大所說的並個二極體在繼電器上以消除反電動勢

google一下很多驅動繼電器的電路可以參考 方法有很多喔!~

网友:
.....c腳不接5v.....改由繼電器+端接5v --端街接945c腳
信號燈串一電阻至b腳試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上面要再串顆電阻
繼電器並在電組兩端,當訊號來了,LM324輸出"1"
BJT導通後,電阻跨壓應該約4.7V左右

E 腳不能串電阻,會降低 Relay 的工作電壓導致激磁不良。用 RB 來降壓限電流就行了。

网友:
這種電晶體接法就是常見的 Open Collector,就是集極開路結構。
在數位介面上是非常常見的結構,能夠驅動大電流的負載或是高電壓的次一級設備。
對電流輸出是同相,但對電壓輸出就是反向了。
例如 ULN2003 就是這種應用,其內部還包含了輸出保護二級體。
還有一種電晶體稱為數位電晶體,其內部包含了基極電阻 RB ,讓你節省零件縮小體積。
例如http://www.rohm.com/products/databook/tr/pdf/dtc143ze.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E 腳不能串電阻,會降低 Relay 的工作電壓導致激磁不良。用 RB 來降壓限電流就行了。 ...

按照大大您說的修改電路後

電路OK,可動作 . 我想請問 , 東西(Load)都要接在C極和電源之間 ←是這樣嗎???

另外我想問一點,繼電器消耗64.1mA , 根據公式 , 得到P=320.5mW
而我在 datasheet 中有看到一行 "Collector Dissipation(Ta=25°C) PC 250 mW"
是不是代表這顆電晶體已經過載?  長期使用下是不是容易發生故障?

网友A:
沒錯!大部份的數位應用負載是接在集極,就像我先前舉的應用例。

Relay Pd:5V * 65mA = 325mW
TR Pd : Vce * 65mA,Vce 約 0.1V 所以 Pd 約 6.5m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錯!大部份的數位應用負載是接在集極,就像我先前舉的應用例。

Relay Pd:5V * 65mA = 325mW

代表沒超過囉? 在安全範圍內???
還有,Vce 0.1v是經驗得到的電壓值?  (固定值??)

网友:
Vce (sat) 不同晶體就不一樣,不同電流也不一樣,開關晶體更會比較低。

當你有自己曾經量過一次就會比看資料記得更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大大您說的修改電路後

IC LM324 及0.5V的輸入是否刻可以免了?

网友C:
用光耦合+電晶體驅動繼電器就好了,不用用到OPA
光耦二極體端電阻視輸入調整或省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光耦合+電晶體驅動繼電器就好了,不用用到OPA
光耦二極體端電阻視輸入調整或省略 ...

大大可以請問一下,PC317可用PC817替代?

网友:
嗯15樓是最佳的改法

楼主:
當初會想要用OPA,是想到OPA輸入阻抗無限大,所以輸入電流比較小(怕直接用電晶體,電流關係,影響到電視盒電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光耦合+電晶體驅動繼電器就好了,不用用到OPA
光耦二極體端電阻視輸入調整或省略 ...

狼大, 樓主,
如果不考慮費用, 使用SSR (Solid State Relay) 會不會更簡單一點?
http://www.cpu.com.tw/kh/m/ssr/ssr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光耦合+電晶體驅動繼電器就好了,不用用到OPA
光耦二極體端電阻視輸入調整或省略 ...

郎大,可以再請問一下,
當電視盒開啟時,指示燈電壓為2.13v.
當電視盒關閉時,指示燈電壓為0.61v

這樣330的電阻該選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狼大, 樓主,
如果不考慮費用, 使用SSR (Solid State Relay) 會不會更簡單一點?
http://www.cpu.com.tw/kh ...

我輸入的電壓是非常低的...應該是不足以驅動繼電器或SSR
就算用SSR或繼電器 一樣需要驅動電路...
用SSR應該不會比較簡單...
之前W大有寫過一篇文章,繼電器和SSR 主要差別在於"當大電流時"繼電器容易產生火花,而SSR不會.
而CRT開啟時電流約0.65A左右...應該是不至於用到SSR....主要是可省成本.

网友E:
>當電視盒開啟時,指示燈電壓為2.13v.
>當電視盒關閉時,指示燈電壓為0.61v

==============================
因為你只量到LED沒有量到限流電阻  (不同型式顏色LED 導通電壓不同  ㄧ般  1.8V~ 2.xxV  藍白顏色會更高 )
直接或串電阻 PC317/PC817 內的 LED  會導致
(1. 當  指示燈LED電壓 <    PC317_PC817 內的 LED電壓
     ==>  PC317_PC817  不動作 ... 都被指示燈LED電壓搶走  除非拆除 指示燈

2.  當  指示燈LED電壓 >    PC317_PC817 內的 LED電壓
     ==>  PC317_PC817     動作 ... 但指示燈LED電壓搶走  不動作
)

照理要去查 MCU控制器 和 LED 指示燈限流電阻的線路關係
會了您自然知道怎麼改
(例如  PC317_PC817  串於 指示燈LED  再修正LED 指示燈限流電阻
  或者 MCU控制器 這一PIN 腳  拉到 狼大15# 的SIG )

==> 因為會動到 內部線路(或從MCU端拉線)  而且基於您在16#/20#提出的問題
          我擔心你可能制御不了現場  反而傷了電視盒線路或MCU

============================================

依零售價而言  光耦合器PC317_PC817  與 LM324   沒差多少
況且你手頭上已有LM324  線路基本上工作OK

就依你LM324最後版本
   1.  只要RELAY 加並二極體 1N4001~400X  ( 像15# 這樣處理 )
   2.  LM324_V(-) 0.5V ==> 稍微 提高些 到 0.7~1.5V
          ==>  (當電視盒開啟時,指示燈電壓為2.13v.     電視盒關閉時,指示燈電壓為0.61v)

   3.  LM324_V(+) 到 指示燈之間  串一1K~2K 電阻  平常不影響LM324
        ==> 當LM324 故障時能 它能擋住不去傷害   電視盒線路或MCU

      ( 2. 3.  只是讓線路穩定些  你可以不改)

4.   功課 Vce  你要量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當電視盒開啟時,指示燈電壓為2.13v.
>當電視盒關閉時,指示燈電壓為0.61v
==============================

Vce約為0.35v
好奇問一下,量Vce用意為何?

网友E:
量Vce用意為驗證估算
1. Pc=Ic * Vce   ( ** 2SC945 ~= 1/4W  ; 我算過了OK沒事 ; 但希望您能親自再驗證一次 )

2.  Vce約為0.35v ( 雖然算過了Pc沒事   但是 0.35v 基本開始進入線性區
                                   而規格書標稱最大飽和
                                                             Vce 0.30v @Ic100mA
                                   量產的我會要 Vce低於0.20v 才勉強滿意
                                   DIY時 我希望Vce低於0.25v  能低於0.20v是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量Vce用意為驗證估算
1. Pc=Ic * Vce   ( ** 2SC945 ~= 1/4W  ; 我算過了OK沒事 ; 但希望您能親自再驗證一 ...

1.Pc=0.065 * 0.35 = 0.023W  這應該比0.25W小很多吧 ← 我有算錯??

2.Vce高於0.25這樣有關係?? (電表不是多少也會有誤差..)

网友E:
引用 楼主:
1.Pc=0.065 * 0.35 = 0.023W  這應該比0.25W小很多吧 ← 我有算錯??

2.Vce高於0.25這樣有關係?? (電表不 ...

1. OK
2. 不改也可
   (只是 再低些更好  能力內可以微調到更好  就不該放任   態度而已 )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OK
2. 不改也可
   (只是 再低些更好  能力內可以微調到更好  就不該放任   態度而已 ) ...

了解~ 先感謝大大
那我可以問一下,如何讓Vce下降?  在E極和地之間加上電阻?

网友:
微調Ib  電阻3.6K下降~~3.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