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M57SLI-S4無法觸發維修

楼主(2012-04-12):
這塊板子還蠻多人修過的

阿水大:  更換整合橋,ISL6520,電容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M57SLI

kukuer5586大: 不觸發,更換P06P03 P-CHANNEL MOS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M57SLI

兩篇都非常精采

這塊板子,賣家寫明"不過電",猜它跟之前修的GA-M55S-S3是一樣的故障
拿到後,目視檢查
黃色圈圈處是已經有被更換的1000uf  6.3V,綠色圈圈處同樣是1000uf  6.3V,但是凸起了,沒被更換
用手邊有的1000uf  16V 更換,ISL6520這個,先當它是好的吧

插上電源,量測POWER SW PIN腳,分別是5V,0V  但是沒辦法觸發
量測PCI A14  RESERVE 3.3V-------只有0.8V
很明顯的是3.3V待機電壓沒出來啊

量測P06P03G 這顆SOT-89封裝的P-CH MOSFET   輸出到後端兩顆MOS的D極只有1.79V 完全不對啊
手邊只有上次修M55S-S3後,買的AP9435K,想說都同樣是P-CH MOS,代換吧
換上才知道..........差很多

紅色點是ATX 紫線5VSB輸入,綠色點為其輸出5V
由圖可知,P06P03G跟AP9435K體積有差別啊

開機狀態:

在WINPE下,執行CPU-Z畫面:

這塊很剛好的,把該壞的地方都壞了,但是很幸運的,又沒壞太多,很軟很適合我

网友A:
恭喜完修,AP9435K硬上阿...

但是您的文章有瑕疵...
>紅色點是ATX 紫線5VSB輸入,綠色點為其輸出5V
由圖可知,P06P03G跟AP9435K體積有差別啊

紫線在哪裡? 在哪裡?

网友:
非常精采
可惜菜鳥還是看不懂
先學起來再說
恭喜完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AP9435K硬上阿...

但是您的文章有瑕疵...

大大可能沒看清楚,  他說的是.....紅色點是ATX紫線5VSB輸入.....
就是說他標示的紅色點是連接到POWER上的紫色線,該線為POWER的+5VSB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可能沒看清楚,  他說的是.....紅色點是ATX紫線5VSB輸入.....
就是說他標示的紅色點是連接到POWER上 ...

感謝eson0724大的解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可能沒看清楚,  他說的是.....紅色點是ATX紫線5VSB輸入.....
就是說他標示的紅色點是連接到POWER上 ...

哎呀! 當時沒有看清楚,感謝指正

网友:
思慮清楚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