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卡拉ok綜合擴大機無聲錯誤的維修實例

楼主(2012-04-13):
此台擴大機是好友在親戚經營的卡啦ok店,謝幕時免費載回
在家裡用了一些時日,忽然間當機.無聲,所有功能鍵全部失效

要載回檢修時,好友曾叮嚀以花費最少為原則
只要一組能唱歌,其他功能全免

本機正面圖

背部圖

內機圖

插上電源開機,音樂指示燈每兩秒閃一下,所有按鍵及指示燈全失效

控制喇叭a.b兩組的relay dc24v 無動作聲音

這是後級功率晶體

測兩聲道的功率晶體c腳電壓正常(代表無燒燬)

目測橋式整流疑包焊(先焊接,避免供電異常)

目測控制ic線路已更改,並在底板增加一切換sw
經測試,此sw是控制cpu ic 的重置與否

測振盪器及5v及按鍵皆正常

cpu ic 5v輸入正常

測sp-safeu有5v
    sp-a  0v
    sp-b  0v
拆除至cpu控制a.b relay的線

由sp-s串街一電阻1k至sp-a-b

此時relay已有工作電壓

接上喇叭,聲音正常準備裝機
不幸的事情發生了!
因大電容未放電,清潔殘錫時,-56v的電壓和切換ic14051短路,造成試聽時有失真的聲音

由線路往上查,拉一組輸入,更改為直接通道

確定amp無直流輸出

接上喇叭試聽,優美的旋律再度響起

終於在不用花費的情況下....交機!

嚴重警告!此修改方法有可能會失去對喇叭的保護!

网友A:
果然夠狠,直接將控制線路給殺掉了,保護線路也沒了。

但是這樣改還是要注意開機或關機時喇叭端口是否會有激烈的直流位準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夠狠,直接將控制線路給殺掉了,保護線路也沒了。

但是這樣改還是要注意開機或關機時喇叭端口是否會有 ...

報告版主:
1.個人感覺還不夠狠!
    最狠的是...電源從電線桿直接拉到擴大機!不經保險絲...無喇叭保護器...
2. 經測試開關機時,amp輸出瞬間電壓都是0.05v...(暫時安啦!)

网友:
呵呵!高手出招果然厲害!

网友:
維修起來好像在吃滷肉飯~

网友:
哈哈哈..來這論壇是對的..:L

网友B:
哇!!!大大真厲害!!
小弟手邊剛好有類似的一台!!
就開一段時間  就無聲音了!!
我看了看!!發現  小小顆的可變電阻  感覺有異常   上面 長滿的白白的附著物!!
所以就買新的來換(找不到一樣的款式  隨便買兩顆  來更換)
雖然  不知道是不是這問題   不過  用電腦聽   很正常
就看看  還會不會有這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大大真厲害!!
小弟手邊剛好有類似的一台!!
就開一段時間  就無聲音了!!

但不 知您那 小小顆的半固定電阻,  上面 長滿的白白的附著物!!藏身於電路板何處???(不可隨意代用)

此維修文看看就好....倒不希望各位大大,隨意更改線路~~~(按照原廠修復才是正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不 知您那 小小顆的半固定電阻,  上面 長滿的白白的附著物!!藏身於電路板何處???(不可隨意代用)

此維 ...

好像是在OP晶體的的附近   因為找不到一樣的
所以就拿精密可變電阻來換   目前好像都沒啥問題
再等一段時間看看  老人家心態   能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在OP晶體的的附近   因為找不到一樣的
所以就拿精密可變電阻來換   目前好像都沒啥問題
再等一段 ...

所以說,就是不能確定它是調整中點電壓,或是靜態電流...
或其他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說,就是不能確定它是調整中點電壓,或是靜態電流...
或其他的功能?

這方面   就不懂了
因為我有開機測試   去調整他
聲音好像都沒啥變化
所以就調整跟  原本差不多的阻值.....
只不過買來的電阻跟他原本的好像有差!!   明明是2K
A為原先零件   B為更換零件
調整成1.38K   另一邊因該是越0.6K
B零件  這邊沒錯
但是A零件  沒調整過 1.38K  另一邊變成1.5K   我整個就無言....
A兩側量起來為2.2K  B為2.0K             A元件上寫2K 950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解釋.......
只知道換上去後  目前功能正常     還在等長期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方面   就不懂了
因為我有開機測試   去調整他
聲音好像都沒啥變化

那就做最簡單的測試...無送訊號時...
不接喇叭的情況下...量喇叭輸出端子電壓是否接近0v
摸散熱片是否微溫...
如以上正常大致上就ok了~~~

网友:
真的是業界花費最少的維修

背板改成這樣是要裝(渦輪)in

网友:
厲害!!~~厲害!!....

功力深厚的專家!!.....

佩服....佩服....

网友C(2012-05-19):
建議你將喇叭保護電路修好.不然哪天後級故障會連喇叭一起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你將喇叭保護電路修好.不然哪天後級故障會連喇叭一起燒毀.

大大不用擔心
小的只是更改控制relay電壓,並未修改保護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