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mw221不定時無畫面(有時一分~有時十分左右)

楼主(2012-04-13):
ASUS mw221不定時無畫面(有時一分~有時十分左右)
拆開後無電容爆!!拆下量測電容都OK~~
電容有更換過還是一樣
背面照
已確定是高壓問題~~因為外接高壓版是可以點亮
IC TL4941或TL 494
第12PIN是16.4V------>外接高壓版後--->13.4V

此板有各問題~~要聯到AD板上有寫12V跟5V
可是我量測12V--->16.4V這麼大????----->昨天外接燈管後電壓變14.1V
5V---->5.05V這還OK~~
原版接外接"燈管"也會這樣~~~
請問這是哪出問題??

网友A:
先看原本的背光電路接正常燈管會不會滅掉,通用高壓有時對漏電的燈管不會啟動保護,所以會造成誤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原本的背光電路接正常燈管會不會滅掉,通用高壓有時對漏電的燈管不會啟動保護,所以會造成誤判 ...

原版接外接燈管也會這樣~~~
所以也有可能燈管破皮或是老化??
可以請教燈管回朔電流多大???是要交流還是直流量測??此IC TL4941哪一腳是回朔電流(電壓)??

网友A:
原板接外接燈管也會,如果燈管正常表示背光電路有問題,最好檢查元件/焊點/印刷電路有無明顯異常之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板接外接燈管也會,如果燈管正常表示背光電路有問題,最好檢查元件/焊點/印刷電路有無明顯異常之處 ...

謝謝~~我檢查一下有無虛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板接外接燈管也會,如果燈管正常表示背光電路有問題,最好檢查元件/焊點/印刷電路有無明顯異常之處 ...

另外~~我今天有空就把PWM IC個腳位電壓確認??看是電流保護還是哪保護??
(隨然不懂~但努力學習中)

网友:
先去查DATASHEET,找出各腳定義及電壓範圍,尤其是保護腳

网友B:
高壓電容也量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壓電容也量一下吧

tseryow 大大你是指27 或3PF 3KV那藍色小丸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tseryow 大大你是指27 或3PF 3KV那藍色小丸子???

燈管輸出前藍色那2顆

网友C(2012-06-06):
kaijay大
請問有完修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kaijay大
請問有完修了嗎?

外接高壓版!!!算是半完修
因為無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接高壓版!!!算是半完修
因為無思路......

kaijay大
所以最後是把高壓區的地方改成外接版本的囉?

楼主:
恩~~沒錯!!因為很敏顯這是高壓問題@
手邊也只有電容跟高壓版~~檢查下來如果是變壓器或IC等等~~
因為也討論很久!!所以下下策!!只是你如果也要這樣~~買的時候要注意請問對方要可以點22"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沒錯!!因為很敏顯這是高壓問題@
手邊也只有電容跟高壓版~~檢查下來如果是變壓器或IC等等~~
因為也討論 ...

準備印出SERVICE MANUAL來查線路了
希望有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沒錯!!因為很敏顯這是高壓問題@
手邊也只有電容跟高壓版~~檢查下來如果是變壓器或IC等等~~
因為也討論 ...

kaijay大
您有查過IC902這一顆晶片(編號為LD7575PS)嗎?
不知電壓方便都正常嗎?

懷疑過電流保護這顆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kaijay大
您有查過IC902這一顆晶片(編號為LD7575PS)嗎?
不知電壓方便都正常嗎?

忘了!當初好像有考慮關閉保護~~但好像都失敗
才走到全部都改!!因為太久了~~搞了快一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