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求助 60W烙鐵想 220V用110V

楼主(2012-04-13):
問各位大大一個很無言的問題,最近買了一隻落鐵但是發現她是220V 50HZ....這個可以改成110V的嗎?還是直接可以在110V的插頭使用?

网友:
在問這個問題前 , 你有沒有想過 , 為什麼 有 220V ~~ 110V 之分呢 ???

你可以試試 插 110V 的 , 看看結果如何呢 ??? (保證不會燒掉啦 !!)

网友A:
不會燒掉,但是也會不夠熱吧!!

220V 60W 接 110V 剩30W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會燒掉,但是也會不夠熱吧!!

220V 60W 接 110V 剩30W  @@!!

是剩15W,不是3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剩15W,不是30W

阿!!對,我沒套公式算,SORRY!!

楼主:
那請問各位大大有辦法改成110V的嗎?

网友:
從最近的冷氣插座接一條220V線和插座比較快,不然去買一個110V~220V雙向變壓器。

网友:
方法有:1.使用220V AC電源 2. 使用110V-->220V變壓器, 3.電熱絲換成110V
        除此以外應無他方法罷!!

网友:
最便宜的方案之一,使用電容串聯整流升壓,不過電壓會上到 300V 以上 ,建議線上接個開關調節溫度,或是電容容值故意用小點即可調低溫度(電容會比較熱)。

网友:
於AC 110V電源系統下,以橋整加濾波電解電容 10~22uF 200~250V耐壓(拆故障省電燈泡內有2顆), 將電源轉至 110 x 1.414 = DC 156V.
原 220V 60W 烙鐵 , 其電流= 60 / 220 = 0.273A  電阻 = 806歐姆
將其用於 DC 156V 下 電流 = 156 / 806 = 0.194A  功率 = 0.194 x 156 = 30W
這樣相當於一支 110V / 30W的烙鐵.

网友:
要說方法 , 不止以上這樣而已 !!

問題是你有必要去搞成這樣嗎 ???

直接換 1 支 110v 的更快 !!!

或找人交換一下也可以 !!

网友:
給他一個變壓器,量測他dc電壓看多少,直接改

网友:
電熱絲有無修改空間? 以下僅供參考:
1. 電熱絲於一半長度處接入110V電源;
2. 原兩端短路並聯,接上110V電源的另一條線。
相當於用110V加電壓於半條加熱絲,共兩組"半條加熱絲"受110V電壓。
(220V, R , P=220^2/R)
(110V, 0.5R ,2 組 ,P=110(110/0.5R)*2組=220^2/R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請問各位大大有辦法改成110V的嗎?

你要不要把烙鐵的相片po上來,
不然大家也不知你買的是那一種的,
是否有改裝的價值?

网友:
一隻烙鐵便宜的30元,別再玩了!!!  越搞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