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不開機 (已完修)

楼主(2012-04-13):
故障現象:待機充電燈亮,按下電源開關無反應,充電燈同時熄滅。
電源電壓:16.22
開關電壓:3.3
MAX1901e (Pin -  待機電壓/開機電壓)
21 - 16.22 / 15.76
20 -  5.12 / 4.97
22 -  3.18 / 3.18
   4 -  3.28 / 0.97
  28 -  3.29 / 3.28
7,13 - 2.48 / 0
待機狀態下電壓應該正常,但按下開機按鈕後,4,7,13 腳位電壓變化頗大,20,21 腳電壓有被拉掉,請教前輩的是,如何判斷是那隻腳的電路造成,或者根本就是 1901 故障,謝謝指點。

网友:
是否按下開關後待機電壓就消失

楼主:
按下開關後,MAX1901e Pin4 從 3.28 變成 0.97,Pin 7 (同13) 從 2.48 變成 0,這是變化最大的,另外 Pin 20 從 5.12 變成 4.97,感覺也是不對,只是電壓量了,再來就沒頭緒了。

楼主:
今天有幸處理一台 IBM T43 筆電,待機電壓控制元件正是 MAX1901E,清潔積塵的同時,紀錄下正常的各腳電壓:
Pin -  待機電壓/開機電壓
21 - 16.36 / 16.09
20 -  5.16 / 5.07
22 -  3.19 / 3.19
    4 -  3.26 / 3.26
  28 -  3.3 / 3.3
7,13 - 2.48 /2.48
在開機後各腳的壓降其實很小,故障的這台 R52 待機的電壓是正常的,這樣是否可認為各腳連出去的電路是沒問題的,而按下開機開關後 MAX1901E 的電壓出現問題,表示 MAX1901E 這顆晶片是壞的嗎?

网友:
看你的問題,是3M,1.8V。1.2V電容問題,請更換3M的濾波電容。

楼主:
謝謝指點,村老指的可是圖左 VCC3M 旁的那顆 C214?

楼主:
看錯了,應該是 C216 那顆?

网友:
我遇過一台,故障狀況一樣

故障現象:待機充電燈亮,按下電源開關無反應,充電燈同時熄滅

,把它大卸八塊後,還是查不出毛病,

最後把它全部通通裝回去,本來已告知機主個人能力不足,請機主取回去,

結果!!!!!!!

機主沒來取,放在櫃子裡好幾個月,有一天無端地把它翻出來,想再試一下看看??

萬能的電神............發揮力量..................他自己修好了!!

重新安裝系統,用了好幾哦月,都正常!!   不知道是不是中邪了,還是內部有不知名的短路

在拆裝後無意間排除,我在懷疑是不是有小動物或是灰塵靜電引發的故障狀況????

反正他已經恢復武功了,繼續操它..............................................

网友:
請將VCC3M線路上的電容更換應該可排除

网友:
第4、7脚明显不正常,应更换MAX1901看

楼主:
趁有空,將 VCC3M 濾波電容換掉,元件編號 C216,規格是鉭質電容 330u/6.3v,買了顆 330u/10v 替代,不過這顆電容離硬碟接頭頗近,40W 烙鐵頭伸不進去,換 30W 烙鐵並將烙鐵頭折彎,剛好可以碰到焊點,然後用兩支烙鐵一前一後小心的取下鉭質電容,換上後,按啟動開關,CPU風扇運轉正常,將所有元件裝回並重新安裝系統,熱機 5 個小時後使用正常,確定完修,目前快樂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