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c320w01-sla1_115跟BM080A001A這兩塊面板不能互換嗎

楼主(2012-04-13):
lc320w01-sla1_115不能代BM080A001A這塊面板嗎
lg這塊面板 第9腳  Select    Select LVDS Data format跟 第10腳 DCR Enable Dynamic CR Enable('L or NC '=Disable .'H'=Enable)
是因為這兩個腳位的關係嗎

网友A:
對不能替代
不只差異lvds還有其他的
且在日立那塊面板的lvds的控制腳位是空腳(有一顆電阻沒裝.位置還差很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不能替代
不只差異lvds還有其他的
且在日立那塊面板的lvds的控制腳位是空腳(有一顆電阻沒裝.位置還差很遠 ...

謝拉小張大要下來高雄教貼偏光膜可以讓我參觀一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