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9寸美格900W畫面輕微殘影

楼主(2012-04-13):
有一台19寸美格900W液晶顯示器,靜止畫面很清楚,但是打開界面時,原先的界面有輕微的殘影,也就是說以前的界面要大約1秒才能消失,鼠標移動式,有軌跡顯示大約1秒,看電影時,靜止畫面還可以,移動畫面有點虛,不知是什麽問題?謝謝!

网友:
po照片看看吧!

楼主:
照片没有照,抽空照一下,估计照片不好照,因为时间残影很短

楼主:
静止画面,很清楚:
鼠标拖尾:
看电影拖尾:
画面残留:

网友A:
1.OSD RESET
2.進工程模式初始化
3.更新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OSD RESET
2.進工程模式初始化
3.更新EEPROM

1 ODS reset 没有用
2 不知怎么进工厂模式,网上找不到,
3 没有EProm数据
谢谢!

今天把它拆了,清洗了一下侧边的绑定排线,开机结果下面2/3黑屏,上面1/3有图像,不过还是老问题,看来,清晰后没有好转,反而问题更严重了,导致下面2/3黑屏,
刚开机画面:
过一会:
再过一会:
开机完成:

楼主:
如果把显示器关掉再打开
刚打开:
过一会:
最后:

下部越来越黑

估计屏完全挂掉了,分析原因,估计绑定排线本来就不好,在一动就更坏了

网友:
延遲/區域性成像異常都是面板異常機率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