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X2235WM低色彩正常,高色彩不定時暗屏

楼主(2012-04-13):
ViewSonic VX2235WM低色彩正常,高色彩不定時暗屏!!
拆機.........
量測
此IC電壓不穩  1.7V~~(實際1.8V)
拆下附近電容!!10UF 6.3V
由上往下
還是三顆都換~~看起來應該是第一顆有問題!
1.10UF--->7.88~~這誤差很多
2.10UF--->9.25~~這誤差大於5%
完修
以上謝謝各位前輩,小弟從這慢慢學習中...

网友A:
大大
電容不必量了,全板換新(大顆一點的容量提升至330~470UF可以撐很久)節省時間。
以及EEPROM(24C16)更新就百病消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電容不必量了,全板換新(大顆一點的容量提升至330~470UF可以撐很久)節省時間。
以及EEPROM(24C16)更新 ...

謝謝WET~~此篇也是WET學習來的!!
再次感謝....

网友:
除左下音效功放區不用換外,其他一起換掉比較保險(包括電源背光一體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WET~~此篇也是WET學習來的!!
再次感謝....

kaijay 大大
謝謝您
又多認識了 一個新品種的故障維護法

网友:
恭喜完修歐!

网友:
ViewSonic VX2235WM 也是我的主力工作螢幕, 之前是螢幕會閃花, 拆開來, 是爆了幾顆電容, 就全都換成全新的日系電容, 就繼續使用了.

第一次焊, 花了快三個小時, 但是成就感無價.

買新的電路板才三百元吧 XD

网友(2012-07-19):
此款小問題不少,花的時間也不少

网友B:
新板子越來越少了
還是要發憤圖強學著自己修板子較實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板子越來越少了
還是要發憤圖強學著自己修板子較實在

這要感謝版上WET的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大
電容不必量了,全板換新(大顆一點的容量提升至330~470UF可以撐很久)節省時間。
以及EEPROM(24C16)更新 ...

請問EEPROM(24C16)更新,需要重新燒錄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請問EEPROM(24C16)更新,需要重新燒錄嗎

換上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換上就好

感謝狼大回覆,還是新手一枚,一些名詞還是搞不明白,還要多學習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大
電容不必量了,全板換新(大顆一點的容量提升至330~470UF可以撐很久)節省時間。
以及EEPROM(24C16)更新 ...

大大這張有3顆100u電容可以提升至330-470u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