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G700b 穩壓IC之問題!

楼主(2012-04-13):
ViewSonic VG700b A/D版上面的同一型號穩壓IC
1117M3

出來的電壓不一樣,是不是代表較低的電壓有問題需要更換呢?

目前手邊有一台ViewSonic VG700b
問題是會亮一下之後轉背光不亮
想到就是高壓的問題
已將爆漿電容更換
還是會出現背光不亮的問題
請問有可能是穩壓IC的問題嗎?
感謝

网友A:
建議!!外接燈管或高壓版看看~~
正常型號一樣~ˇ電壓應該一樣!!出非他是ADJ~~就是可變!!所以你看到3.3跟2.5V都是正常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外接燈管或高壓版看看~~
正常型號一樣~ˇ電壓應該一樣!!出非他是ADJ~~就是可變!!所以你看到3.3跟2.5V ...

感謝kaijay大
目前看了維修圖發現兩個穩壓IC是正常的
不過要改公版高壓 (需要3個元素:VCC、GND及ON/OFF)
這一塊原版的線路圖之編號5及6看不懂
卡在ON/OFF及ADJ的問題!

网友:
那兩顆是可調整是穩壓I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kaijay大
目前看了維修圖發現兩個穩壓IC是正常的
不過要改公版高壓 (需要3個元素:VCC、GND及ON/OFF) ...

你既然都找到這樣了!!
看您的圖片~~已滿足 (需要3個元素:VCC、GND及ON/OFF) ...
只是5跟6哪一個腳比較是和ON/OFF~~你用電表量??
不然就是"恆亮"~~怕關機時是白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都找到這樣了!!
看您的圖片~~已滿足 (需要3個元素:VCC、GND及ON/OFF) ...
只是5跟6哪一個腳比較是 ...

ON/OFF跟ADJ若是接錯會讓高壓條損壞嗎?
我怕接錯導致新買的高壓條壞掉

ON/OFF跟ADJ的正常常規電壓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ON/OFF跟ADJ若是接錯會讓高壓條損壞嗎?
我怕接錯導致新買的高壓條壞掉

照您貼的線路,第5、6腳都是接5v,接錯應該不會燒掉吧?

另外看線路圖,第6腳似為on/off,因為利用Q2導通與否,作為開關;第5腳為adj,因為可利用Q1導通與否,作為一個如可變電阻的功能。

這只是個人的一個判斷,如有錯誤,還請各位高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您貼的線路,第5、6腳都是接5v,接錯應該不會燒掉吧?

另外看線路圖,第6腳似為on/off,因為利用Q2導 ...

假設第5.6腳皆為5V的話
請問只插上12V電源,若第5.6腳的電壓有異常 (測無5V)
是不是要插上電壓條並且插上燈管才能測得5V呢?

有查了原廠資料
L18.L19.D3.Q7.R68皆有+5V電壓
想請問在第5.6腳是因為電壓條沒皆而沒觸發5V電壓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ON/OFF跟ADJ若是接錯會讓高壓條損壞嗎?
我怕接錯導致新買的高壓條壞掉

我的意思!!
您已找到滿足~那三各條件!!!你可以先使燈管亮~~
另一之腳先不要接!!然後去調亮度~當下用三用電表夾住!!看看電位有無變化!
如果沒有是就ON/OFF~~有就是ADJ
我投這位大大一票@但我認為~~
另外看線路圖,第5腳似為on/off,因為利用Q1導通與否,作為開關;第6腳為adj,因為可利用Q2導通與否,作為一個如可變電阻的功能。

等您成功"發實立"~~

网友:
第5腳 為on/off,因為利用Q1 反相控制
最佳證據最有意思是  R6 這個是 0 歐姆 卻也是空接不裝
當不需要反相控制      接R6 / 0 歐姆   不裝Q1 (R15/R17 也不裝)
當    需要反相控制  不接R6 / 0 歐姆       裝Q1 (R15/R17     要裝)

屬於彈性設計

第6腳為adj
Q2 MOS_G腳 接PWM  PWM 經  R19/C3 積分 (看到C3的數值嗎 是1uF)
MCU程式  控制PWM的波寬變化    由RC積分還原成 連續直流變化
作出連續直流ADJ調整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
您已找到滿足~那三各條件!!!你可以先使燈管亮~~
另一之腳先不要接!!然後去調亮度~當下用三用 ...

請問這樣的高壓公版(剛從烏骨雞學姊拿到的公版)接法可以嗎?
不知到高壓板還有區別嗎?
感謝您

网友:
公版的高壓版接法大多是如此??

SIMON大的解說,很專業,但是我的功力不夠有點霧沙沙??.............

前幾天盧大有發一篇改裝控制 ON/OFF 功能的線路圖及簡單電路分析,

http://youyoulcd.blogspot.com/2010/10/blog-post_09.html

這篇可以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7326&highlight=

   祝你順利完工...........   記得發一帖實例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樣的高壓公版(剛從烏骨雞學姊拿到的公版)接法可以嗎?
不知到高壓板還有區別嗎?
感謝您

OK~~這樣可以!!
你就先測試看看~~~
同樣您可以用電表量一下您沒接的ADJ~~用鱷魚夾或是其他方式把它固定在表筆上!!
再次確認電壓~~只要低於5V~有可能是3V以下!那您就把他接上去!!測試一下調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