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貼片電容規格(維修完成 )

楼主(2012-04-13):
各位前輩, 小弟是新手. 家中的NISSAN X-TRAIL 車上的LCD螢幕無法顯示. 現在想自行綀功修修看.
下圖應為ad & 高壓板?
以下圖看來100u 16v (頂端凸出)及 mosfet 9945a 有問題 (板子都燒黃了) 預備更換. 但是紅框 c2的電容實在是看不出規格, 只知道是大小是0603, 請前輩指點. 是否需要更換, 若是需要更換那規格是那種?
先感謝各位前輩. 謝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更新

在更換後100u 16v 及 mosfet 9945後,我將c2的電容更換了相同尺寸的貼片電容(因沒有電容表不知規格,是拆不用的手機中的零件來替換)

第一次通電,不開機,本想放棄,又不甘心,結果再補焊及很幸運的發現保險絲不過電後,現在成功的可以開機,感謝各位前輩在這分享了寶貴的維修經驗,以及電子零件的知識,讓我這個没有工科基礎的可成功修復。再次感謝。

网友:
拆下來量量看!!

不然找一顆一樣大小的換上去!!

网友:
量看看是不是有短路,沒有短路的話一般不需要更換.

网友(2012-06-06):
貼片型電容..能用三用電表測量嘛..我google 找好久...都沒有答案...還是要有專用的儀器...好苦惱...
恭喜大大修復成功..

网友:
恭喜大大修復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