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更換電容對音源的影響

楼主(2012-04-13):
小弟經過幾次的實驗.
PSU更換不同品牌電容與焊錫.
在同樣的環境下聆聽.
真的會讓音響有不同的個性.
不知網友是否也有這樣的經驗?
如何搭配才是比較好的方式?

网友:
好面熟的 PSU」,小弟也有一台一模一樣的。完修服役中。
話說回來,這台可是真材實料呢。銅底散熱~優。

网友:
太挑剔了吧!!   個人覺得這是,感覺的問題??????????

就理論上來說POWER是提供一個穩定的電源,對音頻響應比較有關的是在擴大機的部分吧?????????

网友:
還是傳統變壓器的電源比較優。

線路簡單故障率低、內阻夠低、瞬間電流大、暫態信號反應快、且沒有高頻干擾雜音。

网友:
電容會影響濾波效果,的確會對電腦內部組件產生一些影響,尤其是音頻組件
也可以在接頭上並聯電容看看改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