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求救-Epson 6200L同亮兩個燈

楼主(2012-04-13):
請問Epson 6200L兩燈同時亮
該如何解決呢?

查修方向?

网友:
印表機的監控程式有說什麼錯誤嗎?

之前遇過是ROM故障~拆新機的ROM更換就好了@@"

剛在大陸找到~您試看看

Epson 6200清零
按住Start/Stop + Job Cancel + Information + 电源,直到联机和错误指示灯同时亮.
EPL-5900L&EPL-6100L:
1、 计算机中选择打印机“属性”中的“可选设定值”项;
2、 时按住键盘的ALT+CTRL+SHIFT+“W”键,然后用鼠标点击屏幕中“可选设定值”项的任意空白区域,参考EPL-1220图示;
3、 屏幕出现是否进行EEPROM初始化的对话框,选择“YES“,操作完成。
EPL-6200L:
同上。
可以在6200I上试试

楼主:
好得!!!我來去試試看!!
感謝水大

楼主:
結論~~找不到hotkey的用法
而且環境是win 7

楼主:
。。你殺了我吧~~~~

网友(2012-05-17):
沒碳粉或感應不到碳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