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COOL 400W 80PLUS JSP-400P14A 修復後疑問

楼主(2012-04-13):
今天修復一台EZCOOL 400W 80PLUS JSP-400P14A 電源供應器, 故障狀況是有5VSB, 但供電一下子即斷電保護. 對地阻值測量無明顯短路, 最後發現一顆電容外觀有微裂現象, 容值低於標示值約20%. 更換新品後故障排除.

疑問點是, 此故障電容真正名稱是什麼? 拍賣網賣家叫它"安規電容", 小弟去實體電子材料行買時, 稱它"突波吸收器". 還有此電容的 X1 及 Y2耐壓值是什麼意思? 找代用品的話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 希望有研究的大大指點, 謝先.

网友:
如果是用在EMI L/N對地/GND及一次/二次間雜訊旁路(跨接在一次側HVDC負極與二次側RTN/GND間),則是Y電容,因為EMI內還有X電容(接於L與N間),電路配置的差異讓X電容與Y電容間要有不同的耐壓,這類電容都必須通過安規認證,所以上面會印上許多國家的安規標章,便宜的電源則會降級或省略這些元件
突波吸收器則跟X/Y電容無關係,其功能也不一樣(作為電壓尖波防護),只是外觀上看起來很像,但是看到型號就會知道不同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