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P5KPL-VM/BP 短路PW_ON風扇會運轉,但無畫面
火..

楼主(2012-04-13):
想學主機板維修,若需資料或改進麻煩留言告知,謝謝。

目前無開機畫面,不知道重何下手,請各位先進幫忙指導。

PS.該主機板上的 CPU、記憶體,有用另一塊主機板測試,結果是好的沒壞!!

這張主機板是從套裝電腦上拆下的,短路PW_ON風扇會運轉可是沒有畫面,
關機後插上除錯卡接著開機測試,除錯卡上的數字卡在00。

目前已做的動作

目測主機板:

1.主機板上沒有過熱變黃
2.電容暫時看起來沒問題
3.MOS沒有出現過熱變黃

未送電情況下,拿數位式電表,打上歐姆檔測量
(紅棒和黑棒短路 電表顯示 0.2K)
(黑棒插在在主機板顯示卡銅柱裡)

測量ATX 24PIN

+3.3V       1  178.6歐姆
+3.3V       2  178.6歐姆
COM         3      0.2k
+5V          4  1.018k
COM         5   0.2
+5V          6  1.018k
COM         7   0.2K
PWR_OK  8   OL
+5VSB      9   1.3~1.684k
+12        10   53.3k
+12        11   53.3k
+3.3V     12   178.6歐姆

+3.3V     13 178.5歐姆
-12V       14 2.92M
COM       15 0.2歐姆
OS_ON   16 9.20~9.82K
COM       17 0.2歐姆
COM       18 0.2歐姆
COM       19 0.2歐姆
N/C         20 OL
+5V        21 1.018歐姆
+5V        22 1.018歐姆
+5V        23 1.018歐姆
COM       24 0.2歐姆

南橋

南橋

网友A:
有除錯卡的話,看RESET燈號有沒有正常RESET(有的卡是亮後熄滅,有的是恆亮才正常)

從CPU供電下管D極量看看CPU電壓是否有出來,一般應該會在1.X V

量測各個供電MOSFET,看電壓是否正常,MOSFET有高熱變黃處優先測量看看

再來就是.......查看看主機版有沒有支援這顆CPU

网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6%83%B3%E5%AD%B8

5樓的連結!!

要學維修主機板,這些是基本應該要先認識的東西,不然講一堆你也聽不懂看不懂,個人也抱著這些資料學習中!!

先進教的!!

主機板維修基本3步驟 P C R...
P--POWER--檢視各項電源供應電壓,晶片、MOS等等.....有無正常供電
C--CLOCK--時脈訊號有無起振
R--REST--復位訊號有無
最後就是BIOS了....
說起來簡單,我還在摸索中............

站內還有很多相關文章及實例解說...搜尋一下應該能找到很多資料的.....

网友:
按電源沒反應嗎??一定要短路才能開機嗎?

网友:
是按短接開機排針還是短接atx綠線??

楼主:
shunxing

按電源沒反應嗎??一定要短路才能開機嗎?

jackchen681

是按短接開機排針還是短接atx綠線??

報告,是短路主機板上的開機排針PW_ON

(圖片中,紅色框框框起處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除錯卡的話,看RESET燈號有沒有正常RESET(有的卡是亮後熄滅,有的是恆亮才正常)

從CPU供電下管D極量看看CP ...

1.除錯卡的REST燈號沒有亮!PS.第一次使用除錯卡,功能上還未上手。

2.先來送電測量MOS G極電壓。

3.該片主機板上ASUS官網查詢,有支援 E4500 CPU

网友B:
該顏色框框對應同顏色框框針腳

00->不開機 (原因:P、C、R異常;南北橋CPU資料線、位置線短、斷路)。

其中短路您說的PWRBTN其中用是:將5VSB電源對地(產生電位的H、L變化),送到I/O再送南橋,南橋再發出訊號(S3、S4之類)告知主板有送電,在依序啟動各部份的電源。

看圖片是否先給主板一個電池,若還是無用,煩請量測各電感及MOSFET電壓是否正確(可以的話將量測到的電壓PO上來,板上很多大大都很樂意給您參考及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該顏色框框對應同顏色框框針腳

00->不開機 (原因:P、C、R異常;南北橋CPU資料線、位置線短、斷路)。

測量CPU做附近的MOS

上管 D極有測量到電壓 DC 11.85V

下管 D極有測量到電壓 DC 1.375V

測量後有問題的列表

1.上管從 圖片左上角第一張,靠近電感旁的上方MOS G極 和 S極 測量不到電壓

2.下管從 圖片左上角第一張,靠近電感旁的子下方MOS G極11.42V 和  右邊MOS G極9.4V電壓不同,
   在和右下MOS比對電壓後,圖片左上角第一張,靠近電感旁的子下方MOS是不是故障了?

楼主:
剛開始送電測量時,除錯卡顯示A1及REST燈持亮 ,結果在測量MOS時短路到旁邊的鋁質電容,造成關機。

再次開機後,又變回卡在00及REST不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開始送電測量時,除錯卡顯示A1及REST燈持亮 ,結果在測量MOS時短路到旁邊的鋁質電容,造成關機。

再次開 ...

1. 你圖標示跟本看不清楚 !!!

2. 你 MOSFET 腳位是否搞錯了 ???

我大概猜一下應該是供給 CPU 的電源有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你圖標示跟本看不清楚 !!!

2. 你 MOSFET 腳位是否搞錯了 ???

1.電壓圖片重新上傳

2.抱歉! MOSFET 腳位定義我搞錯了。
是按照說明書上來辨識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1.電壓圖片重新上傳

你測一下個 MOSEFT 各腳位 , 我記得上面那兩組應該是相通的 !!

所以說你測試出來的結果有些怪怪的 !!! 你確認一下 !!!

電壓 1.375 v 看起來沒有問題 !!!

那你現在開機時 RESET 的燈是 先亮 後滅 , 還是 恆亮 or 恆滅 ???

网友:
測下管的D極有1.375V,那應該cpu vcore正常,除錯卡rst燈恆亮,沒復位,還是先查各供電吧~cpu 、ram、南北橋供電、等供電都確定無誤了,可初步查看看pci B16的是否有電壓跳變(c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測一下個 MOSEFT 各腳位 , 我記得上面那兩組應該是相通的 !!

所以說你測試出來的結果有些怪怪的 !!!  ...

jeanshyen 先進,請問:

1.您指的是上管G極和S 極 沒電壓的那組嗎?

如果是的話,斷電後我有做歐姆檔及蜂鳴檔測量,

結果→上管G極和S 極 沒電壓的那組 S極 和 右邊MOS S極是相通的。

2.短路主機板上的針排PW_ON→除錯卡上的 REST 燈號 都沒動作過 (沒亮過)

3.原本除錯卡上的 -12V 燈號會亮,結果我把MOS換掉後,送點測試 -12V燈號就沒亮了

4.原來的MOS是70T03GH,因為只找到90T03GH,裝上90T03GH MOS後,G極 和 S極 還是一樣測量不到電壓

70T03GH
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 ... 96/1/AP70T03GH.html

90T03GH
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 ... 7/1/SSM90T03GH.html

除錯卡燈號 近照

楼主:
回報:

1. -12V 燈號又正常亮起

2.
jackchen681

可初步查看看pci B16的是否有電壓跳變(clock)~

PCI B16,指的是像下面圖片嗎?

關於PCI 16電壓,爬文後 看到這篇 Asus P5B故障主機板未完修 文章中
john_avatar先進提到

是的~~pci B16的電壓正常應該在1.1~1.8V之間

這樣我的PCI 16 電壓不是過高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報:

1. -12V 燈號又正常亮起

量錯邊了~~~
pci B16在另一邊,你量的那裡應該稱為pci "A16"
A在靠近CPU這一側~~

网友C:
引用 楼主:
jeanshyen 先進,請問:

1.您指的是上管G極和S 極 沒電壓的那組嗎?

既然是連在一起 , 為什麼會沒電壓呢 ???

所以我才說你量出的數據怪怪的 !!

RESET 閃亮 ~~ (正常應先亮後滅)

你試一下你的 reset 按鈕是否有作用 !! (會令 reset 燈亮 滅)

請確認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錯邊了~~~
pci B16在另一邊,你量的那裡應該稱為pci "A16"
A在靠近CPU這一側~~ ...

謝謝 john_avatar 先進 及 各位先進的教導

回報:

PCI B 16 測量不到電壓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 john_avatar 先進 及 各位先進的教導

回報:

既然pci B16量不到電壓,就檢查時脈ic有沒故障,或異常發燙...
14.318晶振有沒有起振,另外,網路晶片也摸摸看,是否有異發燙,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連在一起 , 為什麼會沒電壓呢 ???

所以我才說你量出的數據怪怪的 !!

報告 jeanshyen 先進

短路 REST 針排 除錯卡上的 REST 燈號 還是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pci B16量不到電壓,就檢查時脈ic有沒故障,或異常發燙...
14.318晶振有沒有起振,另外,網路晶片也摸摸 ...

john_avatar 先進

回報情況:

1.請問晶振要怎麼測量?

2.一短路PW_ON,用手去摸晶片,其中有一片異常發燙。
不好意思,對主機板晶片還不了解,所以將發燙的晶片拍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 jeanshyen 先進

短路 REST 針排 除錯卡上的 REST 燈號 還是不亮

那你就看要從 C 開始查 !!  (clock)

還是 R 開始查 !!! (RESET)

R 就是要跑線路 ~~

然後參考維修文有關 R 的電路檢查程序 !!

下去檢查 !!!

网友:
引用 楼主:
john_avatar 先進

回報情況:

量晶振用示波器最清楚,但沒示波器也有簡單的方法...上電量晶振兩腳是否有電壓差

你拍的照片就是網路晶片啊...開機後一般是都會發熱...但在待機狀態下,它是否會發燙?如果會,那就奇怪了
~~主板還沒起動,怎它就開工了...

网友:
測量時去短路到誰了?如果該部分有故障沒排除,後面都是白搭。

网友E:
S大提到的短路部份先排除吆:)。再來,復位燈常亮,沒復位,看一下舊文,復位由誰發出?南橋??
那要讓南橋條件滿足後發出復位前的工作如何?各工作電壓為何?記憶體供電,南北橋供電,這部份您要提供出來~加油

楼主:
重新開始,從電源開始n_146|

接上ATX_24PIN 不短路主機板上的針排PW_ON

這個時候 因該有一組 +5VBS 轉成 穩壓 3.3V 待機電源

找著找著,找到板子上方有一顆1117穩壓IC

V In    有量到 5V
V Out 有量到 2.5V

V Out不是要3.3V才正常??

換過E1117穩壓IC

什麼...V Out 4.03V
是買來的AMS1117-3.3壞掉嗎?

再換一顆
結果  還是 V Out 4.03V

网友:
引用 网友E:
S大提到的短路部份先排除吆。再來,復位燈常亮,沒復位,看一下舊文,復位由誰發出?南橋??
那要讓南橋 ...

他這張除錯卡設計復位燈常亮才是正常的,剛好和一般的卡相反,也就是不亮反而不正常,不過其實這張卡開機時也是會閃一下再常亮,便宜的卡設計上不同! 不過一般的判斷是沒錯的! 一般的卡都是,復位燈亮一下暗掉就是正常,表示有復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新開始,從電源開始

接上ATX_24PIN 不短路主機板上的針排PW_ON

你原來的元件 , 只有標 E117 嗎 ???

這個有分 1117-3.3 是不一樣的 !!!

有些有標  3.3 的才是輸出 3.3v

建議你維修時 , 請找出 datasheet 仔細看一下規格 , 及應用方法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原來的元件 , 只有標 E117 嗎 ???

這個有分 1117-3.3 是不一樣的 !!!

把原本的IC擦乾淨,仔細看完上網找資料

ME1117
A  B832

datasheet
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 ... /3/AME1117BCBT.html

所以原本的IC沒問題 5V To 2.5V

這片主機板最後只能拿來研究用(幾乎被我玩壞得差不多n_154|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原本的IC擦乾淨,仔細看完上網找資料

ME1117

其實修理主機板你要掌握要點 !!!

而不是盲目的去量去修 ................

像你一開始就去量對地電阻何義 !!!  如果你的機板都沒短路現象 , 你為何去量對地阻值呢 ???

你要視你的主板狀況 , 去做相對的維修才對 !!!

然後遵循著 P . C . R 下去追查問題 !!! 參考維修文不是斷章取義 , 因為每種故障並不盡相同 , 你只能去瞭解

參考維修 ~~~ !!

网友:
有PW_ON短路的狀態,我個人在不打南橋的狀態下會先把可能的晶片先移除掉(懶的量測時)再量PW_ON是否還是短路,如I/O、網路晶片都有可能造成3VSB或5VSB短路,不過當都沒中的時候就很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修理主機板你要掌握要點 !!!

而不是盲目的去量去修 ................

1.一開始會做對地電阻,只是要確保主機板有無短路情況。

PS.我沒有要硬柪的意思,我比較不會表達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1.一開始會做對地電阻,只是要確保主機板有無短路情況。

jackchen681大某篇修理主機板實例,也是有先測量ATX插座上各腳的對地阻值

讓我很汗顏啊,在不明主機板的情況下,做對地阻值測量是比較保險的作法!!  這個作法很好啊

我想,jeanshyen大覺得有點矛盾的地方在於,如果已經上電了,又沒有短路斷電保護

這樣又去量ATX對地阻值就覺得有點多餘了

在您第一篇的敘述中,看起來比較像是上電後,再去測量對地阻值,當然,有可能只是因為數據排在後面

造成的錯覺.

网友C:
引用 楼主:
1.一開始會做對地電阻,只是要確保主機板有無短路情況。

無意冒犯 ~~ 也不是惡意批評 !!!

純粹針對你的維修流程出看法 !!!

就如同  Conbawa 的看法一樣 !!

從你的標題 POWER ON  後 風扇會運轉 , 但無畫面 !!

根據這個大概瞭解 , 應無短路現象 !! (嚴重的短路) !!

或許我會測一下 ATX 各組在上電時的電壓 , 重點是 PG-OK 的電壓 !!!

你仔細的想一下我說的是不有道理呢 ???

維修也沒有說一定要怎樣 !! 只要你能修的好 那必定有你的看法 !!

我只是提出的看法而已 !! 也不代表一定要遵照辦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無意冒犯 ~~ 也不是惡意批評 !!!

純粹針對你的維修流程出看法 !!!
conbawa

jackchen681大某篇修理主機板實例,也是有先測量ATX插座上各腳的對地阻值

讓我很汗顏啊,在不明主機板的情況下,做對地阻值測量是比較保險的作法!!  這個作法很好啊

我想,jeanshyen大覺得有點矛盾的地方在於,如果已經上電了,又沒有短路斷電保護

這樣又去量ATX對地阻值就覺得有點多餘了

在您第一篇的敘述中,看起來比較像是上電後,再去測量對地阻值,當然,有可能只是因為數據排在後面

造成的錯覺.

是我的發文章順序沒有清楚交代,急著先把問題點寫出來,後來才想到加上之前做過的動作n_058|

一開始接觸到這片主機板時

先把CPU、記憶體、顯示卡,通通拔起來,裝到另一台775主機上測試

測試結果正常開啟有畫面

直接把有問題的主機板,先做ATX_24P及12V 4P 對地阻值,確保沒有短路

目測主機板上的零件是否異常

沒有異常情況下,把剛剛測試的CPU、記憶體、顯示卡、除錯卡、Power裝上

將主機板上的PW_ON兩之針排短路後放開

CPU、顯示卡風扇有運轉,可是沒有畫面,蜂鳴器也沒逼逼聲

jeanshyen先進說得很對,
不是盲目的去量去修,視你的主板狀況 , 去做相對的維修才對 !!!然後遵循著 P . C . R 下去追查問題 !!!

主機板P . C . R(P=POWER,C=CLOCK,R=RESET)這三個要素是所有先進在維修時必提要件。

在這篇維修中,P(Power)可以確定是沒有問題((有誤麻煩指正)),jeanshyen先進也提過由C(CLOCK)或R(RESET)下手。

總而言之,面對問題時先冷靜,接著找出問題點,最後在修正問題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我的發文章順序沒有清楚交代,急著先把問題點寫出來,後來才想到加上之前做過的動作

一開 ...

主機運作有一定的流程 , 就好像要先有 花 才 有瓜 的道理一樣 !!

在沒有看到開花 , 就一昧的探討為什麼沒有瓜 !!

那就會 徒勞無功 ~~ !!

我剛開始維修主機時也是一樣 , 不過我是認真的花了三天三夜 , 看完了論壇內有關主機板維修的文章 !!

雖然不會因此就修好主板 , 至少瞭解整個主板的起動過程 !!

也才能針對故障到底是卡關在哪裡 !! 進而下手查修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機運作有一定的流程 , 就好像要先有 花 才 有瓜 的道理一樣 !!

在沒有看到開花 , 就一昧的探討為什麼 ...

請問jeanshyen先進

以這片主機板來說,先不管後面我怎麼搞壞的,

他一開始P.C.R,P(Power)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jeanshyen先進

以這片主機板來說,先不管後面我怎麼搞壞的,

所謂的 POWER 指的地方也很多 , 不單是指電源進入的地方 , 如 cpu 的電源 , 各晶片的電源 , 記憶體的電源 !!

bios 的電源 .................

ATX 有 PG  CPU 也有 PG 所以你要測量這些全正確 , 接下來 看該有的 CLOCK 是不正常 同樣的 clock 也有好

幾組 , 接下來是 reset ~~ 不單指你 pin 的 reset IDE  BIOS  CPU 等 ........... 你仔細讀完那些文章 , 你自然

會瞭解我在說什麼 ????

在此我要再囉嗦一下 !! 我認為  P  是機板的 生命力 ,  C  機板的 心跳   R 是喚醒機板的關鍵 !!!

缺一不可 !!!

网友:
這塊板子我還在用,但是沒有你說的這種無畫面現象,所以無法提供相關訊息給你。

bug是什麼我也不知道,假使是零件損毀,我還可以找型號給你當參考!!

网友(2012-05-14):
基本上我也有在玩壞板,電路的部分我覺得真的太難了,如果我是您,土炮給它轟下去就對了(北橋及cpu座),根據我的經驗,40%可以修的好,因為我始終相信只要是3大廠的板子,在正常使用情況下,突然不開機了,一般都是空焊居多.......但如果是開機馬上短路保護,我也無可奈何了......

网友(2012-07-29):
有 BIOS 程序碼 可以COPY 給我碼?

网友:
先看這2個電壓一下
CPU 座 上方 27k OHM 電阻 12V進1.3V出  ;
CPU 座 右方 51 OHM 排阻 1.3V進1.3V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