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SONY ICF-C318拆解與外接喇叭

楼主(2012-04-13):
長久以來一直想找個合適的鬧鐘,由於耳朵對於高頻聲不靈敏,常見的LCD鬧鐘蜂鳴器聲音並不適合,也用手機當鬧鐘一段時間了, 去年開始注意收音機鬧鐘,用收音機當鬧鐘很理想,廣播節目隨時變換,不會有蜂鳴器的單調或MP3選歌曲的麻煩........
比較各廠牌之後,感覺SONY  DREAM MACHINE系列還不錯,基於方便操作與外觀考量,所以選擇了ICF-C318:
▲綠色大字體時鐘,可以選擇三段亮度,夜間不刺眼。

▲頂蓋上操作按鍵,按鍵位置排列與觸感很理想,夜間不容易按錯鍵,這部分非常滿意。

雖然外觀與操作性已無可挑剔 (在這種價位標準之下) ,但對於喇叭音質實在無法恭維,生硬的聲音幾乎跟電腦機殼喇叭相去不遠,也因此有了外接喇叭的念頭。

▲拆掉底下5顆螺絲就可以將頂蓋拿開。

▲主電路板小小一片,所有操作開關都裝在電路板上。

▲頂蓋部分,喇叭與按鈕都跟著頂蓋,按鈕透過長長頂桿去作動電路板上的開關,這部分模具開得還算不錯,國際大廠才有辦法做這種投資。

▲在外殼底座右後方鑽孔,裝上3.5單音附開關插座,外接時可將聲音輸出,拔掉外接插頭恢復本機喇叭發聲。

▲改裝好的樣子,完成度還不錯。

▲製作一小段轉接線,用來銜接外接喇喇叭的RCA插頭。

▲放在床頭櫃上,接上CREATIVE喇叭,音質改善好幾倍!

网友:
呵呵!不錯喔,前陣子有拆過這類東西,因為用不到(我都用手機當鬧鐘),所以指留下棒狀天線與可變電容...

网友A:
這種有拉線的鬧鐘 對我不適用
ㄧ般我都用5個鬧鐘
第1個  放床頭                (預醒 然後關閉鬧鈴  繼續昏睡)
第2個   放臥室門口        (強迫自己離開床  然後關閉鬧鈴  睡地板)  (大部分我是被女王暴龍踹下床)
第3第4個   放臥室門外/放浴室外   再從地板爬到浴室 從地板伸手3次摸不門把  我會繼續昏睡
第5個   放浴室內  被女王暴龍摔我頭後壞了    暫時換成女王暴龍之無影腳     再不醒代誌大條了

网友B:
應該改成無線開關的鬧鐘。

用市售的無線開關組(無線電鈴或無線叫人),將接收置入鬧鐘內再順手拆掉鬧鈴開關,在將發射器(按鍵開關)放在浴室或更遠的地方,也可以放在會走路的寵物身上,這樣就能達到不須準備多顆鬧鐘又一定會起床的任務。

上周幫我兒子買了顆電波對時的數字鬧鐘,唯一缺點是日規無法調成台灣時區所以鬧鈴時間要相對配合,這個缺點也有一個額外好處,在清晨半夢半醒時看到時間會嚇一跳,因為顯示時間快了一小時會以為鬧鐘沒叫已過了上學時間。

我比較好命沒在用鬧鐘,因為上班時間晚自己老早就已經自然清醒了,除非很早有重要事才會用手機鬧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應該改成無線開關的鬧鐘。

用市售的無線開關組(無線電鈴或無線叫人),將接收置入鬧鐘內再順手拆掉鬧鈴開 ...

電波時鐘是''對''哪個電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有拉線的鬧鐘 對我不適用
ㄧ般我都用5個鬧鐘
第1個  放床頭                (預醒 然後關閉鬧鈴  繼續 ...

呵呵...你還真不容一醒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電波時鐘是''對''哪個電波?

日規,當然是對日本九州的電波。
陸規,就是對大陸發的中原標準電波。
台規,對不起目前還沒得用,所有的硬體錢在多年前都已經投入也都裝好驗收卻沒人會用,現在丟給中華電信去玩,好丟臉連這個都能輸人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日規,當然是對日本九州的電波。
陸規,就是對大陸發的中原標準電波。
台規,對不起目前還沒得用,所有的 ...

日本發出的電波可以達到台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日本發出的電波可以達到台灣?!

在北台灣訊號還算強,液晶上有三格強度表,都還能達到兩格或三格。
用這個東西如果收訊不好,要前後或左右移動幾米,因為無線電有波峰與波谷電場強度之差別。

网友:
不一定台灣的北部比較好通常收訊的電波跟地區性有很大的關係,像汐止區及基隆就沒有這麼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