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22EA 螢幕反白

楼主(2012-04-13):
各位大大 不知道有沒有遇過螢幕用到一半會反白,再用手壓一下螢幕最上緣後畫面正常  不過沒多久又反白

网友:
該不會上面的軟排NG~~

楼主:
好像有點接觸不良,這樣有救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有點接觸不良,這樣有救嗎?

先拆下來清潔T-CON排線,或許會改善。

网友:
面板軟排

楼主:
QQ這個可以DIY嗎?要怎嚜修=="

网友:
拿硬式橡皮嚓清潔軟排銅箔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QQ這個可以DIY嗎?要怎嚜修=="

先拆開看看吧

网友:
先拆開看看吧

网友(2015-01-11):
大大們不是都說:有圖有真相嗎?來一張吧!

网友:
可以要用三太子這招
http://bbs.pigoo.com/thread-5463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