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登昌恆視訊轉換盒-未修妥-待料

楼主(2012-04-13):
大家好
今天來跟大家討論新玩具:登昌恆視訊轉換盒
故障原因av不輸出,OSD按沒反應

今天的主角的照片

拆開後正面電路和背面

發現晶片下面電容旁mos怪怪的,電壓不對
s級5v電,其它gd都可說0v電囉,gd不管紅棒那個邊都導通(逼逼叫)
另外上電後大約5秒mos就燙到你哀爸叫母燙死你
它是吃usb的5v的電壓輸入

目前手上沒這顆管子,有大大肯賣的嗎?不然沒辦法維修證實囉~

网友A:
編號看不清楚X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編號看不清楚XDD

回大大型號
UTC
UZ1086
33JASD0A

网友A:
剛查了一下datashee這是一顆1.5A的穩壓IC
而第三行33代表是3.3V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132746042 <<這邊就有在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查了一下datashee這是一顆1.5A的穩壓IC
而第三行33代表是3.3V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 ...

謝謝大大的提供後來我也有上datasheet查了資料
果然很明顯它的第一隻腳和第二支vcc out短路了
電壓輸出最少要1.5a及2.8v以上才對

UZ1086 DATASHEET

网友A:
就等你買完零件來修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等你買完零件來修嚕~

請教大大目前沒風槍如果要拆是不是把兩支烙鐵
放在管子的兩邊引腳一段時間讓下面銅泊化掉在解下來是嗎?

首次拆管子~

它周邊電容都那麼小顆不知會不會裡面乾了造成管子假故障這是我另一個思維~
謝謝大大教導

网友:
1086很好找,這顆滿普遍使用的??

网友A:
因為這類穩壓IC種類蠻多的~所以替代品也不少廠商應該是挑便宜的下去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大大目前沒風槍如果要拆是不是把兩支烙鐵
放在管子的兩邊引腳一段時間讓下面銅泊化掉在解下來是嗎?

引腳部分剪斷就可以很容易拆卸下來~不過比較麻煩的是第二隻腳輸出的部分因為他是整個背面貼在銅箔上
沒有熱風槍用烙鐵如果瓦數又不夠大你可能會拆很久造成周邊元件損壞~而且是焊錫化掉喔並不是銅箔

网友B:
把兩支引腳剪掉就可以很容易拆卸下來。

至於整個背面貼在銅箔上的這個部份,則加點鍚幫助熱傳導效率,應當也很容易拆下。

网友C:
建議先不要剪掉, 先完整拆下檢查, 說不定短路原因是其迴路內的其他元件造成. 若是擔心其他元件造成此IC故障, 附近元件一一拆下測量, 順便練一下基本拆焊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這類穩壓IC種類蠻多的~所以替代品也不少廠商應該是挑便宜的下去使用 ...

不過這台買新的還不便移,一兩千元呢~現在料太好不容易壞那賺什麼
以前40m硬琊放快18年都還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先不要剪掉, 先完整拆下檢查, 說不定短路原因是其迴路內的其他元件造成. 若是擔心其他元件造成此IC故障 ...

希望單存穩壓IC問題,不然工程又要大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兩支引腳剪掉就可以很容易拆卸下來。

至於整個背面貼在銅箔上的這個部份,則加點鍚幫助熱傳導效率,應當 ...

引腳還好處理,是怕輸出那邊把銅泊給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查了一下datashee這是一顆1.5A的穩壓IC
而第三行33代表是3.3V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 ...

昨天晚上先把那顆覺得有問題的穩壓ic先請下來,用雙槍烙鐵這麼弄都下不來
後來使用剪掉引腳才把他請下來

原本想偷懶一下結果不行,因太熱電容都有點破皮囉還是無法把它請下來
後來把掉電容結果一樣請不下, 雙槍烙鐵似乎難搞越弄越糟糕,不知40w烙鐵不夠力的關係嗎?

後來只好用剪腳方式囉,一下大概十幾秒就請下來囉

怕電容掉囉先放回原位但有點掉漆囉

後來把拆下的穩壓ic在量一下發現他不導通囉都在300歐姆以上囉
機坂測量也沒導通真是奇怪,不知到底是不是穩壓ic的問題
但電壓確定是有問題的~

今天買的待料uz1086來囉結果............大小不一樣差很多不知道
這樣能替換嗎?前面二行utc uz1086都一樣
第三行前面33一樣後面才不一樣這樣可用嗎?新零件大原本一二倍
不知道這麼焊上去囉~大大們給個異見吧!!3q

网友D:
可以用 你包裝買錯嚕 但是這種比較耐0.0

想辦法悍上去吧! 你的烙鐵不夠力是確定了!

网友E:
看你是要彎腳還是焊錫用多點去接觸吧,反正中間為共通的地要黏上去容易,只要2隻腳接好就OK了!
焊槍60W+40W應該就OK了,只是我用木柄焊槍不先除掉旁邊電容容易碰到!
不過我有發現木柄60W有個很大的缺點,就是板子萬一比較差,時間沒控制好銅箔會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 你包裝買錯嚕 但是這種比較耐0.0

想辦法悍上去吧! 你的烙鐵不夠力是確定了! ...

tony大請問一下,你說的包裝買錯是什麼意思不太懂,不然以後該如何注意呢?
烙鐵我已有兩支但似乎都是火力都不強的,買風槍含烙鐵的可能比較ok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是要彎腳還是焊錫用多點去接觸吧,反正中間為共通的地要黏上去容易,只要2隻腳接好就OK了!
焊槍60W+40W ...

回pen大
那我在看一下腳和銅箔差多少弄一下吧!之前用兩支烙鐵就是怕
弄太久下不來怕把桐箔給用壞囉,所以改用剪腳方式,自己心理有數烙鐵火力不足

有意要買風槍順便買有烙鐵功能好囉,謝謝pen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tony大請問一下,你說的包裝買錯是什麼意思不太懂,不然以後該如何注意呢?
烙鐵我已有兩支但似乎都是火力都 ...

他說的意思是大小有不同包裝,買的時候可以先量尺寸,再去問大小,買到會是比較正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說的意思是大小有不同包裝,買的時候可以先量尺寸,再去問大小,買到會是比較正確的! ...

回pen大
這在拍賣買的,這個型號只有兩個賣家感覺都是大顆的~
它們規格都是它的datasheet中252規格大顆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pen大
這在拍賣買的,這個型號只有兩個賣家感覺都是大顆的~
它們規格都是它的datasheet中252規格大顆的

問與答可以詢問規格,確定正確再買比較不會錯,不過既然都買了就想辦法裝吧,頂多真的不行就拉線下去接!
網拍的缺點就是看不到大小,常常會有拿到才發現太大的問題!
剛剛有看下只發現有一家看起來比較像小顆的,但是圖通常都不太準,買的時候還是順便問下大小比較好,真的找不到就只能去店面找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114177520
看起來像一點,但是有時不能確定,圖有時不準確!
規格書裡面好像有不同包裝參考下
沒很注意看您上面的,那這樣的話可能店面找了,不是TO-252就只剩下SOT-223了!
不過我是覺得比較像買到TO-263而不是買到TO-252!
這表示還是得實際量測比較準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pen大
這在拍賣買的,這個型號只有兩個賣家感覺都是大顆的~
它們規格都是它的datasheet中252規格大顆的

在補充一下,上面別人給的賣家是TO-263的,雖然我不知你是不是向他買的,還有一種是可調式的,就像我上面寫的那種,那種應該也可以使用,也許會比較小顆也不一定,實際上還是得問,上面寫的那顆也是TO-25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問與答可以詢問規格,確定正確再買比較不會錯,不過既然都買了就想辦法裝吧,頂多真的不行就拉線下去接!

回pen大~
其實我說的兩家就是你說得這家和上面網大說的那家~
這次買的就是上面網大買的哪家, 今天放上電路板真是大太多了
看來兩個方法囉, 第一就如大說得這樣拉線囉,另外只能在買小顆的來換囉
這一次的留下當備料囉,大大說這家我已經有先問與答問她大小囉~
我量了一下大概0.5公分, 長寬都0.5,如果真沒有拉線處理

其實有沒有修好到其次, 最主要能在維修過程中學習到東西經驗是無價的~

下面試放上電路的照片, 真是太大顆囉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pen大~
其實我說的兩家就是你說得這家和上面網大說的那家~
這次買的就是上面網大買的哪家, 今天放上電 ...

改成站立的方式 ,  中間找個零件腳焊上 !!

不過後面的電路是否有短路 , 請先查看看  !!!

也可以先用 DC 電源供應 , 直接接入這個點試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成站立的方式 ,  中間找個零件腳焊上 !!

不過後面的電路是否有短路 , 請先查看看  !!!

機坂上量測對地組值是沒有短路 阻值都試500以上
所以基本上三支腳對地組值是沒問題的!

先找看有小顆的,如果不行就只好使用大大們提供的方法

楼主:
今天詢問了原本賣家是不是有uz1086 封裝to-252的,它給我這一個,不知能用嗎?它也是3.3v輸出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011168355250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詢問了原本賣家是不是有uz1086 封裝to-252的,它給我這一個,不知能用嗎?它也是3.3v輸出的
http://goods. ...

我覺得你要自己會看 datasheet  兩個差異點在哪 ??

自己 學著看 資料吧 !!!

网友G:
改一下  26#  作法
中間腳(大的) 那端 因為需要散熱  直接焊在  大焊點上  ==> 就是垂直倒立啦
其他兩腳 分別 拉線(或ANY 如電容剪剩 零件腳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一下  26#  作法
中間腳(大的) 那端 因為需要散熱  直接焊在  大焊點上  ==> 就是垂直倒立啦
其他兩腳  ...

回sim大這樣也是個辦法但那兩支腳就要折囉,不然外蓋會卡住囉
不過你這個方法會比較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覺得你要自己會看 datasheet  兩個差異點在哪 ??

自己 學著看 資料吧 !!!

目前從外觀來看,不同家的穩壓ic,上面印的跟我要的編號也不同
在alldatasheet網站我似乎找不到它那顆的型號, 可能我不會找吧!
我想因該不可用吧??雖然它的封裝是TO 252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sim大這樣也是個辦法但那兩支腳就要折囉,不然外蓋會卡住囉
不過你這個方法會比較好做~ ...

需要這麼老實嗎?
斜45度焊咩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從外觀來看,不同家的穩壓ic,上面印的跟我要的編號也不同
在alldatasheet網站我似乎找不到它那顆的型 ...

剛才查了一下 , 上面寫 1.0 A 的 !!!

那你就用 SIMON1016 提供的方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