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爆了....疑問~~ [4/15 補圖]

楼主(2012-04-14):
大家好,

先說一下前情提要:一顆安耐美 350W Power, 一直工作正常, 電腦關機後並不拔插頭。

前天, 因為使用了 9 年的 HDD 馬達有點狀況, 關機後, 把 POWER 插頭順便拔了。

今天, 換了一顆 6 年份的 HDD 上陣, 把 POWER 插頭接上電的瞬間.........BOOOOOOM.....半隨著刺鼻的焦味與淡藍色的煙......

POWR 開棺驗屍後, 似乎找不到燒焦的地方, 只有保險絲燒斷了而已,

小弟我的問題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才斷電 48 小時, POWER 就燒掉的原因是什麼 ??

不知版上是否有大大有這方面的經驗, 請不吝賜教~~

thanks!

------------------------------------------------------------------------------------------------------
4/12 上傳圖片

网友A:
你確定在斷電前有把後面開關關掉嗎?
還是你在上電之前沒有將開關關好,再插上插頭,導致一插上插頭就有大電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確定在斷電前有把後面開關關掉嗎?
還是你在上電之前沒有將開關關好,再插上插頭,導致一插上插頭就有大電流 ...

TO ling751am
您願不願意解釋一下大電流的發生原因?...
=================

TO RX07
因為你沒拍驗屍的照片!
所以我猜測您的PSU~內部是否有很多的灰塵?
您所處得地方是否有冷熱空氣交替的機會(EX:你的電腦擺放位子都放在17度的機房中,結果為了維修,所以搬到室溫30度的機房外部)

假使以上兩個問題都是TRUE
那麼很有可能是因為冷凝水+灰塵造成的潮濕短路...

网友:
照片、元件量測值都沒有只能大家猜了,

這情況一般是因為某元件老化,剛開機昇壓耐受不住損壞!
可查看前級散熱片上的電晶體是不是爆開開路或短路了!

网友B:
我一台七盟420W也是一個月沒開機,一上電就爆,拆開查K2717嚴重爆了,換上無效,續查線,結果附近一顆稽納二極體及部分貼片電阻燒毀,一一換下還是沒動作,續查,待機變壓器壞了,只好放著等待奇蹟.....................

网友:
唉~電子的東西很難事事都在掌握中,尤其買到劣質的 PSU,套一句 Wish 板大所說的話:「好的 PSU 內部零件若故障,死自己;壞的 PSU 內部零件故障死一堆(通通死)」。我覺得是前端高壓部分故障,才比較容易「死一堆」,因為後端故障的話,若是問題比較小,其實在短路的瞬間(比方),PSU 就會通知 IC 瞬間封鎖脈波輸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台七盟420W也是一個月沒開機,一上電就爆,拆開查K2717嚴重爆了,換上無效,續查線,結果附近一顆稽納 ...

通常我看到貼片電阻就投降了~年紀大、眼力不好~~ 修的很辛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通常我看到貼片電阻就投降了~年紀大、眼力不好~~ 修的很辛苦。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2319342122

這個還不錯!!  我也是靠他才能搞定SMD貼片元件,價格也不算高!!

如果還不夠清楚,我會用這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173221981

保證一清二楚!!   上面連結是隨意挑選的,我是買同一種物品,這個價格有點高,我當初網購不到一張小朋友,就當參考吧!!

楼主:
@ling751am
有先關掉 power 後方的開關, 再插電, 按下後方開關的的瞬間.....爆了

@macliu
擺在沒有空調的地方, 應該不會發生冷凝的現象......大概吧

目視沒看到明顯的爆炸點, 所以發貼的時候沒上圖, 現在正在找一台相機來拍 power 內部的狀況....

网友:
看起來你的故障狀況跟我遇到得差不多,高壓區的部分先檢查,保險絲斷了的話橋整、電容、開關管還有變壓器,包括周邊的其他小零件都要看一下,尤其是稽納二極體???
若不是變壓器故障,應該都能搞得定,祝你順利完修!!別像我還要待料.............

修好也發帖實例看看吧!!

网友:
這種情況都出現在高溫~裂錫引起的....
高壓部分燒毀~~通常不建議維修了..
因為死的東西太多了...尤其是保險絲爆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2319342122

這個還不錯!!  我也是靠他才能搞定SMD貼片元件, ...

挖ㄌㄟ~你的配備還真齊全。開眼界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挖ㄌㄟ~你的配備還真齊全。開眼界囉~

一至三個月買一件,久了就有很多工具能用了!!

网友D:
ling751am  電源線移除了,但是沒有將開關關掉,之後將電源線插上,而發生故障,以上是我的看法,不正確請告訴我
===============
1.你幹麼不用回覆的!!害我不知道該怎樣回應你
2.你描述的應該是指,AC Plugin時的瞬間,會有近似短路的顯像(有些會看到小爆火花)。建議你先去看看基本的電路途。

假使你認為是這樣,那麼是真的很有可能瞬間的過流造成fuse的燒斷。但反過來看,大部分電源供應器都是ac plug>FUSE>橋式整流子>兩顆大的濾波電容
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因電容充電的瞬間,有短路的現象。但現在通常會加上PTZ(不知道有沒有記錯,壓敏電阻吧)。當送電的那一瞬間,那一個過大的電流會在這顆壓敏電阻上慢慢轉為熱量,讓電容充電的瞬間不會有那麼大的突波電流、電壓
因此以本文的CASE,我比較不會懷疑是這部份的問題(當然兩顆大電容老化,也許就有可能)

反過頭來,假設機器用很久,會因為DC的關心,吸附很多灰塵,但在後來文主也講了,並沒有冷熱教剃得問題,又可以排除冷凝水+灰塵造成的短路!
所以就只能等PO文的人補照片上來,大家來看圖說故事囉

网友:
引用 网友D:
ling751am  電源線移除了,但是沒有將開關關掉,之後將電源線插上,而發生故障,以上是我的看法,不正確請告訴我 ...

其實一般要直接暴FUSE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一般來說就像您說的一定會有電阻去讓電容不會全壓充電再加上其實都還會有一顆高壓朔膠電容和一顆電阻去吸收突波,如果是FUSE瞬間經過高電流,基本上那顆幫助電容不會全壓充電的電阻,一定也壞了,冷凝其實不太可能,灰塵到是有可能,因為電源供應器用久了,灰塵會吸附水氣,造成整個灰塵濕濕的,造成短路是有可能的,電流過大一般造成FUSE燒毀,不是短路就是電容瞬間全壓充電,造成電流大過於保險絲所能承受的比較多! 大電容瞬間全壓充電的話會產生大電流,不過一般都會有一顆電阻可以讓他延遲充電速度,或是利用繼電器,一般繼電器有延遲時間,不會讓電容瞬間接電就全壓充電。
就算沒有冷熱交替的問題,空氣本身是會有水氣的,所以灰塵不一定會是乾的,要看使用的環境而定!
不過一切都是未定的,理論規理論實際上有沒其他可能也是不能排除,例如說:台電電壓110V並不穩定,瞬間來個超過120V以上,也是有可能的,電源供應器本身是電源的轉換,因此只要外來的電壓不穩就有其他的可能性!

楼主:
補圖了

這裡小小抱怨一下 (離題中....)
看過版規才知道只能使用論壇空間,不能用外部空間....
而且只能用 800x600 or 220KB 以內的圖
其實很多細節都沒啦
殘念~~~

嗯....雖然過了大概 72 小時以後
在輔助變壓器 (小顆) 仍聞得到焦味.....或許是通電後先燒掉該處附近的東西吧??

网友:
其實要探討為什麼會爆掉 , 這個有點複雜 !! 我自己的親身經驗來說 , 通常長期通電的 電供 , 在斷電後再送電,經常會發生起動不良 , 不然就是直接爆掉 , 會發生起動不良的原因 , 一般都是那兩顆大電容老化 , 造成蓄電不足 , 你先把負載減輕 , 然後慢慢加載 , 又可以正常使用 , 會直接爆掉的其實不多見 , 我遇過的通常是 , 異常跳電瞬間來電 , 初期電壓不穩 , 造成一個突波衝擊 , 元件不堪負荷直接爆掉 !!

我覺得你不妨仔細的檢查一下 , 看到底是哪些元件損壞 , 再回頭來分析原因 , 這樣應該比較好的做法 !!
光用肉眼看 , 要知道真正損壞原因 ,  大概也沒有人說的準吧 !!!

网友:
重點檢測的零件先拆下來測量,不然他永遠都是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