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問題請教 主機板偵錯卡CLK沒有亮(以解決)

楼主(2012-04-14):
請問各位高手主機板偵錯卡CLK沒有亮,是什麼問題呢?要怎麼維修呢?

网友:
沒有時鐘訊號!!

网友:
沒有時鐘信號該怎麼辦呢?....請爬文

書上都有寫,若是不想買釣竿....請掏新台幣買魚

网友:
每一片debug card的設計都不一樣~
到底CLK是真的沒有亮
還是卡片版本過舊導致無法正常抓到CLK!

另外主機板型號你也不講
測試環境也沒先講!
那我想只有神仙知道你的問題是什麼吧!

PS:新註冊的朋友,就算你只是為了這個問題而來到這裡,也請先去看一下版規
http://bbs.pigoo.com/thread-3200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