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通數位電視盒DTV-2000影像和聲音有問題

楼主(2012-04-14):
1.影像有時會變紅.抖動

网友A:
影像變紅,比較可能是線材有隱藏斷線造成???????

聲音有雜音大多為接點接觸不良或有隱藏斷線造成??????

如果你有不小心拉到過線材,就有可能出現這種故障,詳細還是要換一組線材之後再判斷了........

既然已經拆下來了,不妨把電容器都換新或拆下來測量健康度吧????

网友:
power板上最大棵電容嫌疑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像變紅,比較可能是線材有隱藏斷線造成???????

聲音有雜音大多為接點接觸不良或有隱藏斷線造成??????

AV端子線已換過.還是一樣

网友B:
是否是當機,這個機器常會當機,進入工廠模式"出廠設定"試試看

网友:
建議先換掉POWER的電容,上次小弟老媽看連續劇的大通機上盒會破聲,拆開后POWER1顆330U電容彭龜,換掉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是當機,這個機器常會當機,進入工廠模式"出廠設定"試試看

重新設定後身音的問題已改善.現在只剩有石畫面變紅稍微會抖動.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新設定後身音的問題已改善.現在只剩有石畫面變紅稍微會抖動.謝謝

找找基板上低壓dc. To.  Dc. 電容是否有容量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找基板上低壓dc. To.  Dc. 電容是否有容量不足。

請問是哪一顆.不懂電路板

网友:
第一張圖 中間有一顆貼 鋁散熱片的 mcu,在它上方的那些小電容以及大電容都檢查 看看,若使用色差分離顯示,一一檢查5線色差端子處 逆推找看看問題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