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請問零件是否故障 HD74LS86

楼主(2012-04-14):
Vcc 輸入 +5V
GND

從 1 2 4 5 13 12 10 9 都可以量得 1.3v的電壓
這樣這個零件是否故障了?

補充,是 HD74LS86

ABY
LLL
LHH
HLH
HHL

[table=50%]
[tr][td]A[/td][td]B[/td][td]Y[/td][/tr]
[tr][td]L[/td][td]L[/td][td]L[/td][/tr]
[tr][td]L[/td][td]H[/td][td]H[/td][/tr]
[tr][td]H[/td][td]L[/td][td]H[/td][/tr]
[tr][td]H[/td][td]H[/td][td]L[/td][/tr]
[/table]

网友A:
HD74LS48  是BCD-7段LED驅動IC

您圖上的這個是互斥或閘,編號不是HD74LS48,空腳高電位應屬正常.

真值表
A  B     Y
L  L     L
L  H     H
H  L     H
H  H     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74LS48  是BCD-7段LED驅動IC

您圖上的這個是互斥或閘,編號不是HD74LS48,空腳高電位應屬正常.

不好意思,經過你的提示才發現我打錯字了

是 74LS86 才對…

网友:
74LS48是7字節解碼器,您貼的圖是XOR,
TTL裡XOR最常用的是74LS86,所以編號應該有看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74LS48  是BCD-7段LED驅動IC

您圖上的這個是互斥或閘,編號不是HD74LS48,空腳高電位應屬正常.

根據您的說法

XOR 空腳空電位是『不正常的』
我才剛買回的來 ...srO

大概壞了吧,拼經濟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據您的說法

XOR 空腳空電位是『不正常的』

是空腳電位不是空電位

网友B:
不急  ㄧ般 TTL  輸入空腳(沒有PULL HIGH/LOW) 1.2 ~1.5 V很正常
ㄧ般TTL  輸入端 結構
---------------------------------------------------
依真值表 輸入不就知道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空腳高電位不是空電位

真糟糕,白天就需要提神了

感謝揪錯 m(_._)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急  ㄧ般 TTL  輸入空腳(沒有PULL HIGH/LOW) 1.2 ~1.5 V很正常
ㄧ般TTL  輸入端 結構

其實一開始,我就有照真值表下去操作,但不正確,所以改直接量電壓

就在剛才才想到…,原來我 High 訊號是錯的…
都一直用 +5v 當作 Hight 在送…
改接 Gnd 就一切正常了

請各位大仔,原諒我的無知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