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CMV T38A

楼主(2012-04-14):
這台有電源 在很暗看的到一點點亮的劃面 不知有沒有大大可以指導維修~感謝  附圖

网友:
電容沒爆,P605掛的機率高,連帶背面的貼片保險也會燒,變壓器也有可能!!

网友:
L燈管的焊接處也容易空焊

网友:
能開機且隱約看到畫面,表示AD端電源正常。
左邊電源+高壓板的高壓端電路異常! 變壓器及P605先量一下電壓狀況或是看看背面是否有元件外觀異常。

网友:
量一下PI板上4顆 dip8 的IC是否已遭擊穿短路

网友:
據經驗,建議先用點燈器測試一下四根燈管,是否正常。
再用新燈管接上高壓板,確認高壓板輸出是否正常點亮燈管而不熄滅?
因為沒爆容,所以個人比較建議查燈管,我的經驗是p605有問題幾乎都會爆電容!

楼主:
怪了~灯管四支都好的~p605也沒短路還是不行!!

网友:
那慘了,不會是變壓器吧!!.........

网友A:
今天剛好在修這台。
先確定板上各主要電壓正常嗎?
F200保險絲有開路嗎? 上面電壓值?

楼主:
想說換塊高壓板看看~結果~四個燈管只有亮一下~再重開電源也是四支燈管只會亮一下~還是用這塊還要改裝一下0.0?

网友:
看樣子似乎燈管異常,先查明再說吧。

网友:
那一塊功率跟電壓好像不一樣是17寸再用不能代

网友:
這板子很好修的。
我認為先不要問,也不要找其他板子來替換。

板子拆下,工具找齊,花些時間仔細檢查東量量西量量,把相關資訊附加圖片說明再來討論。

真的沒辦法隔空診斷,真的故障資訊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剛好在修這台。
先確定板上各主要電壓正常嗎?
F200保險絲有開路嗎? 上面電壓值?

F200 電壓是20.9

网友B:
有20v是高壓供電電壓有了。
還要確定p605有短路嗎? 驅動電壓有進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20v是高壓供電電壓有了。
還要確定p605有短路嗎? 驅動電壓有進去嗎?

P605沒短路~電壓有進去

网友:
不是sour 供應電壓,是gate驅動電壓,由前級OZ9xx Controller 輸出的驅動電壓(AC)

网友A:
這燈到底有沒有亮
是完全沒亮還是亮了結果很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燈到底有沒有亮
是完全沒亮還是亮了結果很暗

完全沒亮

网友:
查p605前的驅動電路

网友:
讓小弟說說 要斷定AOP605 是否壞了是不是要用示波器測糧一下 G腳 是否有震盪信號不就一拍兩瞪眼了

网友:
其實我會建議,用替換法

CMV牌且是用一般AC 110V輸入的PI板

不外乎就是底下常見PI板故障:
P605 F200 電解電容

若你是很專業的維修員,我想你也不會在這邊發問
替換法,雖說很沒程度,但是有時任你多會測量也測不出啥時,就是換掉就會好

在不然就是整片PI板換掉吧!若是你不幸,是燈管 or AD板故障~~~購買的PI板~日後也必定會用到
因此沒所謂的多花錢.

楼主:
我吧PI板換掉了~因為查不出來嘍~放棄了~換一片(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