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n400c 不開機問題

楼主(2012-04-14):
Compaq n400c  p3-700mhz,

服務了n年, 最近終於掛點了.

可以過電, 風扇有轉, 但是怎麼搞都無法開機

是否有網兄有類似的維修經驗?

PS. 之前自己更換過電源ic..

謝謝.

网友:
有沒圖示說明,這樣很難搞懂ㄋ!!

网友:
記憶體換過嗎?

楼主:
我有多條 已經換過 n 次...應該不是記憶體的問題.

謝謝大家 如果沒有人有類似的經驗, 我只好按部就班慢慢查電路..

网友:
上筆電型號及圖片,眾網友幫助解釋問題,沒有圖片在海底撈針,個人猜測《整合橋北橋晶片受損或io》山頂洞人2012上

网友:
開機時喇叭是否有beep?(error message)
開機時硬碟是否有讀寫聲?
開機幾分鐘後按Num lock / Cap lock / Scroll lock 對應的燈號是否會亮?
外接螢幕切換VGA輸出是否顯示?

還是要有實機照比較好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