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GA-MA770T主機板的問題

楼主(2012-04-14):
請問我的電腦主機板是GA-MA770T  現在是不定時重新開機  測量電源輸出正常  按鍵開關 都沒問題
用 SpeedFan  顯示有三項不同 圖片紅框的地方  請問這三項是哪邊的電壓 它代表哪裡有問題  謝謝

网友A:
很明顯的POWER有問題了,電壓輸出值不正確!!

先拆下POWER,檢視內部電容有無故障,有故障的都換掉,再試試有無恢復電壓值!!

网友B:
-12V -5V 倒是還好,反正負電壓部分,檢測軟體並不是那麼準
倒是上面的79度....我倒是比較在意
用HWMonitor看看是不是CPU核心的溫度跑到79度

网友C:
這個準確度有議 !! 不要太相信這個 !!

請你實際去測量(電壓部分)  , 或進入 bios 裡的監看 !!! (如果有的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顯的POWER有問題了,電壓輸出值不正確!!

先拆下POWER,檢視內部電容有無故障,有故障的都換掉,再試試 ...

謝謝大大的指導  都在合理範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 -5V 倒是還好,反正負電壓部分,檢測軟體並不是那麼準
倒是上面的79度....我倒是比較在意
用HWMonitor看 ...

謝謝大大的指導  我查察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準確度有議 !! 不要太相信這個 !!

請你實際去測量(電壓部分)  , 或進入 bios 裡的監看 !!! (如果有的 ...

謝謝大大的指導  POWE輸出 測量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