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0V4000不過電

楼主(2012-04-14):
初期症狀:不定時自動關機
最終:後來完全不過電,無任何燈號顯示,按鍵和遙控皆無反應

電源板連接到AD版部份,待機有量測到3.3V的和2.8V的電,其餘沒有~
電源板部份,目視電容皆無凸起,但皆未拆下測量~
插電上去以後完全無任何任動,也沒有聽到任何聲音~

想先請教各位先進,有否維修方向。

============================================
補充說明:
電源板上的大電容有量到電壓,約156V左右~
不知道這個電壓大小對不對~

============================================
101-04-15
補上電源板背面圖
另外,繼電器拆下後單獨送12V的電測試,確認它是正常的,插回電路板後,送電測量
發現繼電器根本沒有輸入電流,所以在電源板上不會作動~
因為回查線路~
發現圖6那顆IC是MIP2H2

+5.96V<--  。     。-->GND
  +1.7V<--  。     。-->GND
     +0V<--  。
+10.7V<--  。     。-->+155V

其中那個0V的輸出似乎不太對,而且它是接到一顆電晶體其中一支腳後,另一支腳最後接到繼電器的+端
而那顆電晶體的另一支腳是有電壓的,為18V左右~

目前查線到此~
不知是否是那顆MIP2H2的電源IC故障??
=====================================================================
補上圖7
這是在網路上查到別人的線路元件使用MIP2H2的情形~
意外發現這張電源供應線路,和SONY的電源板的設計好像,沒有仔細看,不確定是否一樣~
但在MIP2H2附近的各項編號和使用的元件好像都是差不多的~..~
有需要的先帶走它吧~呵呵~
如有侵權,請告知,會立刻拿掉~
=====================================================================
照片如下:
圖1

圖2

圖3

圖4

圖5

圖6

圖7

网友A:
這位大哥.請先檢測你的按鍵是佛有短路.所有的按件多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位大哥.請先檢測你的按鍵是佛有短路.所有的按件多要量

感謝您~
按鍵部份可以把拔掉它試嗎?
我試的時候是直接拔掉它 -> 然後插電 -> 一樣沒燈號,遙控器也沒反應~

网友B:
再來一張特寫吧。看是不是繼電器,照完量一下尺寸及上一張PCB背面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來一張特寫吧。看是不是繼電器,照完量一下尺寸及上一張PCB背面照片。

已補上特寫圖~
我用D7000照的,所以直接拿原圖來裁~
不知道夠不夠清楚~
因為光線不太夠,所以ISO調到1600,清析度可能會略差~@@~

因為機器有點體積,所以今天拆完做大致的測量後~
又先行組裝回去了~
所以背面的圖要明天我再拆下來拍~
感謝的回覆~^^~

====================================================================
另外請教:
插上電源後,如果繼電器是正常的,是不是應該有一個聲音會出現??
我有懷疑過它壞了,因為它插上電源後完全沒聲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補上特寫圖~
我用D7000照的,所以直接拿原圖來裁~
不知道夠不夠清楚~

這繼電器常壞(內部接點常接觸不良),準備一顆線圈電壓DC 12V的繼電器來改機,原廠用的繼電器可能你買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繼電器常壞(內部接點常接觸不良),準備一顆線圈電壓DC 12V的繼電器來改機,原廠用的繼電器可能你買不 ...

了解,看來得先解決繼電器問題才能查下去了~
因為一上電繼電器沒有任何作動的聲音~
我來找找看有沒有合適的~@@

网友:
看了很多SONY的案例~~~繼電器壞了已成通病~~~

學起來好像就修的好,目前尚未接過SONY TV CASE 可能USER認為在下功力不足吧!!!!!

楼主:
補上幾張照片和一個參考用的線路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補上幾張照片和一個參考用的線路圖~

把圖6中所有電阻(特別是那些低阻值的)直接在板上量一次,比標稱值高那一定就是不良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圖6中所有電阻(特別是那些低阻值的)直接在板上量一次,比標稱值高那一定就是不良品。

R6204 -> 沒有這顆~
R6200 -> 標值10 量出10.2
R6202 -> 標值100K 量出94K
R6203 -> 槱值2.2 量出2.4

看起來似乎都在誤差內~@@~

网友:
引用 楼主:
R6204 -> 沒有這顆~
R6200 -> 標值10 量出10.2
R6202 -> 標值100K 量出94K

1.請由12pin排插第10 pin power on 背面焊一條線,再串一顆 50~100歐姆電阻引出當手動開機線。
2. 承上先量一下未經電阻之 power on pin電壓,確認一下是否為低電位起動型
3. 若為低電位起動,就以串過電阻之 power on 引線接觸一下GND看反應為何?

另外下圖中TL431可考慮換新
TL431說明 http://gc.digitw.com/Circuit/TL431-6A-PWS.pdf

楼主:
TL431那顆好像沒有,在SONY電源板上找不到那顆,應該是設計沒有完全一樣~
另外,以下有幾個問題請教:
1.請由12pin排插第10 pin power on 背面焊一條線,再串一顆 50~100歐姆電阻引出當手動開機線。
請問是碰一下GND來啟動嗎?

2. 承上先量一下未經電阻之 power on pin電壓,確認一下是否為低電位起動型
POWER ON原本的電壓如果是的(例如:3.3V OR 2.8V一類的)
那就是低電位啟動型的,對吧??
如果是0V就相反了,就必需想辦法送電進去啟動是嗎?

3. 若為低電位起動,就以串過電阻之 power on 引線接觸一下GND看反應為何?
明後天有空才能再搞了~
太感謝您的回覆和教學了~
後續如何會再回來報~^^

网友:
引用 楼主:
TL431那顆好像沒有,在SONY電源板上找不到那顆,應該是設計沒有完全一樣~
另外,以下有幾個問題請教:
1.請 ...

TL431那顆好像沒有,在SONY電源板上找不到那顆,應該是設計沒有完全一樣~
>> TL431可能在電路板背面或是SOT-23 SOT-25封裝
另外,以下有幾個問題請教:
1.請由12pin排插第10 pin power on 背面焊一條線,再串一顆 50~100歐姆電阻引出當手動開機線。
請問是碰一下GND來啟動嗎?  是的

2. 承上先量一下未經電阻之 power on pin電壓,確認一下是否為低電位起動型
POWER ON原本的電壓如果是的(例如:3.3V OR 2.8V一類的)
那就是低電位啟動型的,對吧??  是的
如果是0V就相反了,就必需想辦法送電進去啟動是嗎?

3. 若為低電位起動,就以串過電阻之 power on 引線接觸一下GND看反應為何?
明後天有空才能再搞了~
太感謝您的回覆和教學了~
後續如何會再回來報~^^

网友:
今天有看到一篇,針對TL431部分會造成不開機,原因是感應太過靈敏導致進保護,在TL431之間並一顆電容器就解決了!!

這篇文我忘了在哪了,詳細內容也沒記得很清楚,有空爬文時發現再連結過來,樓主可以在站內搜尋一下這篇文章。

网友:
很有可能是電源板保護迴路誤動作,雖然我的機種是40X200A,
但電源板看起來有點類似,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392&highlight=40x200a

网友C:
1. 請先確認STBY 3.3V是否正常(或是5V)?如果正常,就不必管MIP2H2。
2. 確認POWER ON訊號是否在高電位?
3. 如果以上都正常,那應該是保護迴路鎖住。
4. 保護迴路以高壓偵測(OVP)誤動作可能性最大。
5. 可拆除D6303或IC6300來驗證是否OVP動作鎖住。

网友:
補充說明:
電源板上的大電容有量到電壓,約156V左右~
不知道這個電壓大小對不對~
-------------------------------------------------------------------
這代表PFC主迴路沒動作,正常情況下PFC之後電壓應該在400V附近,
PFC沒正常動作,代表電源主迴路也沒動作,若POWER ON訊號正常有送過來,
那剩下的很可能是保護迴路動作,關掉PFC與主電源迴路的工作電壓。

网友:
您可以試著聯絡operator_kao大看看,看他是否有40V4000的Service Manual,
上次我那台40X200A也是他提供Service Manual才得以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請先確認STBY 3.3V是否正常(或是5V)?如果正常,就不必管MIP2H2。
2. 確認POWER ON訊號是否在高電位?
3 ...

感謝您的回覆:

1. 請先確認STBY 3.3V是否正常(或是5V)?如果正常,就不必管MIP2H2。
STBY 3.3正常,在連接AD版那條排線上有測到~

2. 確認POWER ON訊號是否在高電位?
下午確認,上次量時沒注意到它~
請問,如果它沒有在高電位,那有可能是什麼問題,我的印象上次量時好像是0V

3. 如果以上都正常,那應該是保護迴路鎖住。
4. 保護迴路以高壓偵測(OVP)誤動作可能性最大。
5. 可拆除D6303或IC6300來驗證是否OVP動作鎖住。
下午如果有測到POWER-ON有電壓,再來拆其中一個試~
再一次感謝您~

网友D:
1.SONY V4000&S4000型的機器POWER  BD的故障率不高
2.SBY的電壓皆有就不要再想了.
3.繼電器是PFC啟動後才會有動作.(必須由AD BD送訊號來做動作)
4.當待機電壓正常時.送至AD--->>會有一個待機的偵測的動作.當無法完成時.自然或由MCU發出一組ER來將所有的動做做停止........相對的你有無考慮SONY這款是P+I板........此機不好玩

5.這是重點.....V4000&S4000都是AD BD的問題....我也知道是哪顆壞掉......可是找不到單品零件
6.你去測量AD BD(在屏線的右邊)有2組DC-DC其中一組是3.3V一組是5V.(PWM IC在背面)
   如果沒有的話就不要再忙了......因為都是同一顆NG

网友:
RE: Sony KDL-40V4000不過電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回覆:

1. 請先確認STBY 3.3V是否正常(或是5V)?如果正常,就不必管MIP2H2。

請問,如果它沒有在高電位,那有可能是什麼問題,我的印象上次量時好像是0V
--------------------------------------------------------------------------------------------------------------
SONY LCD電視POWER ON信號通常是高電位,是用來啟動主電源,
若是POWER ON有來,那故障點就在電源板,反之若是沒來,
那是主控CPU沒有將POWER ON信號送出來,問題點就在主控板或遙控接收迴路,
也有網友遇過機體開關沒有完全OFF,導致有時會自動關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SONY V4000&S4000型的機器POWER  BD的故障率不高
2.SBY的電壓皆有就不要再想了.
3.繼電器是PFC啟動後才會 ...

....直接把答案說出來了阿.......
不過SONY的零件確實不好找....
但也有代用品..

只是也要確認是那幾顆壞了..才有辦法用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直接把答案說出來了阿.......
不過SONY的零件確實不好找....
但也有代用品..

就是右上角那顆NG(NEC D6012**)BGA IC

TUNER的訊號會經由這顆輸出.但AV沒有.此顆IC是有具服務模式的功能.所以可能無法替代.
可以的話通知我一聲(這3個月我退修了將近20台)

有請人幫忙找.......只找到一顆

楼主:
感謝大家~
今天因故下午忙碌,無法測試。
再來得要假日才有空了,對於大家回覆的點,會一一測試。
如果如果小張兄所說,AD板故障,除非找的到那顆有問題,並且有替代品~
不然也是得放棄~
我會在測試後再行回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右上角那顆NG(NEC D6012**)BGA IC

TUNER的訊號會經由這顆輸出.但AV沒有.此顆IC是有具服務模式的功能 ...

....掛BGA....難怪找不到料....
這顆確實不好找....
而且對岸也沒有人在賣...

网友F:
這台真的問題多多~
我這也有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台真的問題多多~
我這也有一台@@"

強烈建議組個「SONY電視殺肉交換中心」

网友G:
這電視是來砸SONY招牌的n_118|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電視是來砸SONY招牌的

http://twe.zhreader.com/2011/10/sony160.html

楼主:
這台目前暫時棄修了,測試起來的結果,和小張兄在21樓講的一樣~
感謝大家的指導~
結果仍是遺憾~

网友H:
引用 楼主:
這台目前暫時棄修了,測試起來的結果,和小張兄在21樓講的一樣~
感謝大家的指導~
結果仍是遺憾~ ...

沒辦法改公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沒辦法改公版嗎???

因為不是我的東西,是朋友的東西~
所以沒打算作什麼大變動~
能修則修,不能修則還給他,讓他自己決定要不要在SONY修~
SONY報價16還是18張的小朋友~
只說主板故障,要換新~

我是有跟苦主說,如果不行,看要不要送民間維修,如果能在5~8千元內修好,應該都算划算~
但苦主最後會怎麼決定,我就不干涉了,東西這兩天就會載回去還了~
呵呵~

网友H:
16還是18張的小朋友!!??
那還不如去買一台全新的它牌42吋還有找。。。。

楼主:
引用 网友H:
16還是18張的小朋友!!??
那還不如去買一台全新的它牌42吋還有找。。。。 ...

是啊~
這就是為什麼朋友會把那台電視先丟給我的原因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