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鋒寶 FB-5090 無過電反應.....

楼主(2012-04-14):
從網路上購入,本來正常使用於自動模式(可設定時間自動啟閉流水動畫,已達節電功能,但萬年曆保持開啟),後來有一天家人聽到"噗滋"的聲音,就完全不過電了n_018| ....接下來看圖說故事
今天的主角
脫光後
本來以為可能是燈管的問題,但觀其外觀並無焦黑
吃電是250v嗎?
後來想想,就算是燈管損壞,那就把流水動畫關閉,使其動畫馬達,燈管關閉,那萬年曆部分應該正常阿?:為何完全沒過電n_165| ....推測故障應該另其有因....
電源供電ic部分
現可確定松樂繼電器SRD-05VDC-SL-A,接上市電110v後連5V都沒供電....就不知是電源供電ic哪部分故障?請問有思路方向可供查詢嗎?

网友A:
照片中電阻已燒燬不通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中電阻已燒燬不通電。

大大眼睛真利....,可惜現住家附近電子材料電已關,不能馬上替換....現在解悍下來不能導通便表示就是問題點所在嗎?

网友B:
燈管接頭標示是耐壓及耐電流!!
最好檢查一下二極體及變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燈管接頭標示是耐壓及耐電流!!
最好檢查一下二極體及變壓器!!

不好意思...新手...不太知道二極體及變壓器長的如何?及如何檢測.....,在我拍的圖片中的哪一位置呢?...想想會突然燃燒掉,因該不可能單純電阻問題,因是變壓有問題,電壓變大,電阻過負荷燒掉掉才是....以上純屬推測....

网友B:
那就要先去練基本功了,不然說一堆你也霧沙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要先去練基本功了,不然說一堆你也霧沙沙!!

ok....謝謝指教....爬文中n_058|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眼睛真利....,可惜現住家附近電子材料電已關,不能馬上替換....現在解悍下來不能導通便表示就 ...

把板子背面照片放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板子背面照片放上來。

圖片來了n_003|

网友:
電阻燒毀!!你就不用往後測試了!
依據電路的位子~
這一個電阻有點像是當保險絲的功能!
(因為AC110IN~有一路會先經過電阻才進到橋式整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圖片來了

請回報下圖數值,另看一下燒掉電阻色環顏色是1歐姆還是10歐姆?
此電阻是1/2W還是1/4W?
另發現下圖螺絲孔印子,似乎有可能是短路主因。螺絲固定座與PCB間沒加絕緣墊片(照片右下那孔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回報下圖數值,另看一下燒掉電阻色環顏色是1歐姆還是10歐姆?
此電阻是1/2W還是1/4W?
另發現下圖螺絲孔 ...

回報:
電組四色環分別為:棕 黑 金 金;用三用電錶20k測得數值:1.5k
至於下圖螺絲孔印子,好像是沒加絕緣墊片,但卻用紙代替....

网友B:
那幾條連至3電開關的線可能是主因,這樣很容易造成短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報:
電組四色環分別為:棕 黑 金 金;用三用電錶20k測得數值:1.5k
至於下圖螺絲孔印子,好像是沒加絕緣墊 ...

那電阻是1歐姆 1/2W的,已燒掉就不必量,我是要你量照片中PCB那二點阻值

若照片中指定那2點阻抗有1.5K,則此電阻不應會燒燬,除非有組裝加工不良問題導致短路。現在沒短路是因為你已把板子拆下,短路處分開,所以量不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幾條連至3電開關的線可能是主因,這樣很容易造成短路的!!

我也覺得蠻危險的n_068|....等星期一電子材料店開時,買電阻,絕緣墊子,順便把這部份電線剪短重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電阻是1歐姆 1/2W的,已燒掉就不必量,我是要你量照片中PCB那二點阻值。

若照片中指定那2 ...

不好意思,不太懂你意思,我是量我圈起這兩點得1.5k,你看對不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不太懂你意思,我是量我圈起這兩點得1.5k,你看對不對?

是的,就是那2點,若為 1.5K,流經電阻電流僅有 115V / 1500 = 0.077A = 77mA,而燒掉電阻分壓不及1V,所以是不可能會燒掉,我才會說是組裝、焊接造成短路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那2點,若為 1.5K,流經電阻電流僅有 115V / 1500 = 0.077A = 77mA,而燒掉電阻分壓不及1V,所 ...

那就是說不是電阻問題?有可能是變壓器和二極體的問題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說不是電阻問題?有可能是變壓器和二極體的問題囉....

都不是,就只是組裝或焊接問題。
二極體和變壓器短路不會自己修復。至少現在的科技還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