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掛點』ASUS M5200AE求救

楼主(2012-04-14):
老師的筆電
丟給我看看

主要原因是不開機(變壓器正常,按電源鍵無反應)
1.CMOS用的電池量到3.015V(明天會去找找看能否買到這一種有線的電池)

2.翻開主機板,一眼先看到很詭異得元件
如這張圖,剛好在電源插孔的正背面,感覺像是燒掉,但是又可以量的到電壓,靠近插孔那一排有19V,對面就剩5V,但看不出型號囉,上來求救

這顆元件有前輩知道編號嗎?

mAC

网友A:
雖然可能幫不到你,不過還是留一下!
CMOS電池3.0V應該是正常的,不正常的通常都是1.5V上下,因為單純記錄時間和BIOS的電池並沒那麼耗電,新電池大約沒負載可量到3.3V左右,加負載大概接近3V,有加線的CMOS電池很多地方都有賣,網拍也不少只是運費比較貴。
雖然我不知那顆IC的編號,不過您應該可以先測一下開關,說不定是電源鍵接觸出了問題也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雖然可能幫不到你,不過還是留一下!
CMOS電池3.0V應該是正常的,不正常的通常都是1.5V上下,因為單純記錄時 ...

哈!!!好得
開關線路出問題...~(期待不是)

畢竟眼睛看到ic外觀不一樣,就是會先做mark嘛@@@

网友B:
電源進來應該是pmos ic
試試fds6679或其他替代的

這顆會燒掉小心後端還有短路

网友A:
如果不是電源鍵接觸出了問題,還有一個比較常發生的問題那就是記憶體,說不定記憶體拔掉上電會有電也不一定,修桌機時有碰過記憶體接觸不良時會造成上電完全沒電源過,所以也是可以試試,真的都沒有只好下手那顆不知編號的I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進來應該是pmos ic
試試fds6679或其他替代的

我用簡易的方式量了一下對地阻抗~~~大約都還有20k上下!
插上電源!!也還沒摸到到底哪邊有異常發熱(害我忽然想去敗一台熱影像儀)

像在是想比較確切知道這顆的編號...~~~

M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電源鍵接觸出了問題,還有一個比較常發生的問題那就是記憶體,說不定記憶體拔掉上電會有電也不一定 ...

目前會先把問題放在前端!!!!
記憶體應該不會因為能拆的都被我拆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會先把問題放在前端!!!!
記憶體應該不會因為能拆的都被我拆光了 ...

恩只能看看有沒人 知道這個IC的編號了,要知道型號才知道功能,有IC的電路圖,才有辦法查起,或許網站有人有修過知道編號也不一定。

楼主:
對阿!!所以才上來求救囉!!!

感謝您

网友:
或許你可以向狼大求救
他之前修過這台
http://bbs.pigoo.com/thread-25871-1-1.html
只怕他沒留照片了...

网友C:
MOSFET P-CH 30V 13A 8SOIC - FDS6679

☆3C當舖科技二館★ FDS6679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1085505953

<ic995>FDS6679 SOP-8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2045810622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FET P-CH 30V 13A 8SOIC - FDS6679

☆3C當舖科技二館★ FDS6679

謝謝wet@

因為看IC上!也是真的有FDS 6....

不知道您有修過嗎?
確定是這一顆?

网友:
剛剛在廢板上看到的,附近及背面也有幾顆。

楼主:
哈~~..真的嗎@@@感謝您
願不願意幫我拍一下@@@@@@@

竟然剛好有人有廢版ㄟ~~~棒

楼主:
~~︿︿!拿到FDS6679了!也換上去了
好消息是...按下POWER後會送電3~5秒鐘就又自動斷電~

然後載運做過程!!聽到有一個高頻的聲音!
在南橋、網路PHY的角落

(圖上元件黑黑一陀那是膠,不是燒掉)
不知道該怎樣檢測了
隨著開機時間聲音會越來越高!但聽不出來是那一顆(原本以為是PHY)
但已經解焊,聲音還是在

判斷
1.網卡有問題
2.LM393有問題
3.想不出來,請各位賜教囉!

网友:
不知查到了沒?
通電後用手去摸附近的元件,重點放在SMD電容,應該會有發現某顆正在發燒....小心燙手喔~
碰過兩三台都是這毛病

楼主:
哈!!
最後我把機器搞死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到FDS6679了!也換上去了
好消息是...按下POWER後會送電3~5秒鐘就又自動斷電~

感覺燒掉或進水,
有人維修過嗎?
接腳部分有像焊油,
這顆看起來像是網路port的電感,
把它拆掉試試不影響開機

楼主:
...結論!!!是燒掉不是外在因素!!是小弟自己!!!!腦袋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