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離式冷氣創意裝法

楼主(2012-04-14):
分離式冷氣創意裝法!
這是前幾天同行報修看到的,當下只差沒噴飯!
很有創意的裝法!管孔竟然露在外面!
管路的走法也很新鮮~
遮檔部分用居然只用布塞住!
天ㄚ~!@**++!這怎麼裝的!
若是您家的冷氣裝這樣您會不會鬱卒!

网友:
這算偷工嗎??????

還是算潦草??????

在我看來是非常不專業................

网友:
顯然是很有創意的安裝法....
但這我外行人來看,也不出個所以然來,
就窗戶被擋住了,冷氣運轉起來會很大聲..

不知一般會怎麼走線?

网友:
這算不錯了!只是難看點...還好未影響到機器的運作!

上個月到客戶家安裝冷氣時..看到隔壁新裝一台新的36變頻分離式外機..嚇了一跳!,
竟裝在寬距只有50公分的防火巷內,(連A架都要裁掉一些)...

臨時用手機拍了下來...因無傳輸線...所以無法和各位大大一起探討~~~

网友:
室外機的位置.....
應該是不想爬鐵窗出去外面吧???
管子部分....有給它吐血到.....
而且那個布....太扯了....

楼主:
室外機只是放著沒有固定又不平穩,運轉時又有怪聲音~
兩台管路如果再各延長1米左右可以走的好看一點!

网友:
之前我房間冷氣安裝時,出門前交代師傅說管子用窗戶夾著就好,不要在窗框開孔。因為我那是檜木窗不想開了孔後將來維修困難。
下班回家後,發現師傅的確是沒鋸窗框,但是他把窗戶鋸掉了,整個窗戶就靠玻璃支撐
......他表示這樣才不會漏水,還留下木頭說將來你可以黏回去就和本來一樣了

网友:
窗縫隙用布塞住....
等颱風天風強雨大時候
就準備漏水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室外機只是放著沒有固定又不平穩,運轉時又有怪聲音~
兩台管路如果再各延長1米左右可以走的好看一點!

我猜怪聲可能是運轉時,跟鋁花格共震所產生
而且直接擺在鋁花格上,而不是用專用腳架固定於牆上
這樣的承受力夠嗎?

网友B:
有哪位師父可以教學一下正常該怎麼裝嗎?

我鄰居的室外機放很低形成室外低室內高...

网友:
拍拍手。
好像15年前的首次DIY,借了擴管器與切割器,電鑽,就自己裝了。
洩水管還是在室內就近用裝山泉水的水桶收集。
室外機也是放在鐵窗上。迄今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怪聲可能是運轉時,跟鋁花格共震所產生
而且直接擺在鋁花格上,而不是用專用腳架固定於牆上
這樣的承 ...

承載力是夠的,只不過噪音會讓人受不了,尤其是後面那戶鄰居可能會抗議!

网友:
真的有難懂     這是我家肯定會很鬱卒

网友:
就我的觀點來看!!

室內機裝設的位置管線不能外露,走明管的部分應該沿牆角固定,走窗部分應該將窗戶關緊,在玻璃上配合管線大小挖一小洞,固定後再以矽膠填補,就算像樓主PO的那窗的裝法,也應該以美耐板填補窗縫,這樣至少在美觀上會有加分!!

网友:
看了圖應該知道安裝師傅在趕場的樣子,pvc布沒包,室內機洗洞量不準,室外機管路走線難看 要是我家一定要 要求師傅,要有總統級的安裝,要用厚管,厚pvc布,管路盡量走直角加上室外有照到陽光的管路通通包過pvc布,再加裝管槽,以免冷煤管的泡棉提前硬化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哪位師父可以教學一下正常該怎麼裝嗎?

我鄰居的室外機放很低形成室外低室內高... ...

主要還是要美觀~
室內外機落差一般不要超過5米
其實有時候也會超過一點點,
若超過太多須再做點工藝,
如加裝油分離器………..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還是要美觀~
室內外機落差一般不要超過5米
其實有時候也會超過一點點,

這樣啊......我知道了

网友:
一分錢一分貨?沒有人願意家裡的冷氣是這樣子地,可就是有人喜歡這樣子搞,再專業再資深,也搞不過出錢的大爺吧!各位大大您們說是不是呢?

网友:
潦草的施工工法.裝冷氣也是要眉角的喔!

网友:
趕時間的裝法嗎?

网友C:
有哪位師父可以教一下正常該怎麼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哪位師父可以教一下正常該怎麼裝?

這很難說!
如果有空您在路上逛的時候看一下周遭是否有裝冷氣,
看起來美觀又舒服就屬正常~

网友:
我覺得最完美的安裝就是看不出來冷氣在那,但是維修就.....

网友:
會裝成這樣一定有原因..錢計較..澳咖..也會故意裝這樣!

网友:
鋁窗應該不堅固吧?
撈他一筆

网友:
這誰裝的ㄚ~~好偷懶的感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哪位師父可以教一下正常該怎麼裝?

室內機部份,洗的洞一定要用室內機蓋住,如果因環境因素無法蓋住,那也應該用白色矽利康將其與牆面補平。
室內銅管部份以美觀為主,一般若不考慮排水,會將銅管先貼著牆壁與天花板上緣,到窗戶時再彎下來。考慮排水時則儘量將銅管整理到最直線,並抓排水斜度,但不能太斜(怕不美觀)約一米抓1cm即可。
控制線及電源線應藏於牆壁與銅管之間,配管完成只能看見銅管,不能看見線材。像我是連銅管固定夾之間的距離及束線帶之間的距離也盡量保持一樣長度,並且絕不使用白色電工膠布做銅管及線材的固定,一律使用束線帶。
室內排水管應使用與銅管保溫材質一樣的保溫排水管,以防止排水管結露水以及日後透明排水管內壁發黑防礙觀瞻。
窗戶部份應詢問客戶房子是否用租的,願不願意割玻璃,若不願意則開一個縫走銅管,但其它地方需用白色廣告板配合矽利康固定、填縫。
室外部份看得出這房子應該是透天厝,因有一組銅管是從樓上跑下來的,但若是我的做法會將銅管走直角直線,並用束線帶固定於左方的鋁網上。
右且那台主機的銅管從窗戶出來後,先將銅管與樓上下來的銅管會合,直到窗戶底緣後再水平的經過第一台主機的腳座到第二台主機,如此又美觀又不防礙之後第一台主機維修保養。
圖中銅管走法是以省材料及省時省工為主,但銅管未經固定很容易因為人為或環境因素造成銅管晃動,接進主機的地方就容易洩漏冷媒。
以上是小弟正常的裝法,因為裝的好客人會記在心裡,以後客人要裝冷氣時就會再找我,也因為常被誇裝的很細心,所以客人常常會再介紹親朋好友找我裝冷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室內機部份,洗的洞一定要用室內機蓋住,如果因環境因素無法蓋住,那也應該用白色矽利康將其與牆面補平。 ...

有機會方便傳個相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機會方便傳個相片..

這些照片是工作的時候用很低階的手機照的,所以比較不清晰,各位多多包含。

网友:
我家也自己裝
全沒裝a架
全裝陽台上---室外機
也用了10年
這樣有一個好處----每年保養-------------------很省事

拿水沖沖就好了-----又省電
我家實裝效果很好----------------因為我家是邊間-----------對面樓很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些照片是工作的時候用很低階的手機照的,所以比較不清晰,各位多多包含。

這種施工.真細工.真的配服.嘆為觀止..

网友:
總統級的安裝

网友F:
這應該是自己買回家安裝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應該是自己買回家安裝的吧

不是~同行親戚~

网友(2012-07-04):
一看就知道很不專業 !
主機擺在 鋁窗上 不牢固
應該 在外牆上做一個鐵架  才是正確作法!

网友:
有時安裝前還是要需與屋主溝通、有時屋主維一要求不要破壞牆壁( 洗孔), 窗戶門窗固定要求時只好配合。

网友(2012-08-29):
非常感謝J大大
細心講解真是受用
感謝^_^

网友(2012-10-04):
這是自己裝的吧...如果不會漏.就還勉強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