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ViewSonic VX912 突然變暗又變亮 又變暗又亮

楼主(2012-04-14):
請問若打開螢幕 要查修哪裡?????

网友:
若要打開螢幕.不要急修.要先拿起子解螺絲.
拆開機殼.
拍照片.
描述測量數據!

网友A:
這邊有一篇類似的故障,可以給你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7&highlight=9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邊有一篇類似的故障,可以給你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887&highlig ...

D大!!  那篇是改高壓板後續的維修,可能無法提供樓主修復,除非他也用改的..............

最簡單又不花腦筋的修理法,把LCD內的電容全部換掉再試,狀況依舊的話,重點就放在燈管了!!

网友:
呵,那篇裡面已經有很多資訊啦!
一、類似故障大都為高壓版問題。
二、有大大提示注意爆電容的更換,以及燈管的檢查。
三、可以用手電筒檢查燈不亮時是否有畫面,若有則確認是高壓版問題。
四、真不行還可以比照此帖方式,直接更換一塊高壓版!
五、烙鐵要用60瓦的。
六、把照片和測試的電壓值PO上來,網上很多經驗豐富的大大都樂意協助解決。

楼主:
此塊版子一年半前已經換過一些電容(我自己換的 不過是沒什麼牌子的電容 會這麼快壞嗎)
高壓和AD上 200~400uF電容都換過了
還有兩顆麥拉電容也換過了

所以剛剛拆開的時候
並沒有看到什麼爆掉的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塊版子一年半前已經換過一些電容(我自己換的 不過是沒什麼牌子的電容 會這麼快壞嗎)
高壓和AD上 200~400u ...

燈管跟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