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PANASONIC TC-32MTJ 有聲音無畫面且開機時發出嘶嘶聲(約1秒)

楼主(2012-04-15):
請教各位大大國際PANASONIC TC-32MTJ 有聲音無畫面且開機時發出嘶嘶聲(約1秒)
我測了高壓版 跟電源版
高壓版

量了他的VCC  24V   正常

量了他的ON/OFF  3V   也正常

電源版

量了整流正常

找了好久都找不到原因......@@

网友A:
先確認是否可以用手電筒看到面板影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認是否可以用手電筒看到面板影像

狼大...不好意思   怎麼去看是否有畫面  是開電視  然後從電視正面照嗎....
.

网友A:
用強光手電筒從正面照看是否有影像在面板上

网友B:
1.量高壓板輸入端保險絲.

2.量高壓板8顆變壓器阻抗是否異常(每顆有2組線圈).

3.或是直接換一片750元全新
CMO I320B1-16A 高壓板 國際牌 Panasonic TC-32MPJ TC-32VPK 專用 (免運)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b74058994?u=Y6692970614

网友C:
高壓壞摟!換一片比較快!

网友D:
也有可能是燈管打火的聲音,用個管子去聽聽看,先確認聲音哪裡發出來的

楼主:
1j6

引用 网友A:
用強光手電筒從正面照看是否有影像在面板上

狼大  我有照了  仔細看都沒影像......不過我看燈他是呈現黃燈....所以表示他應該是開啟的  只是沒辦法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量高壓板輸入端保險絲.

2.量高壓板8顆變壓器阻抗是否異常(每顆有2組線圈).

wet大
保險絲高壓版 有測策過  沒有斷
高壓版線圈也有測過....數值都一樣...我想應該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壓壞摟!換一片比較快!

最初我也想過是高壓版  可是我找不出他壞的原因..也想拿一片好的來式看看...可是沒有新品可以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有可能是燈管打火的聲音,用個管子去聽聽看,先確認聲音哪裡發出來的

我仔細看 剛開機登管 有亮一下下  隨即就又斷了.....聲音  我聽一聽不太確定是從哪發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仔細看 剛開機登管 有亮一下下  隨即就又斷了.....聲音  我聽一聽不太確定是從哪發出  ...

所以要拿水管來聽一聽,確定是哪裡出來的聲音,縮小故障點

网友:
高壓板出的聲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初我也想過是高壓版  可是我找不出他壞的原因..也想拿一片好的來式看看...可是沒有新品可以式@@ ...

壞的原因有很多.同故障上星期才幫同行處理過!直接換了.新品很好找吧!沒有再找我!

网友:
高壓保護了吧 不過就得確認是燈管故障或是漏電 不然就是高壓板上的線圈或是IC故障
如果是後者 建議還是換板子最快 如果是有興趣研究 那線圈要拆下良測才會準確 如果直接在板子上面良測會有誤差

网友:
高壓版不良更換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要拿水管來聽一聽,確定是哪裡出來的聲音,縮小故障點

感謝盧大.....我試看看....0.0..

楼主:
那看來有可能真的是高壓板出問題....請問  誰有新品或2手可以先讓我測試,如果真的是高壓版在跟大大購買
..我住高雄   謝謝...

网友E:
我知道你很有心想把他原版修復,但基本上你不是本科對電子元件不熟,如何檢測故障點,你必須通盤了解電子電路才有辦法另外如果你真的要換版的話可以帶過來我我幫你試, 32寸摩托車就很很好載,42吋我也是摩托車來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知道你很有心想把他原版修復,但基本上你不是本科對電子元件不熟,如何檢測故障點,你必須通盤了解電子電路 ...

恩恩  OK  感謝player大

网友:
呵呵  有人po 我的賣場  0.0 ....   你是那位   yjs814 呵呵  高峰路那位先生? 還是花蓮 ?